这款STM32F103板子程序下载必须是要到仿真器下载吗?能用串口下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16):
可以用串口下载的,只是慢一点,换一下那个跳线帽就可以了,你看资料说明

网友B:
使用资料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C:
可以的,我有仿真器,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接一条usb线就可以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我有仿真器,但是我一般都是直接接一条usb线就可以下载。

USB线程序用什么软件去下载到开发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的,只是慢一点,换一下那个跳线帽就可以了,你看资料说明

关键是我没有关于这个开发板的资料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串口下载的,只是慢一点,换一下那个跳线帽就可以了,你看资料说明

是不是BOOT0 和BOOT1的跳线帽?

网友E:
可以用串口下载。买条下载线12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串口下载。买条下载线12元

什么下载线?

网友E:
usbisp
转换线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线下载,你看看那个ISP的跳帽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线下载,你看看那个ISP的跳帽

■从片内loader程序空间启动,进入ISP功能
通过设置子板上BOOT0跳线选择启动方式:
BOOT0 启动方式
短接到 0 从用户应用程序空间启动,运行用户程序
短接到 1 从片内loader程序空间启动,进入ISP功能

这个短接到0和短接到1是动跳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线下载,你看看那个ISP的跳帽

找到了ISP跳帽下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