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51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修改电机的转速,稳定时的转速可通过键盘设置?

楼主(2016-12-16):
谁有用51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修改电机的转速,稳定的转速可通过键盘设置?有相关的资料也可以?

网友A:
回帖奖励 +5

串口收到数据触发中断后将数据保存到变量,中断返回后将变量数据以pwm的占空比方式驱动电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