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双击进入调时之后 时钟也变成闹钟设置的时间了 单片机新手 不懂程序错哪

楼主(2016-12-1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hour,hour_h,hour_l;             /*????,?????,?????*/
uchar min,min_h,min_l;
uchar sec,sec_h,sec_l;
uchar int_num;            /*????????*/
uchar bjcs;
uchar shi;
uchar fen;
sbit key_secadd=P1^6;     /*??? p1.4???, ??????*/
sbit key_minadd=P1^5;     /*??? p1.5???,??????*/
sbit key_houradd=P1^4;    /*??? p1.5???,??????*/
sbit key_intime=P1^7;     //?P1.7????
sbit key_quit=P1^7;    //P1.7????
sbit bell=P1^0;     //???
void delay(uchar time);        /*???????*/
void display();                /*???????*/
void inter_init();             /*???????????*/
void time24();

/****????????***/
uchar code duma[]={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
uchar code wema[]={0x40,0x80,0x20,0x08,0x10,0x04,0x01,0x02}; /*??hour  ?min  ?sec*/

//---------------------?????--------------------------------
void delay(uchar time)   /*?????*/
  {
   uchar time_1;
   for (;time>0;time--)
    for (time_1=100;time_1>0;time_1--);
  }

//---------------------???T0??--------------------------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T0?????*/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nt_num++;

}

//---------------------?????--------------------------
void inter_init()     /*?????????*/
  {
   EA=1;    /*????*/
   EX0=1;    /*?????0*/
   ET0=1;     /*?????T0*/
   TMOD=0x01; /*????1*/
   TCON = 0x00;   /*????*/
   IP = 0x01;    /*??????,T0??*/
   TH0=(65535-50000)/256; /*???,??50ms???? */
   TL0=(65535-50000)%256;
   TR0=1;    /*??TR0,?????0*/
  }
//---------------------24?????? --------------------------
void time24()       /*????*/
  {
   if(int_num==20)  /*??20,??????????*/
    {         /* ????2,??????10?,??????*/
     int_num=0;
     sec++;       /*???1*/
     if(sec==60)  /*?????60,??0*/
      {
       sec=0;
       min++;  /*???1*/
       if(min==60)
        {
         min=0;
         hour++;    /*???0,???1*/
         if(hour==24)
          {
           hour=0;   /*???24?0*/
          }
        }
      }
    }
  }

//-----------???????-------------------------------------
void key(void) //???????

{
if(key_intime==0)
  {EA=0;  //      ???

while(10) //??
{ display();
  if(key_quit==0)
   {
    EA=1;
    break;
   }
  if(key_secadd==0)
   {
    delay(1);
    if(key_secadd==0)
     {
    sec++;
      while(!key_secadd);
      if(sec==60)
       {
        sec=0;
       }
     }
   }
  if(key_minadd==0)
   {
    delay(80);
    if(key_minadd==0)
        {
      min++;
      while(!key_minadd);
      if(min==60)
       {
        min=0;
       }
     }
   }
  if(key_houradd==0)
   {
    delay(80);
    if(key_houradd==0)
     {
      hour++;
      while(!key_houradd);
      if(hour==24)
       {
        hour=0;
       }
      }
    }
  } }
}

//---------------------????????-------------------------------------
void display() /*????????*/
  {
   sec_h=sec/10;     /*????????????*/
   sec_l=sec%10;  /*????????????*/
   min_h=min/10;
   min_l=min%10;
   hour_h=hour/10;
   hour_l=hour%10;
   P0=duma[sec_h];  /*?????*/
   P2=wema[0];
   delay(10);
        P0=0xff;

   P0=duma[sec_l];   /*?????*/
   P2=wema[1];
   delay(10);
        P0=0xff;

   P0=duma[10]; /* “?”????? */
   P2=wema[2];
   delay(10);
        P0=0xff;

   P0=duma[min_h];  /*?*/
   P2=wema[3];
   delay(10);
        P0=0xff;

   P0=duma[min_l];
   P2=wema[4];
   delay(10);
        P0=0xff;

   P0=duma[10];  /* “?”????? */
   P2=wema[5];
   delay(10);
        P0=0xff;

   P0=duma[hour_h];    /*?*/
   P2=wema[6];
   delay(10);
        P0=0xff;

   P0=duma[hour_l];
   P2=wema[7];
   delay(10);
        P0=0xff;
  }
//----------------Õûμ㱨ê±----------------//
void alarm_clock()
{
    uint i,j,y,m;
    if(hour==00)
      {
if(min>=01){m=0;}
if(min==00)
{
if(m<1)
{
do{
m++;display();
for(i=0;i<50;i++)
{bell=~bell;for(j=0;j<24;j++);}
for(y=0;y<50;y++)
{bell=~bell;for(j=0;j<25;j++);}
for(i=0;i<50;i++)
{bell=~bell;for(j=0;j<26;j++);}
for(i=0;i<50;i++)
{bell=~bell;for(j=0;j<27;j++);}
}
while(m<1);
}
}
}
}
//-----------ÄÖÖó----------
void dingshi(void)
{
                         //if((P1^7==0)&&(time++>40))//??P1_7BU??,????????,???P1_6?P1_7???????
if(P1^7==0)
{
         delay(100);
         if(P1^7==0)
         {
                 while(!key);
                 delay(100);
                 if(P1^7==0)
        {
  P2=0XFE;
  P0=duma[0];//Ãë¸öλ
  delay(1);
  P2=0XFD;
  P0=duma[0];//Ãëê®Î»
  delay(1);
  P2=0XFB;
  P0=duma[10];// -
  delay(1);
  P2=0XF7;
  P0=duma[min_l];//???
  delay(1);
  P2=0XEF;
  P0=duma[min_h];//???
  delay(1);

  P2=0XDF;
  P0=duma[10];//??? -
delay(1);

  P2=0XBF;
  P0=duma[hour_l];//???
  delay(1);
  P2=0X7F;
  P0=duma[hour_h];//???
  delay(1);
}

  if(P1^4==0)//???
{
  delay(30);
  if(P1^4==0)
  {
   shi++;
   if(hour==24)
   {
    shi=0;
   }
  }
  delay(250);
}
if(P1^5==0)//???
{
  delay(30);
  if(P1^5==0)
  {
   fen++;
   if(min==60)
   {
    fen=0;
   }
  }
  delay(250);
}
if((hour==shi)&(min==fen)&(sec==0))//?????,?????
{
  for(bjcs=0;bjcs<10;bjcs++)
  {
   bell=0;
   delay(500);
   bell=1;
   delay(500);
  }
}
}}

}
//---------------------Ö÷oˉêy--------------------------------
void main()
{
  bell=0;
        inter_init();       /*??????*/
  hour=23;         /*???????,??????????(???)*/
  min=59;
  sec=50;
while(1)

  {
   key();
   time24();  /*????,??????*/
   alarm_clock();//????
   display();    /*?????????*/

  }
}

按键双击进入调时之后 时钟也变成闹钟设置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