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一个L298N电路同时驱动4个直流电机,使其实现前进 后退 左右转

楼主(2016-12-16):
能不能用一个L298N电路同时驱动4个直流电机,使其实现前进 后退 左右转  如果能 求电路图 51程序。。。。

网友A:
加上mos管或继电器控制应该能,控制那两个电机串并联。

网友B(2018-12-18):
这样容易烧,两个也是可以做差速转向的

网友C:
只能驱动两个吧

网友D:
两个L298N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