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 温度控制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12-17):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O  = P2^7;                                  //P3.6口与SO相连
sbit  CS  = P2^6;                                  //P3.5口与CS相连
sbit  SCK = P2^5;                                 //P3.4口与SCK相连

sbit  COL0  = P1^2;                          //数码管3脚
sbit  COL1  = P1^1;                         //数码管2脚
sbit  COL2  = P1^0;                          //数码管1脚

sbit  aj  = P2^0;                       //设置温度按键
sbit  ac  = P2^1;               //设置温度按键
sbit  KG  = P1^3;                              //温度值 开关

unsigned char sz[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MAX6675用******************/

const unsigned char DevID = 1;                //本机设备ID
unsigned char buffer;                        //串口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rcv_buffer[20];
unsigned char send_buffer[20];
unsigned char flag_ok = 0;                //接收完毕的标识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char CRCH,CRCL;
unsigned char wd[2];                          //wd[]:BCD码的温度
unsigned char flag_dis;                        //显示刷新的标识

/******************延时函数******************/

void delay(float t)  //延时含数
{
unsigned int j,i;
j=t*100;
while(j--)
{
for(i=10;i;i--);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i)        //一个延时函数,这个函数在11.0592M晶振下的延时时间大概为1ms
{
        unsigned int j,k;

        for(j=i; j>0; j--)
                for(k=114; k>0; k--);
}

/******************MAX6675******************/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   = 0;
        dat = 0;

        CS  = 0;
        SCK = 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SCK = 1;
                dat = dat<<1;
                if( SO==1 )
                        dat = dat|0x01;
                SCK = 0;
        }
        CS = 1;

        return dat;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a)
{
unsigned char bit1000,bit100,bit10,bit1;

bit1000=a/1000;   /*整除,提取千位1*/
a=a%1000;         /*取余 234*/

bit100=a/100;     /*整除,提取百位2*/
a=a%100;          /*取余34*/

bit10=a/10;       /*整除,提取十位3*/

bit1=a%10;        /*提取个位4*/

COL2=1;      //关闭百位
P0=sz[bit1]; //送出欲显示数的字形码,个位
COL0=0;      /*选数码管个位,打开*/
delay(0.1);    //延时

COL0=1;      //关闭个位
P0=sz[bit10]; //送出欲显示数的字形码,十位
COL1=0;      /*选数码管十位,打开*/
delay(0.1);    //延时

COL1=1;      //关闭十位
P0=sz[bit100]; //送出欲显示数的字形码,百位
COL2=0;      /*选数码管百位,打开*/
delay(0.1);    //延时

}

/******************定义命令字节******************/

#define Read_COM    0x01                    //字节读数据命令
#define Prog_COM    0x02                    //字节编程数据命令
#define Erase_COM    0x03                   //扇区擦除数据命令
#define En_Wait_TIME    0x81                //设置等待时间 ,并使能ISP/IAP
#define Start_ADDRH 0x20                    //扇区地址高位
#define Start_ADDRL 0x00                    //扇区地址低位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关闭ISP&IAP功能*****************/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0x00;
  ISP_CMD = 0x00;
  ISP_TRIG = 0x00;
  }

  /*********************字节读**********************/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
  EA = 0;                                     //关中断
  ISP_CONTR = En_Wait_TIME;                   //开启ISP&IAP,并送等待时间
  ISP_CMD = Read_COM;                         //送字节读命令字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TRIG = 0x46;                            //送触发命令字0x46
  ISP_TRIG = 0xB9;                            //送触发命令字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IAP功能
   EA = 1;                                     //开中断
   return (ISP_DATA);
   }

   /*********************字节编程*********************/

   void Byte_program(uint byte_addr,uchar isp_iap_data)
   {
   EA = 0;                                     //关中断
   ISP_CONTR = En_Wait_TIME;                   //开启ISP&IAP,并送等待时间
   ISP_CMD = Prog_COM;                         //送字节编程命令字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DATA = isp_iap_data;                    //送数据进ISP_DATA
   ISP_TRIG = 0x46;                            //送触发命令字0x46
   ISP_TRIG = 0xB9;                            //送触发命令字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IAP功能
   EA = 1;                                     //开中断
   }

   /*********************扇区擦除*********************/

   void Sector_erase(uint sector_addr)
   {
   EA = 0;                                     //关中断
   ISP_CONTR = En_Wait_TIME;                   //开启ISP&IAP;并送等待时间
   ISP_CMD = Erase_COM;                        //送扇区擦除命令字
   ISP_ADDRH = (uchar)(sector_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char)(sector_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TRIG = 0X46;                            //送触发命令字0x46
   ISP_TRIG = 0XB9;                            //送触发命令字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IAP功能
EA = 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c;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int b;
    b=Byte_read(0x2000);                       //读EEPROM值  = b值
          cnt=b;
while(1)
{

/*********************检测按键aj是否按下,按下则执行以下内容*********************/

if(aj==0)

{

while(aj==0)
  {
  cnt++;
  if(cnt==99)
  {
  cnt=0;
  }
while(t<30)                        //显示温度设置值
                {
                t++;
                Display(cnt*10);                     //数码管显示b的值
         }
         t=0;
  }

Sector_erase(0x2000);                       //扇区擦除
Byte_program(0x2000,cnt);                  //把cnt的值 写EEPROM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Byte_read(0x2000);                       //读EEPROM值  = b值

while(t<400)                        //显示温度设置值
                {
                t++;
                Display(b*10);                     //数码管显示b的值
         }
         t=0;
            }

/******************************************/

/*********************检测按键ac是否按下,按下则执行以下内容*********************/
if(ac==0)

{

while(ac==0)
  {
  cnt--;
  if(cnt==0)
  {
  cnt=99;
  }
while(t<30)                        //显示温度设置值
                {
                t++;
                Display(cnt*10);                     //数码管显示b的值
         }
         t=0;
  }

Sector_erase(0x2000);                       //扇区擦除
Byte_program(0x2000,cnt);                  //把cnt的值 写EEPROM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Byte_read(0x2000);                       //读EEPROM值  = b值

while(t<400)                        //显示温度设置值
                {
                t++;
                Display(b*10);                     //数码管显示b的值
         }
         t=0;
            }
/******************************************/

/*********************检测按键ac与ac是否按下,没按下则执行以下内容*********************/

if(aj==1,ac==1)
{
c=Byte_read(0x2000);   //读EEPROM值
t=MAX6675_ReadReg();

Flag_connect=t&0x04;        //读出数据的D2位是热电偶掉线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掉线,该位为0表示连接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MAX6675是否在线

t = t<<1;                        //读出来的数据的D3~D14是温度值
t = t>>4;
MAX6675_Temp = t/4;        //测得的温度单位是0.25,所以要乘以0.25(即除以4)才能得到以度为单位的温度值

for(t=0; t<200; t++)        //显示温度
{
Display(MAX6675_Temp);

if(MAX6675_Temp<c)   ?????????  //如果超温则提示  这里把C直接改成数值 if(MAX6675_Temp<50) 就能执行 为什么读不了C的值
{
KG=0;
}

if(MAX6675_Temp>c)    ?????????//如果低温则提示 这里把C直接改成数值 if(MAX6675_Temp>50) 就能执行        为什么读不了C的值
{
KG=1;
}
}
/******************************************/

}
}
}

楼主:
if(MAX6675_Temp>c)    ?????????//如果低温则提示 这里把C直接改成数值 if(MAX6675_Temp>50) 就能执行        为什么读不了C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