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想写一个计算器,到这一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中的0为什么按键也不出来

楼主(2016-12-17):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uchar temp,num;
void delay(uint z);
void display(uint aa);
uchar keyscan();
void main()
{
        dula=1;
        P0=0;
        dula=0;
        wela=1;
        P0=0xc0;
        wela=0;
        while(1)
        {
                display(keyscan());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int aa)
{
        dula=1;
        P0=table[aa];
        dula=0;
}
uchar keyscan()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
                                                break;
                                default: num =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
                                                break;
                                default: num =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7';
                                                break;
                                case 0xdb:num='8';
                                                break;
                                case 0xbb:num='9';
                                                break;
                                case 0x7b:num='*';
                                                break;
                                default: num =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
                                                        break;
                                        case 0xd7:num='0';
                                                        break;
                                        case 0xb7:num='=';
                                                        break;
                                        case 0x77:num='/';
                                                        break;
                                        default: num = '#';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网友A:
给你一个带时钟的数码管计算器参考(带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