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的一般流程是什么

楼主(2016-12-17):
诸位大师好,小弟初次接触单片机这块,对单片机的开发不是很明白;
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
1. 单片机开发的一般流程;
2. 单片机开发过程中,必须要购买所选MCU对应的开发板或开发工具么?
3. 单片机在实验阶段时,其烧录过程是怎样?量产阶段时,烧录过程又是怎样?两者的不同是什么?

网友A:
先学习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了解一点各种单片机的特点和性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应自己的学习板或开发板(当然如果你对电的知识有一定的储备,动手能力较强,自己焊一个最小系统板就更能促进学习。以后可以根据掌握的知识逐步的扩充板子。)。然后在从易到难逐步练习编写程序。最好是从汇编语言开始。那些不用学习汇编语言的说法都是急功近利。

网友B:
单片机项目开发流程:

一、项目评估:
  出初步技术开发方案,据此出预算,包括可能的开发成本、样机成本、开发耗时、样机制造耗时、利润空间等,然后根据开发项目的性质和细节评估风险,以决定项目是否落实资金上马。

二、项目实施:
1、设计电原理图:
  在做这一步时要考虑单片机的资源分配和将来的软件框架、制定好各种通讯协议,尽量避免出现当板子做好后,即使把软件优化到极限仍不能满足项目要求的情况,还要计算各元件的参数、各芯片间的时序配合,有时候还需要考虑外壳结构、元件供货、生产成本等因素,还可能需要做必要的试验以验证一些具体的实现方法。设计中每一步骤出现的失误都会在下一步骤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对一些没有把握的技术难点应尽量去核实。

2、设计印刷电路板(PCB)图:
  完成电原理图设计后,根据技术方案的需要设计PCB图,这一步需要考虑机械结构、装配过程、外壳尺寸细节、所有要用到的元器件的精确三维尺寸、不同制版厂的加工精度、散热、电磁兼容性等等,为最终完成这一步常常需要几十次回头修改电原理图。

3、把PCB图发往制版厂做板:
  将加工要求尽可能详细的写下来与PCB图文件一起发电邮给工厂,并保持沟通,及时解决加工中出现的一些相关问题。

4、定购开发系统和元件:
  要考虑到开发过程中的可能的损耗,供货厂商的最小订货量、商业信誉、价格、服务等,具体工作包括整理购货清单、联系各供货厂商、比较技术参数、下定单、跑银行汇款、传真汇款底单、催货等等。

5、装配样机:
  PCB板拿到后开始样机装配,设计中的错漏会在装配过程开始显现,尽量去补救。

6、样机调试:
  样机初步装好就可以开始调试,当然需要有软件才能调,有人说单片机的软件不是编出来而是调出来的,所以这个过程需要用到电烙铁、刻刀、不同参数的元件、各种调试和仿真软件、样机的模拟工作环境等。常常会因为设计阶段的疏忽而不得不对样机动手术,等整个调试终于完成之后,往往样机的板子已经面目全非。

7、整理数据:
  到了这一步,项目开发的大部分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这时候需要将样机研发过程中得到的重要数据记录保存下来,比如更新电原理图里的元件参数、PCB元件库里的三维模型,还要记录暴露出来的设计上的失误、分析失误的原因、采用的补救方案等等。

8、V1.1
  如果项目进入生产阶段或确有需要,可以根据修正后的技术方案按以上各个步骤重做一台完善的V1.1版样机。

9、编写设备文档
包括编写产品说明书、拍摄外观图片等,如果设备需要和电脑通讯,还得写好与电脑的接口标准和通讯协议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了解一点各种单片机的特点和性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应自己的学习板或 ...

我看到网上好多都说可以直接从C开始,这块我是个小白;如果这样,那就从汇编开始。多谢大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项目开发流程:

一、项目评估:

多谢大师指点,请问程序是从汇编开始,还是C开始呢?有一点C基础,汇编一点基础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项目开发流程:

一、项目评估:

请问大师,量产时,单片机的程序烧录是怎样进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网上好多都说可以直接从C开始,这块我是个小白;如果这样,那就从汇编开始。多谢大师指导

从c开始是捷径。但是如果你仅仅满足于一般水平,玩玩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从汇编开始学起,能坚持下去,一定会不一样的。

当然汇编语言学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熟练掌握汇编语言编程,然后在适当看看c语言,基本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而且对c语言的许多东西不仅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c语言有时遇到不好解决的问题时,还是要看看编译后生成的汇编代码的。如果不动汇编,真的会成不了高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c开始是捷径。但是如果你仅仅满足于一般水平,玩玩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从汇编开始学起,能坚持下 ...

多谢大师指点
请问量产时,也还是拿着产品一个一个的进行程序烧录还是?

网友C:
谢谢啦,受益匪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师指点
请问量产时,也还是拿着产品一个一个的进行程序烧录还是?

没做过量产的。

网友D:
可不可以先学c在学汇编呢

网友E:
同是菜鸟。。。还是从课本上跟着做吧

网友F:
先学习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了解一点各种单片机的特点和性能,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适应自己的学习板或开发板(当然如果你对电的知识有一定的储备,动手能力较强,自己焊一个最小系统板就更能促进学习。以后可以根据掌握的知识逐步的扩充板子

网友G:
楼上说的对

网友H:
从C开始吧,汇编比较难理解

网友I:
你去淘宝买作品你会发现大家基本都是喜欢用C语言入手 但是大学生单片机都是从汇编语言开始的 所以感觉可以走接近从C语言开始

网友J:
开发板一般都是为了展示一款或多款MCU的基本功能的平台,以51单片机为例一般需要购买的材料为:(只写类别) 1、面包板或PCB实验板 2、电容 3、电阻 4、...

网友K:
建议先从简单的51单片机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