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关于单片机洗衣机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16-12-17):
小白刚学单片机不久 碰到了老师布置这个题目 感觉毫无头绪。。 再此求教各位大神!

洗衣机控制系统设计
设计内容:
1、 用直流电机的转速表征三种不同洗衣方式,弱洗、强洗、漂洗;(20分)
2、 实现最长10分钟定时;(20分)
3、 用三个独立按键设置待洗衣物的不同洗涤方式: 40分)
丝质衣服: 漂洗 定时3分钟
棉质衣服:弱洗 2分钟;强洗 5分钟;漂洗 3分钟;
化纤衣服: 强洗 4分钟;漂洗 2分钟;
4、 定时时间到,蜂鸣器报警提示。(20分)

网友A:
  1. // 基于单片机的洗衣机的控制系统设计

  2. /*
  3. 1洗衣机的功能及设计
  4. 1.1洗衣机功能要求      洗衣机的主要工作程序是:洗涤——脱水——漂洗——脱水——漂洗——脱水。上述工作程序中,包含三个过程,洗涤过程、漂洗过程、脱水过程。
  5.         (1)洗涤过程:放好待洗物,启动开关,进水阀通电,向洗衣机供水,当供水达到预定水位时,水位开关接通,进水阀断电关闭,停止供水。洗涤电动机接通电源,带动波轮(或桶)旋转,产生各种形式的水流搅动衣物进行洗涤。通过电动不停的正转、停、反转、反复循环,形成洗涤水对洗涤物产生强烈的翻滚作用。同时,衣物之间、衣物与四周桶壁之间产生互相摩擦和撞击力,以次达到洗涤衣物的目的。      (2)漂洗过程:漂洗的目的在于清除衣物上的洗涤液,因此,漂洗过程与洗涤过程的电器动作是完全相同的。
  6.         (3)脱水过程:洗涤或漂洗后,需要对衣物进行脱水以便晾干,节省水资源,所以脱水是洗衣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洗涤或漂洗过程结束后,电动机停止转动,排水阀通电,打开排水阀门排水。当水位低到一定程度时,满足安全条件,脱水电动机接通,电机带动脱水桶高速旋转,利用离心力把衣服上的水从桶壁的小眼里甩出。全部洗衣工作完成后,由蜂鸣器发出音响,表示衣物已洗干净。
  7. 1.2洗衣机硬件电路设计
  8.         1.2.1 洗衣机总体设计框图
  9.         椭圆型表示指示灯:从上到下依次为强洗、弱洗、洗涤次数、洗衣定时、脱水定时、洗衣剩余时间、脱水剩余时间。  电动机正转为强洗,正反交替转动设定为弱洗,初始设定的状态为强洗,若要选择弱洗模式需按下增加按键,再次按下选择按键,则表示洗涤次数的指示灯被点亮,选择增加或减少按键对时间进行加减。然后对脱水时间设定,最后按下启动键,洗衣机开始工作。

  10. 1.2.3硬件电路的主要模块
  11.         根据洗衣机的基本功能,硬件电路设计需要考虑:水流强度的问题、洗涤、漂洗、脱水时间设定长短的问题、工作时间或剩余时间的显示、工作过程中的暂停、启动、复位、洗完后的报警等问题。  采用5l系列单片机作为控制核心,主要包括功能设置及控制电路、洗衣机状态显示及输出控制电路。主要组成部件有:单片机、74LSl38译码器、ULN2003、指示灯、数码管、电动机、蜂鸣器以及按键等。

  12.         (1)功能设置及控制电路
  13.         ①暂停键K0,接P3.3,用外部中断1实现工作过程的暂停,根据人的需要可以进行手工洗涤;  ②水位开关K1,接P1.O,水位到位时,K1闭合。在进水期间,系统不断检测K1,当检测到K1闭合就停止进水;  ③按键K2,接P1.6,作为工作过程中的启动键;
  14.         ④按键K3是洗衣强度选择键,接P3.4,每按一次代表一种强度。分别是标准、弱洗、强洗和自编,由4个指示灯进行显示;  ⑤按键K4,接P3.5,对洗衣时间进行设置,并用数码管LEDl和LED2显示:
  15.         ⑥按键K5,接P3.6,对漂洗、脱水次数进行设置,并用数码管LEDI显示;
  16.         ⑦压电蜂鸣器接P1.7,作为洗衣时间到以及故障发生的报警器。
  17.         (2)洗衣机状态显示        74LSl38译码器为3—8译码器,选用它可以解决I/0口线数量不足问题。从控制要求可知,洗衣机的工作模式以及工作程序必须有7中不同的显示加以区别。74LSl38译码器的输入端C、B、A分别接P1.3、P1.4、P1.5,输出端分别与7个发光二极管DO--D6的阴极相连,发光二极管阳极接电源。输出端YO控制D0“弱洗”指示灯:Y1控制D1“标准洗”指示灯,Y2控制D2“强洗”指示灯,Y3控制D3“自编”指示灯,Y4控制D4“洗衣”指示灯,Y5控制D5“漂洗”指 示灯,Y6控制D6“脱水”指示灯
  18.         (3)输出控制电路  输出控制电路由触发器电路和相应的双向晶闸管组成。控制电机正反转以及进水阀和排水阀的开启和关闭。通过触发器电路和相应的双向晶闸管,电动机的正转和反转用单片机P1.1和P1.2进行控制;进水电磁阀和排水电磁阀用单片机的P3.0和P3.1进行控制

  19. 1.3洗衣机软件系统设计
  20. 1.3.1主程序设计
  21.                 根据硬件设计要求,控制主程序流程图如图所示。洗衣机通电之后,单片机上电,首先进行程序的初始化,包括定时器O、外部中断O、外部中断l的初始化,以及各参数初值的设定。默认洗衣强度为“标准洗”,漂洗次数3次。然后扫描K2、K3、K4、K5键的状态,确定洗衣强度R2、洗衣时间R3和漂洗次数R4。洗衣机处于待命状态,控制指示灯显示洗衣强度,液晶显示预设洗衣时间。当发现启动键K2按下,洗衣机从待命状态进入工作状态。完成进水——洗涤——脱水——漂洗的循环过程。当洗衣结束时,控制蜂鸣器发声。

*/

#include <reg51.h>   //各个引脚功能定义
sbit       key_move_stop  = P2^0;  //启动、暂停按键
sbit key_wash_dehydration = P2^1;  //洗涤、脱水按键
sbit key_water_detection  = P3^2;  //水位检测按键  外部中断0
sbit       key_cap_open   = P3^3;  //机盖装置按键  外部中断1
sbit LED1 = P0^0;  //启动指示灯 sbit LED2 = P0^1;  //暂停指示灯
sbit LED3 = P0^2;  //洗涤指示灯 sbit LED4 = P0^3;  //脱水指示灯
sbit LED5 = P0^4;  //进水阀指示灯 sbit LED6 = P0^5;  //排水阀指示灯
sbit LED7 = P0^6;  //水位满指示灯 sbit LED8 = P0^7;  //机盖松指示灯
sbit LED9 = P2^7;  //报警指示灯

sbit LS138A = P2^2;   //数码管片选
sbit LS138B = P2^3; sbit LS138C = P2^4;
sbit BEEP = P2^6;  //蜂鸣器报警
sbit PWM = P2^5;    //直流电动机

//共阴数码管 0-9  -
unsigned int code Disp_Tab[]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unsigned int i=0,LedNumVal=0;   //数码管计时  0-9 选择
unsigned int lednum = 0;  //定时器0 数码管计时速率调控变量
unsigned int  LedOut[3];        //数码管计时存储区
unsigned char key_s,key_v;   //按键扫描变量
static unsigned int m = 0;   //启动、暂停键计数变量
static unsigned int movenum = 0; //暂停功能变量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启动/暂停键;洗涤/脱水键扫描
{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s = 0x00;
        Key_s |= key_wash_dehydration;  Key_s <<= 1;
        Key_s |= key_move_stop;
        return Key_s;
}

/************************************************************/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a)    //数码扫描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b;
        for(; a > 0; a--)
                for(b = 200; b > 0; b--);
}

/**********************************************************/
void delayms( unsigned char ms)  //按键消抖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k;
        while(ms--)
        {
                for(k = 0; k < 120; k++);
        }
}

/***********************************************************/
void beep() {
        unsigned int n = 0;
        BEEP = 1;LED9 = 1;
        for(; n<6;n++)
        {
                BEEP = 0;LED9 = 0;
                delayms(3000);
                BEEP = 1;LED9 = 1;
                delayms(1000);
        }
}

/*************************************************************/
void led_display_zero()   //数码管清零并直流电动机停止 蜂鸣器响三下
{
        beep();
        PWM = 1;
        while(1)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LedNumVal = 0;
                PWM = 1;
                if(key_wash_dehydration ==0) //洗涤后脱水按下键跳出
                {
                        LED3 =1;
                        LED4 =0;
                        LED6 =0;   break;
                }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100]|0x80;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10];   //十位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             //个位

                for( i=0; i<3; i++)
                {
                        P1= LedOut[i];
                        switch(i)
                        {
                        case 0: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0);
                        P1 = 0x00;
                }
        }
}

/*************************************************************/
void led_display_over()   //数码管清零并直流电动机停止 蜂鸣器响三下
{
        beep();
        PWM = 1;
        while(1)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Led = 0;
                LED1 = 1;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1; //洗涤指示灯
                LED4 = 1; //脱水指示灯
                LED5 = 1;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1;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LED9 = 1; //出水阀指示灯
                if(key_move_stop ==0) //脱水后按下键跳出
                {
                        LED1 = 0;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1; //洗涤指示灯
                        LED4 = 1; //脱水指示灯
                        LED5 = 0;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1;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LED9 = 1;  //报警指示灯
                        break;
                }
                LedOut[0]=Disp_Tab[Led%1000/100]|0x80;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1]=Disp_Tab[Led%100/10];   //十位
                LedOut[2]=Disp_Tab[Led%10];      //个位
                for( i=0; i<3; i++)
                {
                        P1= LedOut[i];
                        switch(i)
                        {
                        case 0: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0);
                        P1 = 0x00;
                }
        }
}

/*************************************************************/
void cap_open()   //数码管清零并直流电动机停止 蜂鸣器响三下
{
        beep();       //需要复位跳出
        PWM = 1;
        while(1)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int LedNum = 0;
                LedOut[0]=Disp_Tab[LedNum%1000/100]|0x80;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1]=Disp_Tab[LedNum%100/10];   //十位
                LedOut[2]=Disp_Tab[LedNum%10];       //个位
                for( i=0; i<3; i++)
                {
                        P1= LedOut[i];
                        switch(i)
                        {
                        case 0: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0);
                        P1 = 0x00;
                }
        }
}

/************************************************************/
void led_display_move()            //数码管计时并直流电动机运转
{
        while(1)
        {
                PWM = 0;
                if(LedNumVal == 101)        //计时到100时自动清零并蜂鸣器响三下
                {
                        LedNumVal = 0;
                        TR0 = 0;
                        break;
                }
                if(key_move_stop ==0)
                {
                        movenum++;
                        if(movenum%2==1)
                        {
                                LED1 = 1; //启动指示灯
                                LED2 = 0; //暂停指示灯
                                TR0 = 0;  //关闭定时器0
                        }
                        else
                        {
                                LED1 = 0;
                                LED2 = 1;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
                }
                while(key_move_stop ==0); //等待按键释放
                LedOut[0]=Disp_Tab[LedNumVal%1000/100]|0x80;  //百位带小数点

                LedOut[1]=Disp_Tab[LedNumVal%100/10];     //十位
                LedOut[2]=Disp_Tab[LedNumVal%10];             //个位
                for( i=0; i<3; i++)
                {
                        P1 = LedOut[i];
                        switch(i)
                        {
                        case 0:LS138A=1; LS138B=0; LS138C=0;  break;
                        case 1:LS138A=0; LS138B=1; LS138C=0;  break;
                        case 2:LS138A=0; LS138B=0; LS138C=1;  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10);
                        P1 = 0x00;
                }
        }
}

/***********************************************************/
void move_stop_led()
{
        m++;
        if(m == 1)
        {
                EX0=1;    //外部中断0允许中断 水位检测
                LED1 = 0;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1; //洗涤指示灯
                LED4 = 1; //脱水指示灯
                LED5 = 0;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1;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LED9 = 1;  //报警指示灯
        }
        else if((m>1)&&(m%2==1))
        {
                LED1 = 0;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   else
        {
                LED1 = 1;          //启动指示灯
                LED2 = 0;          //暂停指示灯
                TR0 = 0;           //停止定时器工作
        }
}

/**********************************************************/
void wash_dehydration_led()
{
        static  unsigned int j = 0;
        j++;
        if(j%2 == 1)      //启动并洗涤
        {
                LED1 = 0;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0; //洗涤指示灯
                LED4 = 1; //脱水指示灯
                LED5 = 1;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1;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LED9 = 1;  //报警指示灯
                led_display_move();
                led_display_zero();
        }
        else          //启动并脱水
        {
                LED1 = 0;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1; //洗涤指示灯
                LED4 = 0; //脱水指示灯
                LED5 = 1;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0;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LED9 = 1;  //报警指示灯
                led_display_move();
                led_display_over();
        }
}

/*********************************************************/
void proc_key(unsigned char key_v)
{
        if((key_v & 0x01) == 0)
        {    move_stop_led();
        }
        else if((key_v & 0x02) == 0)
        {     if(m%2==1)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工作
                        wash_dehydration_led();
                }
        }
}

/*********************************************************/
main() {
        IT0 = 1;  //外部中断0 水位检测 跳沿触发方式
        EX0=0;    //不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1 = 1;  //外部中断1 机盖打开 跳沿触发方式
        EX1 = 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 定时模式 方式1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0;  //停止定时器工作
        TH0 = 0xDB;
        TL0 = 0xF0;  //10ms   EA=1;
        P0 = 0xff;
        key_v = 0x03;
        LS138A=0;
        LS138B=0;
        LS138C=0;
        while(1)
        {
                key_s = scan_key();
                if(key_s != key_v)
                {
                        delayms(10);
                        key_s = scan_key();   //启动/暂停键 洗涤/脱水键扫描
                        if(key_s != key_v)
                        {
                                key_v = key_s;
                                proc_key(key_v);
                                delayms(30);
                        }
                }
        }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
        EX0=0;
        LED7 = 0;      //水位满
        LED5 = 1;    //进水阀指示灯
        EX0=1;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lednum++;
        TR0 = 0;
        TH0 = 0xDB;    //10ms
        TL0 = 0xF0;
        if(lednum == 50)
        {
                lednum = 0;
                LedNumVal++;
        }
        TR0 = 1;
}

void  counter1(void) interrupt 2
{
        EX1 = 0;
        LED1 = 1; //启动指示灯
        LED2 = 1; //暂停指示灯
        LED3 = 1; //洗涤指示灯
        LED4 = 1; //脱水指示灯
        LED5 = 1; //进水阀指示灯
        LED6 = 1; //排水阀指示灯
        LED7 = 1; //水位满指示灯
        LED8 = 1; //机盖松指示灯
        cap_open();
}

网友B(2019-06-13):
楼主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C:
666楼主设计出来了吗?

网友D(2020-11-20):
你好,你有proteus的图吗

网友E:
找个电机驱动ic,然后学会调速PWM控制,然后学习单片机,定时器,按键输入

网友F:
不错,占个位,抽空测试看看

网友G:
楼主设计出来了吗?求proteus图

网友H:
二楼难道不是答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