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矩阵按键程序的疑问?

楼主(2016-12-17):
两个switch开关语句里面为什么最后都不写break?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
uchar Pre_KeyNO = 16,KeyNO = 16;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void Keys_Scan()
{
         uchar Tmp;
        P1 = 0x0f;
        DelayMS(1);
        Tmp = P1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P1 = 0xf0;
        DelayMS(1);
        Tmp = P1 >> 4 ^ 0x0f;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

void main()
{
         P0 = 0x00;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Keys_Scan();
                if(Pre_KeyNO != KeyNO)
                {
                         P0 = ~DSY_CODE[KeyNO];
                        Pre_KeyNO = KeyNO;
                }
                DelayMS(100);
        }
}

网友A:
可以不写break,到最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写break,到最后了

为什么?解释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单片机新手,请多多指教。您的这个疑问应该是由于switch语句有一点没弄明白。
/*
C语言还提供了另一种用于多分支选择的switch语句, 其一般形式为:
switch(表达式){
    case 常量表达式1:  语句1;
    case 常量表达式2:  语句2;
    …
    case 常量表达式n:  语句n;
    default:  语句n+1;
}
其语义是:计算表达式的值。 并逐个与其后的常量表达式值相比较,当表达式的值与某个常量表达式的值相等时, 即执行其后的语句,然后不再进行判断,继续执行后面所有case后的语句。如表达式的值与所有case后的常量表达式均不相同时,则执行default后的语句。
*/这一段是copy的。
序号1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1; break;
                case 4: KeyNO = 2; break;
                case 8: 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序号2    switch(Tmp)
        {
                case 1: KeyNO = 0;
                case 2: KeyNO = 1;
                case 4: KeyNO = 2;
                case 8: KeyNO = 3;
                default: KeyNO = 16;
        }

请看上面这两段代码,假如tmp==1,那么序号1对应的代码进入case1后遇到break跳出switch语句
而序号2代码进入case1之后,还要将剩余的case2、4、8执行一次。这里可以看出break语句的作用。
至于您问的最后一句为什么不加break,加不加无所谓了,反正程序如果能执行到最后一句,那么之后它会自动跳出 switch 循环

网友C:
彩电市场的市场上的出色的

网友D:
这不是必须要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单片机新手,请多多指教。您的这个疑问应该是由于switch语句有一点没弄明白。
/*
C语言还 ...

3Q,原来如此,在switch()语句,如果执行的case的情况,看后面有没有break,有就跳出这个语句,没有就继续执行下一条case, 如果是执行的default,会自动跳出。switch()语句里面执行到最后一句也会自动跳出

网友E:
这个不行的吧

楼主:
实测按键0—16,数码管显示0-F

网友F:
这个不需要,因为要连续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是单片机新手,请多多指教。您的这个疑问应该是由于switch语句有一点没弄明白。
/*
C语言还 ...

还是楼主理论学的好,理解正确。理论学好了,就没那么多问题,否则,一点点小事,就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楼主理论学的好,理解正确。理论学好了,就没那么多问题,否则,一点点小事,就愣了。

我理论看来还有待加强,希望能与大家相互交流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