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7705与89C51的使用代码

楼主(2016-12-18):
  AD7705到手感觉很复杂啊,不会用,有没有哪位大佬有驱动代码的,感觉这真有难度啊...

网友A:
下载:
/***************  AD7705 测试程序   000001 ****************/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en=P1^1;    //lcd使能
sbit lcdrs=P1^0;    //lcd读写控制

uint temp;
/**********    1602   显示      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code table[]="the resistance "; //15
uchar code table1[]=" 00000   ohm";         //12
void hc_595(uchar date)
{
    uint j;
    for(j=0;j<8;j++)
   {
          SH=0;
          date=date<<1;
          DS=CY;
      SH=1;
          SH=0;     //上升沿发生移位
    }
        ST=0;
    ST=1;           //上升沿将数据送到输出锁存器
    ST=0;
}

void write_com1602(uchar com)      /* 写命令*/
{
        lcdrs=0;
    lcden=0;
        hc_595(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1602(uchar date)       /* 写数据*/
{
        lcdrs=1;
        lcden=0;
    hc_595(date);
        delay(5);
        lcden= 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t1602(uint data2)       /* 显示四位数*/
{
        uint wei_1,wei_2,wei_3,wei_4,wei_5;
        wei_1=data2/10000;
        wei_2=data2/1000%10;
        wei_3=data2/100%10;
        wei_4=data2/10%10;
        wei_5=data2%10;
        write_com1602(0x80+0x40+2);
        write_date1602(0x30+wei_1);
        write_date1602(0x30+wei_2);
        write_date1602(0x30+wei_3);
        write_date1602(0x30+wei_4);
        write_date1602(0x30+wei_5);
}

void init1602()
{
    uint num;
         lcden=0;
         write_com1602(0x38);
     write_com1602(0x0c);
     write_com1602(0x06);
         write_com1602(0x01);
         write_com1602(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1602(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1602(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e1602(table1[num]);
                         delay(5);
          }

}
/****************************************************************/

void main()
{
    Init7705();
        init1602();
        while(1)

   {
                   while(!drty)
           {
                temp=GetData7705();
            write_dt1602(temp);
            }
   }
}

网友B(2017-08-03):
我想要一个 7705用15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B:
额..这是1602的程序吧,7705的读写好像没有

网友C:
只是ldc 差7705

网友D(2018-08-30):
16位ad.....很烦  在比赛了

网友E(2018-12-23):
怎么吗,没有7705的程序

网友F(2019-07-28):
呃,7705引脚都没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