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时,想添加一个能模拟声音的元器件

楼主(2016-12-18):
用proteus仿真时,想添加一个能模拟声音的元器件,哪些元器件可以呢?初学者,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实例1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A: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5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好用心的回复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很贴心,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灰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好用心的回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真心感谢

网友B:
可以可以....

楼主:
能发一下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程序代码吗,想看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能发一下代码看看吗?谢谢

网友A: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

好可惜没有书,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C:
仿真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可惜没有书,不过还是谢谢你

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D:
扬声器可以的

网友E:
用Sounder,程序可以自己在百度上找翻译软件翻译一下

网友F:
可以发一下源代码吗,回复的很给力

网友A(2017-01-19):
引用 网友F:
可以发一下源代码吗,回复的很给力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

网友G:
proteus发声器件

网友H:
根据程序的不同,代码也不一样,会有变化的,
0xA9,0xEF,//00220HZ ,1  //0
0x93,0xF0,//00233HZ ,1#
0x73,0xF1,//00247HZ ,2
0x49,0xF2,//00262HZ ,2#
0x07,0xF3,//00277HZ ,3
0xC8,0xF3,//00294HZ ,4
0x73,0xF4,//00311HZ ,4#
0x1E,0xF5,//00330HZ ,5
0xB6,0xF5,//00349HZ ,5#
0x4C,0xF6,//00370HZ ,6
0xD7,0xF6,//00392HZ ,6#
  0x5A,0xF7,//00415HZ ,7
  0xD8,0xF7,//00440HZ 1     //12
  0x4D,0xF8,//00466HZ 1#    //13
  0xBD,0xF8,//00494HZ 2     //14
  0x24,0xF9,//00523HZ 2#    //15
  0x87,0xF9,//00554HZ 3     //16
  0xE4,0xF9,//00587HZ 4     //17
  0x3D,0xFA,//00622HZ 4#    //18   0x90,0xFA,//00659HZ 5     //19
  0xDE,0xFA,//00698HZ 5#    //20
  0x29,0xFB,//00740HZ 6     //21
  0x6F,0xFB,//00784HZ 6#    //22
  0xB1,0xFB,//00831HZ 7     //23
0xEF,0xFB,//00880HZ `1
0x2A,0xFC,//00932HZ `1#
0x62,0xFC,//00988HZ `2
0x95,0xFC,//01046HZ `2#
0xC7,0xFC,//01109HZ `3
0xF6,0xFC,//01175HZ `4
  0x22,0xFD,//01244HZ  `4#
0x4B,0xFD,//01318HZ `5
0x73,0xFD,//01397HZ `5#
0x98,0xFD,//01480HZ `6
0xBB,0xFD,//01568HZ `6#
  0xDC,0xFD,//01661HZ `7     //35
};
timer0() interrupt 1
{
    TL0=tl0_f;TH0=th0_f;
    BEEP=~BEEP;
}

changedata(uchar *song,uchar *diao,uchar *jie)
{
    uchar i,i1,j;
    char gaodi;
    uchar banyin;
    uchar yinchang;
    uchar code jie7[8]={0,12,14,16,17,19,21,23};

    *diao=*song;
    for(i=0,i1=0;;)
    {
        gaodi=0;
        banyin=0;
        yinchang=4;
        if((*(song+i)=='|') || (*(song+i)==' ')) i++;

        switch(*(song+i))
        {
            case ',': gaodi=-12;i++;
            break;

            case '`': gaodi=12;i++;
            break;
        }

        if(*(song+i)==0)
        {
            *(diao+i1)=0;
            *(jie+i1)=0;
            return;
        }

        j=*(song+i)-0x30; i++;
        j=jie7[j]+gaodi;

yinc:   switch(*(song+i))
        {
            case '#':
                i++;j++;
    goto yinc;

            case '-':
                yinchang+=4;
                i++;
                goto yinc;

            case '_':
                yinchang/=2;
                i++;
    goto yinc;

            case '.':
                yinchang=yinchang+yinchang/2;
    i++;
    goto yinc;
        }

        *(diao+i1)=j;
        *(jie+i1)=yinchang;
        i1++;
    }
}
void play(uchar *songdata)
{
    uchar i,c,j=0;
    uint  n;
    uchar xdata diaodata[112];
    uchar xdata jiedata[112];

    changedata(songdata,diaodata,jiedata);
    TR0=1;
    for(i=0;diaodata[i]!=0;i++)
    {
        tl0_f=freq[diaodata[i]*2];
        th0_f=freq[diaodata[i]*2+1];
        for(c=0;c<jiedata[i];c++)
  {
            for(n=0;n<32000;n++);
   if(!key1)
   {
    TR0=0;
    return;
   }
  }
        TR0=0;
        for(n=0;n<500;n++);
        TR0=1;
              //turn();
    }
    TR0=0;
}

uchar code mamahao[]={
"6.5_35|`16_5_6-|35_6_53_2_|1_,6_5_3_2-|"
"2.3_55_6_|321-|5.3_2_1_,6_1_|,5--"
};
这是种比较复杂的

网友H:
第二种,要分开弄的。程序只是个大概的程序
uchar code yinfu[]={0xfb,0xe9,      //Do
                   0xfc,0x5c,      //Re
                   0xfc,0xc1,      //Mi
                   0xfc,0xef,      //Fa
                   0xfd,0x45,      //So
                   0xfd,0x92,      //La
                   0xfd,0xd0,      //Si
                   0xfd,0xee,      //Do#
                                   0x00,0x00,           //间隔
};
uchar code shengri_tone[]={        1,0,1,2,1,4,3,0, //生日快乐音调
                                   1,0,1,2,1,5,4,0,
                                   1,0,1,8,6,4,3,2,0,
                                   7,0,7,6,4,5,4,0       //0代表不发声,即停顿;数字即为音调
};

uchar code shengri_beat[]={   24,1,24,48,48,48,72,5,//节拍
                                   24,1,24,48,48,48,72,5,
                                   24,1,24,48,48,48,48,72,5,
                                   24,1,24,48,48,48,72,5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