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个小程序仿真设计,51单片机的

楼主(2016-12-18):
只要能运行的仿真程序就好,谢谢

网友A:
100个仿真案例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网上百度很多吖。

网友D:
程序加图

程序加图

网友E:
#include<reg51.h>sbit P1_0=P1^0;                   //定义IO口 void delay02s(void)               //延时0.2秒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j,k;  //定义3个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for(i=20;i>0;i--)     //作循环延时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每一个C语言程序有且只有一个主函数,   {           while(1)   //循环条件永远为真,以下程序一直执行下去。     {      P1_0=0;     // I/O口P1.0输出低电平,小灯被点亮。      delay02s();  //延时经过0.2秒。      P1_0=1;     // I/O口P1.0输出高电平,小灯熄灭。      delay02s();  //延时经过0.2秒。      }   }

网友F(2017-03-20):
个人感觉这本书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