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写的战争模拟游戏 源码

楼主(2016-12-18):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define N 40

void print_bing();//显示数据
void printlist();//显示输出战场信息
void print();//显示步,弓,骑
void chushihua();//对战场进行初始化
void chushihua1();//对进攻士兵进行初始化
void chushihua2();//对防守士兵进行初始化
void search();//寻找最近敌方士兵
void search1();//寻找最近敌方士兵
void move();//士兵移动一个单位
void move1();//士兵移动一个单位
void tiaozheng();//调整所有士兵的位置
void chakan();//查看自己的坐标和最近的敌军坐标
void qingchubushu();//重置所有步数
void qingqibingchubushu();//重置骑兵步数
void attack();//计算伤害
int panduan();//判断是否有队伍胜利

typedef struct bingzhong
{
    int hp;//血量
    int gongjili;//攻击力
    int bz;//兵种
    int fw;//攻击范围
    int x;//最近敌军的纵向坐标
    int y;//最近敌军的横向坐标
    int xingdongli;//一次能移动的次数
    int bushu;//是否被移动过的标志
}Bing;//定义士兵
/*
void printlist()
{
printf("-------------------------------------------------------------\n");
printf("|兵种----|符号 |造价|攻击力|暴击率|防御力|血量 |攻击范围|移动矩离\n");
printf("-------------------------------------------------------------\n");
printf("|弓箭手--|--A--|100-|18----|5%------|1----|100--|1~3---|1-----\n");
printf("-------------------------------------------------------------\n");
printf("|步兵    | F   |75  |15   |8%      |3    |150  |1      |1     \n");
printf("-------------------------------------------------------------\n");
printf("|骑士    | K   |150 |20   |10%     |5    |200  |1      |3     \n");
printf("-------------------------------------------------------------\n");
printf("兵种相克关系:步兵克骑士,骑士克弓箭手,弓箭手克步兵\n");
printf("-------------------------------------------------------------\n");
}//显示数据
*/
void tiaozheng(Bing head[][N],int hang)
{
    search(head[0],hang);
    move(head[0],hang);
    search(head[0],hang);
    qingqibingchubushu(head[0],hang);
    move(head[0],hang);
    search(head[0],hang);
    qingqibingchubushu(head[0],hang);
    move(head[0],hang);
    qingchubushu(head[0],hang);
    attack(head[0],hang);
}//调整所有士兵的位置
void attack(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x1=0,y1=0;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0)
            {
                if(head[i][j].fw>=(abs(head[i][j].x-i)+abs(head[i][j].y-j)))
                {
                    x1=head[i][j].x;
                    y1=head[i][j].y;
                    head[x1][y1].hp=head[x1][y1].hp-head[i][j].gongjili;
                    if(head[x1][y1].hp<=0)
                        head[x1][y1].bz=0;
                }
            }
}
void qingqibingchubushu(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3 || head[i][j].bz==6)
                head[i][j].bushu=0;
}
void move(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0)
                move1(&head[i][j],head[0],i,j);
}
void move1(Bing* s ,Bing head[][40],int x,int y)
{
    int juli=0;
    juli=abs(x-s->x)+abs(y-s->y);
    if(s->fw<juli && s->bushu<s->xingdongli)
    {
        if(s->x-x>0 && head[x+1][y].bz==0)
        {
            head[x+1][y].bz=s->bz;
            head[x+1][y].fw=s->fw;
            head[x+1][y].hp=s->hp;
            head[x+1][y].gongjili=s->gongjili;
            head[x+1][y].hp=s->hp;
            head[x+1][y].x=s->x;
            head[x+1][y].y=s->y;
            head[x+1][y].xingdongli=s->xingdongli;
            head[x+1][y].bushu=++(s->bushu);
            s->bz=0;
            return;
        }
                if(s->y-y<0 && head[x][y-1].bz==0 )
        {
            head[x][y-1].bz=s->bz;
            head[x][y-1].fw=s->fw;
            head[x][y-1].hp=s->hp;
            head[x][y-1].x=s->x;
            head[x][y-1].y=s->y;
            head[x][y-1].gongjili=s->gongjili;
            head[x][y-1].hp=s->hp;
            head[x][y-1].xingdongli=s->xingdongli;
            head[x][y-1].bushu=++(s->bushu);
            s->bz=0;
            return;
        }
        if(s->x-x<0 && head[x-1][y].bz==0)
        {
            head[x-1][y].bz=s->bz;
            head[x-1][y].fw=s->fw;
            head[x-1][y].hp=s->hp;
            head[x-1][y].x=s->x;
            head[x-1][y].y=s->y;
            head[x-1][y].gongjili=s->gongjili;
            head[x-1][y].hp=s->hp;
            head[x-1][y].xingdongli=s->xingdongli;
            head[x-1][y].bushu=++(s->bushu);
            s->bz=0;
            return;
        }

        if(s->y-y>0 && head[x][y+1].bz==0)//横向移动
        {
            head[x][y+1].bz=s->bz;
            head[x][y+1].fw=s->fw;
            head[x][y+1].hp=s->hp;
            head[x][y+1].x=s->x;
            head[x][y+1].y=s->y;
            head[x][y+1].gongjili=s->gongjili;
            head[x][y+1].hp=s->hp;
            head[x][y+1].xingdongli=s->xingdongli;
            head[x][y+1].bushu=++(s->bushu);
            s->bz=0;
            return;
        }
    }
}//士兵移动一个单位
void search(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0)
                search1(head[0],hang,&head[i][j],i,j);
}
void search1(Bing head[][N],int hang,Bing* s,int x,int y)
{
    int x1=0,y1=0,juli=0,i=0,j=0,biaoshi=10000;
    if(s->bz>0 && s->bz<4)
    {
        for(i=hang-1;i>=0;i--)
            for(j=39;j>=0;j--)
                if(head[i][j].bz>3 && head[i][j].bz<7)
                {
                    juli=abs(i-x)+abs(j-y);
                    if(juli<biaoshi)
                    {
                        biaoshi=juli;
                        s->x=i;
                        s->y=j;
                    }
                }
    }
    if(s->bz>3 && s->bz<7)
    {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0 && head[i][j].bz<4)
                {
                    juli=abs(i-x)+abs(j-y);
                    if(juli<biaoshi)
                    {
                        biaoshi=juli;
                        s->x=i;
                        s->y=j;
                    }
                }
    }
}//寻找最近敌方士兵
void qingchubushu(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
    for(i=0;i<hang;i++)
        for(j=0;j<N;j++)
            if(head[i][j].bz>0)
                head[i][j].bushu=0;
}
void chushihua(Bing* s,int hang)
{
    int i=0;
    for(i=0;i<N*hang;i++,s++)
    {
        s->bz=0;
    }
}//对战场进行初始化
void chushihua1(Bing s1[][40],int bing11,int bing12,int bing13)
{
    int i=0;
    Bing* s=(Bing*)s1;
    for(i=0;i<bing11;i++,s++)
    {s->bz=1;s->fw=3;s->bushu=0;s->xingdongli=1;s->hp=100;s->gongjili=18;}
    for(i=0;i<bing12;i++,s++)
    {s->bz=2;s->fw=1;s->bushu=0;s->xingdongli=1;s->hp=150;s->gongjili=15;}
    for(i=0;i<bing13;i++,s++)
    {s->bz=3;s->fw=1;s->bushu=0;s->xingdongli=1;s->hp=200;s->gongjili=20;}
}//对士兵进行定位
void chushihua2(Bing s1[][40],int bing21,int bing22,int bing23,int hang)
{
    int i=0,j=0;
    Bing* s=(Bing*)s1;
    s=s+(hang-1)*40;
    for(;j<bing21;s++,j++)
    {
        s->bz=4;s->fw=3;s->bushu=0;s->xingdongli=1;s->hp=100;s->gongjili=18;
        i++;
        if(i>39)
        {s=s-80;i=0;}
    }
    for(j=0;j<bing22;s++,j++)
    {
        s->bz=5;s->fw=1;s->bushu=0;s->xingdongli=1;s->hp=150;s->gongjili=15;
        i++;
        if(i>39)
        {s=s-80;i=0;}
    }
    for(j=0;j<bing23;s++,j++)
    {
        s->bz=6;s->fw=1;s->bushu=0;s->xingdongli=1;s->hp=200;s->gongjili=20;
        i++;
        if(i>39)
        {s=s-80;i=0;}
    }
}//对防守士兵进行初始化
void print(int bz)
{
            switch (bz)
            {
                 case 1:printf("弓");break;
                 case 2:printf("兵");break;
                 case 3:printf("车");break;
                 case 4:printf("弩");break;
                 case 5:printf("卒");break;
                 case 6:printf("車");break;
                 default:printf("  ");break;
            }
}//显示步,弓,骑
void print_bing(Bing s[][N],int i1)
{
    printf("-------------------------------------------------------------\n");
    int i=0,j=0;
    for(i=i1-1;i>=0;i--)
    {
        for(j=0;j<N;j++)
            print(s[i][j].bz);
        printf("\n");
    }
    printf("-------------------------------------------------------------\n");
}//显示输出战场信息
void chakan(Bing b[][N],int hang)
{
    int i=0,j=0;
    for(i=0;i<hang;i++)
        for(j=0;j<N;j++)
        {
            if(b[i][j].bz>0)
                printf("兵种%d的i,j=%d,%d   |  i1,j1=%d,%d\n",b[i][j].bz,i,j,b[i][j].x,b[i][j].y);
        }
}
int panduan(Bing head[][N],int hang)
{
    int i=0,j=0,zifang=0,difang=0;
    for(i=0;i<hang;i++)
        for(j=0;j<N;j++)
        {
            if(head[i][j].bz>0 && head[i][j].bz<4)
                zifang=1;
            if(head[i][j].bz>3 && head[i][j].bz<7)
                difang=1;
        }
    if(zifang==1 && difang==0)
        return 1;
    if(zifang==0 && difang==1)
        return 2;
    else
        return 0;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atic int lie1=0,lie2=0;//lie1是进攻方的士兵行数,lie2是防守方的士兵行数
    int i=0,j=0,moshi=0,bing11=0,bing12=0,bing13=0,bing10=0,bing21=0,bing22=0,bing23=0,bing20=0,shengli=0;
/*
    printf("请选择游戏模式:1是金钱模式,2是士兵个数模式\n");
    scanf("%d",&moshi);
    if(moshi==2)
    {
*/
        printf("请输入进攻方各兵种的数量:分别是弓,兵,车\n");
        scanf("%d %d %d",&bing11,&bing12,&bing13);
        bing10=bing11+bing12+bing13;
        lie1=bing10/N;
        printf("请输入防守方各兵种的数量:分别是弩,卒,車\n");
        scanf("%d %d %d",&bing21,&bing22,&bing23);
        bing20=bing21+bing22+bing23;
        lie2=bing20/N;
    //}
    Bing b[8+lie1+lie2][N];
    chushihua(&b[0][0],8+lie1+lie2);
    chushihua1(b,bing11,bing12,bing13);
    chushihua2(b,bing21,bing22,bing23,8+lie1+lie2);//对各方的兵种初始化
    //printlist();
    print_bing(b,8+lie1+lie2);//打印战场

    while(1)
    {
        tiaozheng(b,8+lie1+lie2);//移动一次
        print_bing(b,8+lie1+lie2);//打印战场
        //chakan(b,8+lie1+lie2);
        getchar();
        shengli=panduan(b,8+lie1+lie2);
        if(shengli==1)
        {
            printf("进攻方胜利\n");
            break;
        }
        if(shengli==2)
        {
            printf("防守方胜利\n");
            break;
        }
    }
    return (EXIT_SUCCESS);
}

网友A(2020-05-28):
能和您仔细聊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