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全波整流,波形图????

楼主:
这个图ACL对GND的波形图是怎么样的?我想蒙圈了。。

网友A(2016-12-19):
RE: 阻荣降压全波整流,波形图????

这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输出一个有脉动分量的直流电流,由于有稳压二极管ZD1和滤波电容C5存在,这个脉动分量可以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整流过程是这样的,当交流电源ACL端为正时,电流经过负载电阻R5流入交流电源ACN端,同时滤波电容器C5处于充电状态,此时如果稳压二极管ZD1两端的电压超过它的击穿电压,稳压二极管将导通,电路中电流将增大,限流电阻R4的电压降将增大,从而使负载电阻的端电压得到保证。当交流电源ACN端为正时,电流将通过二极管D2回到交流电源ACL端,在这一过程刚开始发生时,交流电源ACL端电压开始下降,当降到低于滤波电容端电压时,滤波电容通过负载电阻开始放电,从而维持了交流电源负半周时负载电阻所需要的电流。滤波电容所储存的电能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证任意时刻都有足够的电能释放,所以严格说来,这个直流电还是有脉动分量的。当滤波电容C5和限流电阻R4足够大,直流电流越趋向平稳。

网友B:
2楼说得对。不加滤波电容整流出来的波形就是正弦波去掉负半波的样子,加了滤波电容后根据负载情况从脉动到平直(负载极小时)。

网友C:
该电路关键元件是C2,负载能力(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均与C2有关,其工作原理是C2与其后面的元件分压,C2承担了220V的大部分交流电压。再由R2R3降压,D1半波整流,C3C5R4组成π型滤波,R4DZ1组成稳压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半波整流电路,输出一个有脉动分量的直流电流,由于有稳压二极管ZD1和滤波电容C5存在,这个脉动分 ...

之前这个问题图片放错了,这个是用Multisim软件仿真得到的波形。零线对GND,怎么是这样一个波形?想不明白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之前这个问题图片放错了,这个是用Multisim软件仿真得到的波形。零线对GND,怎么是这样一个波形?想不明 ...

正的幅值5V左右,负的6点几伏

网友A:
RE: 阻荣降压全波整流,波形图????

引用 网友D:
正的幅值5V左右,负的6点几伏

我没有这个软件,所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上图是个全波整流,它把负半波移到正半波,使脉动波形更加趋向平稳。根本不可能出现上述波形。我不明白上面的小波形是什么,是在交流侧对GND进行测量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波形就好解释了。因为检查这两点实际上是检查交流波形,但,又不是真正的交流波形,有半波电流是经过负载电阻构成回路,所以电流招到削波形成这个样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这个软件,所以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实验。上图是个全波整流,它把负半波移到正半波,使脉动波形更加趋 ...

是的,是交流零线对GND的波形。

网友E: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只要整流 不加滤波电容 全波的就是100HZ 半波就是50HZ削顶波

网友F:
这个实际做出来测试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G:
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C3和C5选取得当波形应该无限趋近平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