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R24控制系统程序源码

楼主:
NER24控制系统

下载:
#include"stc12c5a60s2.h"   //stc12c5a60s2头文件
#include"Timer0.h"         //定时器0头文件
#include"Timer1.h"         //定时器1头文件
#include"Dingyi.h"         //定义变量头文件
#include"delay.h"          //软件延时头文件
#include"lcd12864.h"       //LCD显示头文件
#include"ds18b20.h"        //温度检测头文件
#include"exint0.h"         //外部中断0头文件
#include"superaudible.h"   //超声波测距头文件
#include"IIC.h"            //IIC总线
#include"mpu6050.h"        //配置mpu6050芯片寄存器
#include"PCAPWM.h"         //输出pwm
#include"keyconcrol.h"     //按键扫描
#include"keyoper.h"        //按键控制

#define TASK_F 100         //任务时钟频率为10HZ

uchar code taba[]="  距离      cm";
uchar code tabb[]="环境温度      度";
uchar code tabc[]="当前角度      °";
uchar code tabd[]="设定角度    °";

void run(void(*ptask)());  //指向任务函数的指针
void task0();              //任务0
void task1();              //任务1
void task2();              //任务2
void task3();              //任务3
void task4();              //任务4
void (*code task[])()={task0,task1,task2,task3,task4};//获得任务PC指针

void function_Init();       //全部初始化

void main()
{
   uchar i;

         Delay(300);
   function_Init();         //总函数初始化
         Delay(200);
   EA=1;

   while(1)
   {
      for(i=0;i<TASK;i++)
            {
                    if(task_delay[i]==0) //就绪任务调度
                    {
                              run(task[i]);
                             break;             //任务调度完成之后跳出循环,即任务0的优先级最高,以此类推
                    }
            }
   }
}

void run(void(*ptask)())  //指向任务函数的指针
{
   (*ptask)();
}

void task0()              //任务0,风扇控制
{
  /*if(angleyflag==1)      //自动控制
        {
    if(angny>angleyy)
                {
      if(++fanflag>200) fanflag=200;
    }
  }*/
        LCD_mpu6050(angle_Y,MPU6050_GetData(ACCEL_YOUT_H)); //计算角度
        key_scan();              //按键判断
        task_delay[0]=TASK_F/2;
}

void task1()              //任务1,按键扫描
{
   /*if(angleyflag==1)      //自动控制
         {
                 if(angny<angleyy)
                 {
       if(--fanflag<1) fanflag=0;
     }
   }        */
   task_delay[1]=TASK_F;
}

void task2()              //任务2
{
         MPU6050_Set();                        //计算设定角度值
         task_delay[2]=TASK_F/4;
}

void task3()                             //任务3,超声波测距
{
   static uchar state=0;

         switch(state)
         {
     case 0:super_Start();               //启动超声波模块
                              state=1;
                        task_delay[3]=TASK_F;
                              break;

                 case 1:Shou_super();                //接收超声波

                              state=2;
                        task_delay[3]=TASK_F;
                              break;

                 case 2:LCD_String(0,3,distance);    //显示超声波距离
                        LCD_String(2,4,angle_Y);     //显示角度值
                        LCD_String(3,4,angme);       //显示设定角度值
                              state=0;
                        task_delay[3]=TASK_F;
                        break;
   }
}

void task4()                             //任务4,温度采集
{
   static uchar state=0;

         switch(state)
         {
     case 0:ds18b20_TempStart();         //启动温度转换
                        state=1;
                        task_delay[4]=TASK_F*2;
                        break;

                 case 1:ds18b20_Temp_Updata();       //获取温度值并保存到数组中
                              state=2;
                        task_delay[4]=TASK_F/10;
                        break;

                 case 2:LCD_String(1,4,Temperature); //显示数组中的温度
                              state=0;
                        task_delay[4]=TASK_F/2;
                        break;
   }
}

void function_Init()                     //总函数初始化
{
   Bel=1;
         Timer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
         Timer1_init();                        //初始化定时器1
         exint0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0
         MPU6050_Init();                       //初始化mpu6050
   LCD_Init();                           //初始化LCD
   PCAPWM_Init();                        //初始化pwm
         Delay(200);
   LCD_Chinese(0,0,taba);
   LCD_Chinese(1,0,tabb);
   LCD_Chinese(2,0,tabc);
   LCD_Chinese(3,0,tabd);
   Trig=0;                               //拉低脉冲输入引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