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简单的按键防抖动程序 遇到问题

楼主(2016-12-19):
请问各位大虾,我用proteus仿真时遇到一个问题,想做一个简单的按键防抖动程序
一开始我用基本的判断按键是否按下,delay一会,再判断一次按键是否按下,如果是,则点亮一盏灯
结果出现一个问题,完全不能去抖动,反而按下鼠标后会出现灯闪烁、延迟点亮等不稳定的情况
只有改用一个参数++,加到5的时候点亮灯这种方式才能稳定地用按钮控制灯。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5-02-20):
你没有写其他的功能吧?不用delay延时换成,while(!key1)延时看看,如果是下降沿驱动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