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矩阵 自定义那都没看懂

楼主:
这个程序怎么看,自定义那都没看懂

网友A(2016-12-19):
这个我自己看明白了,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B:
你想问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消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想问什么?为什么可以这样消隐吗?

我刚开始自定义都没看明白,现在可以理解了,消隐是对于软件proteus来说的,硬件是不存在消隐的,这个程序的消隐是全部数码管显示完后再全部熄灭然后再跳到第一个显示

网友C: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程序

对,今天又看了一个不是很会  就得一点一点分析  自定义的时候 我有的都没看懂

网友D:
这个的话还行

网友E:
我做不出来

网友F:
先从小程序看,把独立键盘,矩阵键盘看懂,这个自然就会了。

网友G: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key7=P1^6; //sbit key8=P1^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组0到F uchar code table1[]={0,1,2,3,4,5,6,7}; uint key; void delayms(uchar k) {   uchar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void display(uint vaule)  //显示子函数 {P2=table1[0];         P0=table[vaule];  //uint bai,shi,ge; //                bai=vaule/100; //shi=vaule/10%10; //ge=vaule%10;                                 //   P0=table[ge];   //送段选数据 //// dula=1; //   P2=table1[2];   //送位选数据 //   delay(50); //// dula=0;                                                   //   P0=table[shi]; //// dula=1; //   P2=table1[1]; //   delay(50);  //// dula=0;                                         //   P0=table[bai]; //// dula=1; //   P2=table1[0]; //   delay(50); }  void keyscan()        //按键子函数                                    {        uint X,Y,Z;                  P1=0X0F;//行扫描         if(P1!=0X0F)         {                 if(P1!=0X0F)         {delayms(50);                                 X=P1&0X0F; //取出行扫描键值                 P1=0XF0;//列扫描                 Y=P1&0XF0;//取出列扫描键值                 Z=X|Y;//取出行扫描列扫描合并值                 switch(Z)                 {                   case 0X7E: key=0; break; case 0XBE: key=1; break;                 case 0XDE: key=2; break;                 case 0XEE: key=3; break; //                                         case 0X7D: key=4; break;                 case 0XBD: key=5; break;         case 0XDD: key=6; break;                 case 0XED: key=7; break; //                                         case 0X7B: key=8; break;                         case 0XBB: key=9; break;                 case 0XDB: key=10; break;                 case 0XEB: key=11; break;                                          case 0X77: key=12; break;                 case 0XB7: key=13; break;                         case 0XD7: key=14; break;                         case 0XE7: key=15; break;                                          }; //                break;         } //                P1=0X0F; //                while(P1!=0X0F);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key); } }

网友H:
键盘矩阵确实难理解,我也要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