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比较器用作AD例程

楼主(2016-12-19):
STC单片机比较器用作AD例程
所有源程序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工作频率为20M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CMP-AD.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对ADC控制寄存器ADC_CONTR进行位定义 (ADC_CONTR寄存器不能进行位操作)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define CH6          6
sfr ADC_LOW2=0XBE;          //ADC低2位结果
//sbit P_ADC=P3^3;     //定义比价器的输出口
sbit P_ADC=P1^4;     //定义比价器的输出口
sbit power=P3^3;     //主电源开机使能位
sbit in_ac=P3^2;     //AC输入电压类型 1:AC60V  0:AC90v
sbit smg1=P1^5;
sbit smg2=P1^6;
sbit smg3=P1^7;
uchar ch=0;
uchar i_t2;
uint t0val;                         //定时器0的初值
uint t2val;          //定时器2的初值
uint adc_scal;       //AD量程
uint adc_count;      //比较结果为高计数
uint adc_duty;       //ADC计数周期
uint adc_val;        //ADC值
bit  adc_ok;                 //ADC转换完成标志
uchar ok_count;      //AD采集次数
bit  one_ok;         //取样完成标志
ulint val1,val2;     //中间临时值
uint rmsval;         //输入电压有效值
uchar smgval[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temp[4];
uchar i;
//1ms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x)
{uint a,b;
for (a=x; a>0;a--)
  for (b=100;b>0; b--);
}
//AD初始化程序
void intad()
{        ch=0;
    P1ASF = 0x01 ;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ADC_START | ch;
    delay(2);

}
//读取AD结果
int getad()
{ADC_CONTR=ADC_POWER|ADC_SPEEDHH|ch|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ADC_FLAG)) ;
ADC_CONTR=~ADC_CONTR;
return ((uint)((uint)(ADC_RES<<2)+(uint)(ADC_LOW2)));
}
//主程序初始化
void int_main()
{
intad();
P3M1=0;
P3M0=0XFF;
P1M1=0;
P1M0=0Xf0;
/////////////
power=0;
in_ac=1;                         //刚上电时候先关闭主电源
P5M1=0XFF;
P5M0=0;                                  //P54 P55设为高阻状态
adc_scal=500;                  //AD量程
adc_duty=adc_scal;
//P3M0=0X80;              //P33为强推挽模式  P32为准双向口模式
CMPCR1=0;             //比价器寄存器1初始化
CMPCR2=0;             //比较器寄存器2初始化
CMPCR1&=~PIS;                  //选择P55脚为比较器的正极输入端
CMPCR1|= NIS;         //选择P54脚为比较器的负极输入端
CMPCR1&=~CMPOE;                  //禁止比较器的结果输出
CMPCR2&=~INVCMPO;          //比机器结果正常输出
CMPCR2|=DISFLT;          //不使能比较器输出0.1us滤波
CMPCR2&=~LCDTY;       //比较器结果不去抖 直接输出
CMPCR1|=CMPEN;        //使能比机器
t0val=55536;          //定时器0定时时间为0.5ms
t2val=45536;                  //定时器0定时时间为1ms
TH0=t0val>>8;
TL0=t0val;
T2H=t2val>>8;
T2L=t2val;
AUXR=0X94;                           //定时器0的速度为传统8051的12倍,即不分频  允许定时器2运行 速度为1分频
//IE2|=ET2;             //定时器2中断开启

TMOD=0;               //定时器0工作模式为16位自动重装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定时器0使能
PT0=1;                //定时器0中断为最高优先级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main()
{
int_main();
while(1)
{
//if(adc_ok==1)
{
  adc_ok=0;
  temp[0]=rmsval/100;
  temp[1]=rmsval%100/10;
  temp[2]=rmsval%100%10;
}
P3=smgval[temp[0]];
smg1=1;
delay(5);
smg1=0;
P3=smgval[temp[1]];
smg2=1;
delay(5);
smg2=0;
P3=smgval[temp[2]];
smg3=1;
delay(5);
smg3=0;

}
}
//定时器中断0入口
void t0() interrupt 1
{

ulint ls1,ls2,ls3;
  i_t2++;
ls1=getad();
ls2=ls1*ls1;
val1=val1+ls2;
if(i_t2>=200)
{
  i_t2=0;
  ls3=sqrt(val1/200);
  val1=0;
  rmsval=ls3*90/594          ;
}

}

网友A(2021-10-04):
楼主,你的getad() 函数里面用的都是stc自带的ADC功能,而不是用比较器进行adc转换。

网友B(2022-01-13):
代码好乱啊,分几个模块吧

网友C(2023-10-11):
根本不是利用比较器实现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