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

楼主(2016-12-19):
元件名称 中文名 说明
7407        驱动门
1N914        二极管
74Ls00        与非门
74LS04        非门
74LS08        与门
74LS390        TTL 双十进制计数器
7SEG        4针BCD-LED 输出从0-9 对应于4根线的BCD码
7SEG        3-8译码器电路BCD-7SEG转换电路
ALTERNATOR 交流发电机
AMMETER-MILLI mA安培计
AND        与门
BATTERY        电池/电池组
BUS        总线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器
CLOCK        时钟信号源
CRYSTAL        晶振
D-FLIPFLOP D触发器
FUSE        保险丝
GROUND        地
LAMP        灯
LED-RED        红色发光二极管
LM016L        2行16列液晶 可显示2行16列英文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共14线),工作电压为5V。没背光,和常用的1602B功能和引脚一样(除了调背光的二个线脚)
LOGIC ANALYSER 逻辑分析器
LOGICPROBE 逻辑探针
LOGICPROBE[BIG] 逻辑探针 用来显示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STATE 逻辑状态 用鼠标点击,可改变该方框连接位置的逻辑状态
LOGICTOGGLE 逻辑触发
MASTERSWITCH 按钮 手动闭合,立即自动打开
MOTOR        马达
OR        或门
POT-LIN        三引线可变电阻器
POWER        电源
RES        电阻
RESISTOR 电阻器
SWITCH        按钮 手动按一下一个状态
SWITCH-SPDT 二选通一按钮
VOLTMETER 伏特计
VOLTMETER-MILLI mV伏特计
VTERM        串行口终端
Electromechanical 电机
Inductors 变压器
Laplace Primitives 拉普拉斯变换
Memory Ics
Microprocessor Ics
Miscellaneous 各种器件 AERIAL-天线;ATAHDD;ATMEGA64;BATTERY;CELL;CRYSTAL-晶振;FUSE;METER-仪表;
Modelling Primitives 各种仿真器件 是典型的基本元器模拟,不表示具体型号,只用于仿真,没有PCB
Optoelectronics 各种发光器件 发光二极管,LED,液晶等等
PLDs & FPGAs
Resistors 各种电阻
Simulator Primitives 常用的器件
Speakers & Sounders
Switches & Relays 开关,继电器,键盘
Switching Devices 晶阊管
Transistors 晶体管(三极管,场效应管)
TTL 74 series
TTL 74ALS series
TTL 74AS series
TTL 74F series
TTL 74HC series
TTL 74HCT series
TTL 74LS series
TTL 74S series
Analog Ics 模拟电路集成芯片
Capacitors 电容集合
CMOS 4000 series
Connectors 排座,排插
Data Converters ADC,DAC
Debugging Tools 调试工具
ECL 10000 Series
------------------------------------------------------------

PROTEUS元件库元件名称及中英对照

AND 与门
ANTENNA 天线
BATTERY 直流电源
BELL 铃,钟
BVC 同轴电缆接插件
BRIDEG 1 整流桥(二极管)
BRIDEG 2 整流桥(集成块)
BUFFER 缓冲器
BUZZER 蜂鸣器
CAP 电容
CAPACITOR 电容
CAPACITOR POL 有极性电容
CAPVAR 可调电容
CIRCUIT BREAKER 熔断丝
COAX 同轴电缆
CON 插口
CRYSTAL 晶体整荡器
DB 并行插口
DIODE 二极管
DIODE SCHOTTKY 稳压二极管
DIODE VARACTOR 变容二极管
DPY_3-SEG 3段LED
DPY_7-SEG 7段LED
DPY_7-SEG_DP 7段LED(带小数点)
ELECTRO 电解电容
FUSE 熔断器
INDUCTOR 电感
INDUCTOR IRON 带铁芯电感
INDUCTOR3 可调电感
JFET N N沟道场效应管
JFET P P沟道场效应管
LAMP 灯泡
LAMP NEDN 起辉器
LED 发光二极管
METER 仪表
MICROPHONE 麦克风
MOSFET MOS管
MOTOR AC 交流电机
MOTOR SERVO 伺服电机
NAND 与非门
NOR 或非门
NOT 非门
NPN NPN三极管
NPN-PHOTO 感光三极管
OPAMP 运放
OR 或门
PHOTO 感光二极管
PNP 三极管
NPN DAR NPN三极管
PNP DAR PNP三极管
POT 滑线变阻器
PELAY-DPDT 双刀双掷继电器
RES1.2 电阻
RES3.4 可变电阻
RESISTOR BRIDGE ? 桥式电阻
RESPACK ? 电阻
SCR 晶闸管
PLUG ? 插头
PLUG AC FEMALE 三相交流插头
SOCKET ? 插座
SOURCE CURRENT 电流源
SOURCE VOLTAGE 电压源
SPEAKER 扬声器
SW ? 开关
SW-DPDY ? 双刀双掷开关
SW-SPST ? 单刀单掷开关
SW-PB 按钮
THERMISTOR 电热调节器
TRANS1 变压器
TRANS2 可调变压器
TRIAC ? 三端双向可控硅
TRIODE ? 三极真空管
VARISTOR 变阻器
ZENER ? 齐纳二极管
DPY_7-SEG_DP 数码管
SW-PB 开关
----------------------------------------------------------------------

      PROTEUS原理图元器件库详细说明
Device.lib           包括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和PCB的连接器符号
ACTIVE.LIB           包括虚拟仪器和有源器件
DIODE.LIB          包括二极管和整流桥
DISPLAY.LIB       包括LCD、LED
BIPOLAR.LIB       包括三极管
FET.LIB                 包括场效应管
ASIMMDLS.LIB    包括模拟元器件
VALVES .LIB           包括电子管
ANALOG.LIB           包括电源调节器、运放和数据采样IC
CAPACITORS.LIB 包括电容
COMS.LIB             包括   4000系列
ECL.LIB                包括ECL10000系列
MICRO.LIB             包括 通用微处理器
OPAMP.LIB              包括 运算放大器
RESISTORS.LIB    包括 电阻
FAIRCHLD .LIB        包括FAIRCHLD 半导体公司的分立器件
LINTEC.LIB             包括 LINTEC公司的运算放大器
NATDAC.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的数字采样器件
NATOA.LIB             包括 国家半导体公司 的运算放大器
TECOOR.LIB          包括TECOOR公司的 SCR 和TRIAC
TEXOAC.LIB              包括 德州仪器公司的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
ZETEX .LIB                 包括ZETEX 公司的分立器件

proteus 常见问题和解方法

1.proteus中怎样使用模板
file--〉new design:在弹出的对话框就可以选择模板了
file--〉save design as template…就可以保存你的模版了
打开或制作一个自己常用的电路
另存为模板,即:save as template 替换默认文件夹里的Templates\Default.DTF。 以后这就是你的模板啦

3.第三方软件是如何用?
把你的第三方库安装好,然后启动proteus,选择菜单system-->set path,分别增加model和library.

4. 电源和地的运用总结
1.在proteus防真   画图过程中   有正电源(VDD/VCC) 负电源(VEE) 地(VSS)引脚的元器件(好象这些元器件的这些脚没有在图中显示)    软件会自动把其电源底脚定义为相应的电压   所以在这些元器件上的电源地脚上不接电源 地也是正确的(单片机也不用接晶振   在设置选项中输入晶振的频率即可。
2.如果要用到确定的直流电压 就可以用工具栏(默认是第八个) 中的POWER和GROUND 象放置元器件一样来放置电源和地   电源的默认值是+5V   地默认为0V    如果需要10V的电压   则可在电源的设置选项卡的string里 输入   +10V   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 前面的“+”号一定要加上   否则不能防真 。电压默认的单位为V   就是说输入+10   电压也是+10V,我试了一下   输入+10mV和输入+10MV   其电压是一样的   都是10的7次方, 虽然地的默认值是0V    但如果象设置POWER一样在其string选项里写入电压值   其电压就是你设置的大小   而不是0V了 也就是说 地也可以做电源用, 对于负电源 负号大家都会加上的 就不说了.

5.电流探针(probe)   电压探针(probe)表运用总结
       首先,在实际生活中中测电压电流,电压电流表都有两个端子,而在探针中,只有一个端子, 电压表是并入的    电压探针一端接入要测的那点(可以引出线。同一条线上电压相同)。 电压探针默认另一个端子是接地的,也就是说测的是对地的电压.测一条线上的电流时   电流表要串联进去 ,只有一个端子怎么串联?我开始用电流探针表时总是出现问题, 在piaoling版主的帮助下,终于弄懂了,   总结以下.不要在那条线上引出线接到电流探针上,那样就成了测引出线上的电流了,而引出的线上一般是没有电流的。正确的测法是,把电流探针直接放在要测的线上的一点就可以了。另外电流探针有个箭头, 放的时候调整电流表的角度,使箭头指向电流的方向。如果有什么错误,请大家指正,互相帮助,共同学习。 另外, 在软件中还有电流表和电压表(在示波器那个工具按纽里),和实际中的一样,所以测法就不多说了,知识测出的精确度只有小数后两位, 没有探针高。
        电压表与电流表的确只有两位小数的精度,但是它的单位是可以调的。如果把它的单位调整成毫伏(毫安)或微伏(微安),精度就会大幅提高。

6. proteus常用快捷键
F8:全部显示    当前工作区全部显示
F6:放大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
F7:缩小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
G:栅格开关 栅格网格
Ctrl+F1:栅格宽度0.1mm 显示栅格为0.1mm,在pcb的时候很有用
F2:栅格威0.5mm 显示栅格为0.5mm,在pcb的时候很有用
F3:栅格威1mm 显示栅格为1mm,在pcb的时候很有用
F4:栅格威2.5mm 显示栅格为2.5mm,在pcb的时候很有用
Ctrl+s:打开关闭磁吸 磁吸用于对准一些点的,如引脚等等
x:打开关闭定位坐标 显示一个大十字射线
m:显示单位切换   mm和th之间的单位切换,在右下角显示
o:重新设置原点   将鼠标指向的点设为原点
u:撤销键
Pgdn:改变图层
Pgup:改变图层
Ctrl+Pgdn:最底层
Ctrl+pgup:最顶层
Ctrl+画线:可以划曲线
R: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