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单片机时钟,小白都能看懂,超简单

楼主(2016-12-19):
原理图在2楼
附:源程序
/***************************************************************************
标题:  定时器中断 24小时时钟程序
效果:  数码管显示24小时制时钟(具有调时功能)
说明:  使用12M晶振    ,key1=P3^7; key2=P3^6; key3=P3^5; key4=P3^4;
        数码管位选P1.0~P1.3 ,段选P0,共阳数码管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osition;
uchar tt;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9

sbit smg_q = P1^0;   //数码管千位引脚
sbit smg_b = P1^1;
sbit smg_s = P1^2;
sbit smg_g = P1^3;
sbit key1=P3^7;      //按键定义
sbit key2=P3^6;
sbit key3=P3^5;
sbit key4=P3^4;
void keyscan();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hour,unsigned char minut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r);
void init();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tt==20)
        {
            tt=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keyscan();
        display(hour,minute);
        delay(1);
    }
}
/***********************************************************
                调时
***********************************************************/
void keyscan()
{
    if(key1==0)   //小时加1
    {
        TR0=0;
        hour++;
            if(hour==24)
                hour=0;
        delay(200)  ;
        TR0=1;
    }
    if(key2==0)     // 小时减
    {
        TR0=0;
        hour--;
            if(hour<0)
                hour=23;
        delay(200)  ;
        TR0=1;
    }
    if(key3==0)       //    分钟加
    {
        TR0=0;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delay(200)  ;
        TR0=1;
    }
        if(key4==0)        //   分钟减
    {
        TR0=0;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delay(200)  ;
        TR0=1;
    }
}
/***********************************************************
                     初始化
***********************************************************/
void init()
{
    tt=0;
    position=0;
    second=0;
    minute=0;
    hour=0;
    smg_q=1;
    smg_b=1;
    smg_s=1;
    smg_g=1;
    key1=1;
    key2=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
                       定时器TO中断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
                     显示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hour,unsigned char minute)
{
    P0=0XFF;
    switch(position)
    {
    case0:
        smg_g=1;
        smg_q=0;
        P0=table[hour/10];
        break;
    case1:
        smg_q=1;
        smg_b=0;
        P0=table[hour%10];
        if(tt>=10)
            P0&=0x7f;       //小数点以半秒的时间闪烁
        break;
    case2:
        smg_b=1;
        smg_s=0;
        P0=table[minute/10];
        break;
    case3:
        smg_s=1;
        smg_g=0;
        P0=table[minute%10];
        break;
    }
    position++;
    if(position>3)
        position=0;
}
/***********************************************************
                      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0;y>0;y--);
}

楼主:
很简单的,第一帖没弄明白,大家有啥不懂尽管一起交流吧,

网友A(2017-05-02):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第一帖没弄明白,大家有啥不懂尽管一起交流吧,

楼主楼主,最后那个positio>3归零是为啥啊,是为了延迟1s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第一帖没弄明白,大家有啥不懂尽管一起交流吧,

嗷嗷。看懂了,tt是控制延时的

网友B:
很好很强很专业。

网友C(2017-12-07):
。这个用的是单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好像不太准

网友D(2018-05-06):
楼主,调时里边delay(200)是啥?还有tt和最后的position是干啥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