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模拟没问题,但是放到开发板上就不行了

楼主:
就一个lcd1602显示的程序,才学没多久,在proteus上没问题,但是实物就不行了下面是程序和模拟
#include<reg52.h>
#define DB P0  //
sbit RS=P2^0; //
sbit RW=P2^1; //
sbit E=P2^2;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1[7]="time is";
uchar table2[7]="lcd1602";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j>0;j--);
}
void writec(uchar dat)//写指令的函数
{
RS=0;
RW=0;
DB=dat;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writed(uchar dat)//写数据的函数
{
RS=1;
RW=0;
DB=dat;
delay(5);
E=1;
delay(5);
E=0;
}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delay(5);
    writec(address);/地址确定之后需要写入写指令程序
}
void init(void)        //1602初始化
{
  RW=0;
  writec(0x38);
  writec(0x0c);
   writec(0x06);
   writec(0x01);
}
void main()
{
uchar i,j;
init();
while(1)
{
set_xy(4,1);//选择数据开始的位置 set函数内部有writec函数 内部设置了rs=0,0x80表示在第一行第一位开始写字母
for(i=0;i<7;i++)
{
  writed(table1[i]);//写数据
}
set_xy(4,2);
for(j=0;j<7;j++)
{
writed(table2[j]);
}
}
}

网友A(2016-12-19):
模拟没问题但是在实物上不行一般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这是模拟的结果

网友B:
试了下,可以显示,timi is LCD160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可以显示,timi is LCD1602

恩恩 。我昨晚上看了下 我proteus接的电路和我的开发板不一样。改了之后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下,可以显示,timi is LCD1602

另外我想问一下,您看我模拟的结果,为什么出现两个time呢 是时序的问题么 但是在开发板上是没有问题的,和您的结果一样,请问应该怎么改

网友C(2019-01-04):
可能是你仿真的电路和你开发板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D:
首先确保硬件电路正常,proteus中环境为理想环境,有时有些不接都能工作,但实际肯定不行

网友E:
电路的接线要改为和仿真的一样

网友F:
vee啥都没接lcd 亮度?????

网友G:
那就是硬件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