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点阵

楼主(2016-12-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2^5;//CLK
sbit Max7219_pinCS  = P1^1;//CS
sbit Max7219_pinDIN = P1^0;//DIN
uchar code disp1[8]=
{0x00,0x6C,0x92,0x82,0x44,0x28,0x10,0x00};//爱心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
//功能: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入口参数:DATA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DATA = DATA<<1;
           Max7219_pinDIN=CY;//移位
           Max7219_pinCLK=1;
           }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char address,uchar dat)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00);       //译码方式寄存器:高电平BCD译码,低电平不译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2);       //亮度寄存器(D0~D3控制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寄存器: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D0~D3设定值为0~7H,表示显示器动态扫描的个数位1~8.
Write_Max7219(0x0c, 0x01);       //停机寄存器:掉电(停机)模式:0,普通(正常)模式:1        (D0)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寄存器:显示测试:1,全部LED最大亮度显示;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按设定模式工作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Delay_xms(50);
Init_MAX7219();
for(i=1;i<9;i++)
Write_Max7219(i,disp1[i-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