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51的点阵显示问题

楼主(2016-12-19):
电路没接错,程序也没错,显示错误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显示效果能看到有字在移动

楼主:
显示效果能一点亮点

网友A: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说明:用一片154(4-16译码器)代替2片138(3-8译码器),性价比更高。
对LED显示来说,164比595性价比更高(都是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164控制更简单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