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样diy一个通过usb接口把程序下载到的东东

楼主(2016-12-20):
在论坛上看见有人说用自制了个这个东东,想知道咋样做,求大神赐教。

楼主:
上面漏字了,不好意思,是能直接与单片机连通,进行操作的制作

网友A:
问题说详细一代嘛 ,把程序下载到哪里 。?单片机  ?什么单片机

网友B:
USB转串口?有些单片机可以直接USB下载的

网友C:
是制做usbisp吗

网友D:
按照教程可以的

网友E:
用stc单片机,ch340芯片的usb转ttl电平就可以的

网友C:
做一个usbisp,本论坛有教程

网友F:
ch340g,usbisp下载器的芯片,也有用楼上说的芯片的。

网友G:
用的哪个芯片?东西呢?

网友H(2024-07-10):
usbisp下载器 ,用atmel MEGA8 最小系统板,烧入hex文件. 配合proISP1.72下载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I:
STC新款有些可以直接USB下载,不需要转换啥的

网友J:
我使用STC8H8K64U TSSOP20做的USB转双串口,方便可靠。固件是STC ISP里的,也可以自己按需要编写一个,都有开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