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对讲机电路设计

楼主(2016-12-20):
  电路原理见图1。该电路只能进行“半双工”对讲,即主机和分机之间只能一方说、另一方听,而不能双方同时听说。听、说由开关S1转换,S1设在主机处。图中所示S1位置可分机说、主机听;若S1拨向下方,就变为主机说、分机听。分机方只设一只扬声器BL2,既当话筒又当听筒。主机扬声器BL1也是如此。LM386用作功放,由第③脚输入信号,第⑤脚输出信号,第①、⑧脚所接电容可调整电路增益,可不用。电源电压从4.5-9V均可。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
名 称
型 号
数 量
R1
电阻
10K
1
C1、C3
电解电容
10u/16V
2
C2
电解电容
100u/16V
1
IC
功放集成电路
LM386
1
S1
开关
双刀双掷
1
BL1、BL2
扬声器
8Ω 0.25W
2

  BL2引出线最好采用双绞线,以减少干扰。必要时可增加一只电源开关,以免不用时空耗电能,本电路的缺点是分机无法主呼主机。

网友A(2017-01-19):
真的可以实现对讲功能吗?

网友B:
有线连接的对讲机,我上过当,当年买了个

网友C(2017-11-26):
有线对讲机,楼上楼下喊开门时候用吧,省了打电话.

网友D(2020-10-09):
请问这个电路图真的能够实现对讲的功能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电路图真的能够实现对讲的功能吗?

这个真可以的  你搭个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F:
这个电路简单,制作容易,元件也容易采购。

网友G:
建议 去看看 楼宇系统的 对讲功能, 还带呼叫功能 和 门户 , 而且从1楼到10楼都没有问题, 语音还清晰, 还可以开锁.

强烈建议! 而且也不复杂,    不用做这种太low的东西,  效果不好.

网友H(2021-02-19):
以前上班的时候 在周六周日维修对讲门铃  整理了很多图纸 基本和这个类似 为节省成本用分离元件组装  可视门铃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真的可以实现对讲功能吗?

搜一下对讲门铃  全双工的呢

网友I(2022-05-06):
很早以前《电子报》上见到一篇《自制有线对讲门铃》,可以双方呼叫、双功对讲,不工作时电流0毫安消耗,电路也不复杂。

网友F:
电路简单,用LM386是常用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建议 去看看 楼宇系统的 对讲功能, 还带呼叫功能 和 门户 , 而且从1楼到10楼都没有问题, 语音还清晰, 还可 ...

哪里有,推荐下啊

网友K:
加上消侧音电路,就能实现双工通话,还能省去开关。

网友L(2022-06-24):
这个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玩玩可以。现在利用电话机线路实现双向呼叫通话也很容易实现。无线呼叫通话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