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电路图&PCB图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 =P2^2;
sbit DS_CLK=P1^0;
sbit DS_IO =P1^1;
sbit DS_RES=P1^2;
sbit Key_Clock=P1^4;
sbit Key_Set=P1^5;
sbit Key_up=P1^6;
sbit Key_down=P1^7;
sbit fengmingqi=P1^3;
sbit DQ   =P3^3;

uchar warning_tem[4]=0;
uchar time_buf[10];
uchar time_buf1[10];
uchar time_buf2[20];
uchar temp_buf[7];
uchar taozhong_buf[6]={0};
uchar anjianzhi=0;
uchar time1_jishu1=0;
uchar time_jishu2=0;
///////////////////////
uchar DS18B20_Mode=0;
uchar Clock_Mode=0;
uchar Set_Mode=0;
uchar forbid_Tem=0;
uchar guang_wei=0;
uchar guang_wei2=0;
uchar nao_change_wei=0;
uint  fengmingqi_jishi=0;
uchar time_view1=2;
uchar time_view2=0;

void delay_1ms(int delay);          //毫秒延迟
void delay_1us(int delay_us); //微妙延迟
void delay(uint i);           //18B20所用延迟
void Write_Dat_1602(uchar Dat_1602);               //1602数据写入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_1602);               //1602命令写入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1302读取温度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1302单字节读取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at);  //1302单字节写入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1302时间写入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1302时间读取
void Init_1602();                                                           //1602初始化
void Init_DS18B20(void);                                                   //18b20初始化
uchar ReadOneChar(void);                                                   //18b20单字节读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18b20单字节写
void ChangeTemperature(void);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18b20读取温度
void Time_View();                                                           //
void Temp_View();                                                           //
void naozhong_View();
void tiaoshi_view();

void Init_1302()
{
    DS_RES=0;
        DS_CLK=0;
}

void main()
{fengmingqi=1;
warning_tem[0]=' ';
warning_tem[1]=3;
warning_tem[2]=0;
TMOD=0X11;
ET0=1;
ET1=1;
EA=1;
TH0=(65536-10000)/256;         //10ms
TL0=(65536-1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50ms
TL1=(65536-50000)%256;
Init_1302();
Init_1602();
Time_View();
TR0=1;
TR1=1;
while(1)
  {if(anjianzhi!=0)
     {
          ///////////////////////////////
          if(anjianzhi==8&&Set_Mode==0)
           {if(Clock_Mode==0)
             {Clock_Mode=1;
              TR1=0;
                  guang_wei=0x09;
                  Write_Com_1602(0X01);
                  delay_1ms(5);
                  Write_Com_1602(0x0f);
                  nao_change_wei=1;
                  naozhong_View();
                 }
            else
             {TR1=1;
                  Write_Com_1602(0x0c);
                  Write_Com_1602(0X01);
                  delay_1ms(5);
                  Clock_Mode=0;
                  guang_wei=0x80;
                  guang_wei2=0;
                 }
           }
        /////////////////////////////////////////////////
          if(anjianzhi==4)
            {
                   if(Clock_Mode==1)
                     {
                           if(guang_wei2==0x0b)
                             {guang_wei=0x06;nao_change_wei=0;guang_wei2=0;}
                           if(nao_change_wei>3)
                             {nao_change_wei++;
                              guang_wei2++;
                             }
                       if(nao_change_wei==3)
                             {guang_wei2=0x09;
                              nao_change_wei++;
                             }
                           if(nao_change_wei<3)
                            {
                              guang_wei+=3;
                                  nao_change_wei++;
                                }
                          naozhong_View();
                         }

                   else
                     {
                          switch(Set_Mode)
                           {case  0:TR1=0;Write_Com_1602(0X01);delay_1ms(5);Write_Com_1602(0x0f);guang_wei=0x83;Set_Mode++;break;
                                   case  1:guang_wei=0x86;Set_Mode++;break;
                                   case  2:guang_wei=0x89;Set_Mode++;break;
                                   case  3:guang_wei=0x8b;Set_Mode++;break;
                                case  4:guang_wei=0x80+0x41;Set_Mode++;break;
                                case  5:guang_wei=0x80+0x44;Set_Mode++;break;
                                case  6:guang_wei=0x80+0x47;Set_Mode++;break;
                                case 7:TR1=1;Set_Mode=0;
                                        Write_Com_1602(0x0c);
                                                ds1302_write_time();
                                                 break;
                           }
                         tiaoshi_view();
                         }
                }
           //////////////////////////////////////////////////////////////
          if(anjianzhi==2&&(Clock_Mode==1||Set_Mode!=0))
            {
                 if(Clock_Mode==1)
                  {if(nao_change_wei==1)
                    {
                          if(taozhong_buf[0]*10+taozhong_buf[1]<23)
                              { taozhong_buf[1]+=1;
                                  if(taozhong_buf[1]==10&&taozhong_buf[0]<2)
                                     {taozhong_buf[1]=0;taozhong_buf[0]+=1;}
                                }
                        }
                   if(nao_change_wei==2)
                    { if(taozhong_buf[2]*10+taozhong_buf[3]<59)
                                  taozhong_buf[3]+=1;
                                if(taozhong_buf[3]==10&&taozhong_buf[2]<6)
                                  {taozhong_buf[3]=0;taozhong_buf[2]+=1;}
                    }
                  if(nao_change_wei==3)
                    { if(taozhong_buf[4]*10+taozhong_buf[5]<59)
                                  taozhong_buf[5]+=1;
                                if(taozhong_buf[5]==10&&taozhong_buf[4]<6)
                                  {taozhong_buf[5]=0;taozhong_buf[4]+=1;}

                        }
                  if(nao_change_wei==4)
                   {
                    if(warning_tem[0]==' ')
                           warning_tem[0]='-';
                         else
                           warning_tem[0]=' ';
                        }
                  if(nao_change_wei==5)
                    {if(warning_tem[1]<10)
                           warning_tem[1]+=1;
                        }
                  if(nao_change_wei==6)
                    {if(warning_tem[2]<10)
                           warning_tem[2]+=1;
                        }
                   naozhong_View();
                  }
                 else
                   {
                    switch(Set_Mode)
                       {
                           case  1: {if(time_buf2[3]*10+time_buf2[4]<99)
                                       time_buf2[4]+=1;
                                                  if(time_buf2[4]==10&&time_buf2[3]<9)
                                                    {time_buf2[4]=0;time_buf2[3]+=1;}
                                                         break;}
                                   case  2:{if(time_buf2[5]*10+time_buf2[6]<12)
                                       time_buf2[6]+=1;
                                                  if(time_buf2[6]==10&&time_buf2[5]<1)
                                                    {time_buf2[6]=0;time_buf2[5]+=1;}
                                                         break;}
                                   case  3:{if(time_buf2[7]*10+time_buf2[8]<31)
                                       time_buf2[8]+=1;
                                                  if(time_buf2[8]==10&&time_buf2[7]<3)
                                                    {time_buf2[8]=0;time_buf2[7]+=1;}
                                                         break;}
                                   case  4:{if(time_buf2[18]<7)
                                       time_buf2[18]+=1;
                                                        break;}
                                   case  5:{if(time_buf2[12]*10+time_buf2[13]<23)
                                        { time_buf2[13]+=1;
                                            if(time_buf2[13]==10&&time_buf2[12]<2)
                                          {time_buf2[13]=0;time_buf2[12]+=1;}
                                          }
                                                  break;
                                        }
                                case  6:{if(time_buf2[14]*10+time_buf2[15]<59)
                                        { time_buf2[15]+=1;
                                            if(time_buf2[15]==10&&time_buf2[14]<6)
                                          {time_buf2[15]=0;time_buf2[14]+=1;}
                                          }
                                                  break;
                                        }
                                case  7:{if(time_buf2[17]*10+time_buf2[16]<59)
                                         time_buf2[16]+=1;
                                            if(time_buf2[17]==10&&time_buf2[16]<6)
                                          {time_buf2[17]=0;time_buf2[16]+=1;}
                                                  break;
                                        }
                           }
                           tiaoshi_view();
                           }
                         }
                //////////////////////////////////////////////////////////////////
          if(anjianzhi==1&&(Clock_Mode==1||Set_Mode!=0))
            {if(Clock_Mode==1)
                   {switch(nao_change_wei)
                     {case 1:{if(taozhong_buf[1]>0)
                                taozhong_buf[1]=taozhong_buf[1]-1;
                                  if(taozhong_buf[1]==9&&taozhong_buf[0]>0)
                                    {taozhong_buf[1]-=1;}
                                          break;
                                         }

                          case 2:{if(taozhong_buf[3]>0)
                                taozhong_buf[3]=taozhong_buf[3]-1;
                                  if(taozhong_buf[3]==9&&taozhong_buf[2]>0)
                                    {taozhong_buf[3]-=1;}
                                          break;
                                         }
                          case 3:{if(taozhong_buf[5]>0)
                                taozhong_buf[5]=taozhong_buf[5]-1;
                                  if(taozhong_buf[5]==9&&taozhong_buf[4]>0)
                                    {taozhong_buf[5]-=1;}
                                          break;
                                         }
                          case 5:{if(warning_tem[1]>0)
                                warning_tem[1]-=1;
                                          break;
                                         }
                          case 6:{if(warning_tem[2]>0)
                                warning_tem[2]-=1;
                                          break;
                                         }
                         }
                   naozhong_View();
                   }
                 else
                   {
                     switch(Set_Mode)
                       {case  1:{if(time_buf2[4]>0)
                                     time_buf2[4]-=1;
                                                if(time_buf2[4]==0&&time_buf2[3]>0)
                                                  {time_buf2[4]=9;time_buf2[3]-=1;}
                                                        break;}
                                   case  2:{if(time_buf2[6]>0)
                                      time_buf2[6]-=1;
                                                if(time_buf2[6]==0&&time_buf2[5]>0)
                                                  {time_buf2[6]=9;time_buf2[5]-=1;}
                                                        break;}
                                   case  3:{if(time_buf2[8]>0)
                                      time_buf2[8]-=1;
                                                if(time_buf2[8]==0&&time_buf2[7]>0)
                                                  {time_buf2[8]=9;time_buf2[7]-=1;}
                                                        break; }
                                   case  4:{if(time_buf2[18]>0)
                                          time_buf2[18]-=1;        }
                                   case  5:{if(time_buf2[13]>0)
                                      time_buf2[13]-=1;
                                                if(time_buf2[13]==0&&time_buf2[12]>0)
                                                  {time_buf2[13]=9;time_buf2[12]-=1;}
                                                        break;}
                                case  6:{if(time_buf2[15]>0)
                                      time_buf2[15]-=1;
                                                if(time_buf2[15]==0&&time_buf2[14]>0)
                                                  {time_buf2[15]=9;time_buf2[14]-=1;}
                                                        break;}
                                case  7:{if(time_buf2[17]>0)
                                      time_buf2[17]-=1;
                                                if(time_buf2[17]==0&&time_buf2[16]>0)
                                                  {time_buf2[17]=9;time_buf2[16]-=1;}
                                                        break;}

                           }
                             tiaoshi_view();
                         }
                   }
                   anjianzhi=0;
                }
         }
  }

void naozhong_View()
{uchar i;
Write_Com_1602(0x80);
Write_Dat_1602('C');
Write_Dat_1602('l');
Write_Dat_1602('o');
Write_Dat_1602('_');
Write_Dat_1602('S');
Write_Dat_1602('e');
Write_Dat_1602('t');
Write_Dat_1602(' ');
for(i=0;i<6;i++)
  {Write_Dat_1602(taozhong_buf[i]+48);
   if(i==1||i==3)
    Write_Dat_1602(':');
  }
Write_Com_1602(0x80+0x40);
Write_Dat_1602('T');
Write_Dat_1602('e');
Write_Dat_1602('m');
Write_Dat_1602('_');
Write_Dat_1602('S');
Write_Dat_1602('e');
Write_Dat_1602('t');
Write_Dat_1602(' ');
Write_Dat_1602(' ');
Write_Dat_1602(warning_tem[0]);
Write_Dat_1602(warning_tem[1]+48);
Write_Dat_1602(warning_tem[2]+48);
Write_Dat_1602('.');
Write_Dat_1602(warning_tem[3]+48);
Write_Dat_1602(0xdf);
Write_Dat_1602('C');
if(Clock_Mode==1)
   {if(guang_wei2==0)
     Write_Com_1602(0x80+guang_wei);
           else
         Write_Com_1602(0x80+0x40+guang_wei2);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char anjian=0;
TR0=0;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f(Key_Clock==0||Key_Set==0||Key_up==0||Key_down==0)//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2);
    if(Key_Clock==0||Key_Set==0||Key_up==0||Key_down==0)//有按键按下
      {anjian=P1&0xf0;
        switch(anjian)
             {case 0xe0:anjianzhi=8;break;         //闹钟键按下
              case 0xd0:anjianzhi=4;break;         //设置键按下
              case 0xb0:anjianzhi=2;break;         //上调移键按下
              case 0x70:anjianzhi=1;break;         //下调键按下
             }

     }
  }
while(Key_Clock==0||Key_Set==0||Key_up==0||Key_down==0);
TR0=1;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uchar m,i;
TR1=0;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if(time1_jishu1<3)
  time1_jishu1++;
else
  {time1_jishu1=0;
   Time_View();
  }
if(time_jishu2<13)
   time_jishu2++;
else
   {time_jishu2=0;
     if(forbid_Tem==0)
         {
         if(DS18B20_Mode==0)
       {
            ChangeTemperature();
               DS18B20_Mode=1;
           }
          else
           {Temp_View();
                DS18B20_Mode=0;
   if(warning_tem[0]=='-'&&temp_buf[0]!='-')
      {fengmingqi=0;fengmingqi_jishi=0;}
   if((warning_tem[0]!='-'&&temp_buf[0]!='-')&&(warning_tem[1]*10+warning_tem[2]<=(temp_buf[1]-48)*10+(temp_buf[2]-48)))
      {fengmingqi=0;fengmingqi_jishi=0;
          }
   if((warning_tem[0]=='-'&&temp_buf[0]=='-')&&(warning_tem[1]*10+warning_tem[2]>=(temp_buf[1]-48)*10+(temp_buf[2]-48)))
      {fengmingqi=0;fengmingqi_jishi=0;}
         }        //温度报警
   }
   }
if(   taozhong_buf[0]==time_buf2[12]&&        //时间报警
           taozhong_buf[1]==time_buf2[13]&&
           taozhong_buf[2]==time_buf2[14]&&
           taozhong_buf[3]==time_buf2[15]&&
           taozhong_buf[4]==time_buf2[16]&&
           taozhong_buf[5]==time_buf2[17])
        {fengmingqi=0;
         fengmingqi_jishi=0;
        }
fengmingqi_jishi++;
if(fengmingqi==0&&fengmingqi_jishi>=200)
    {fengmingqi=1;
         fengmingqi_jishi=0;
        }
TR1=1;
}

void tiaoshi_view()
{uchar i;
Write_Com_1602(0x80);
         switch(time_buf2[18])
          {case 1:time_buf2[9]='M'-48;time_buf2[10]='O'-48;time_buf2[11]='N'-48;break;
           case 2:time_buf2[9]='T'-48;time_buf2[10]='U'-48;time_buf2[11]='E'-48;break;
           case 3:time_buf2[9]='W'-48;time_buf2[10]='E'-48;time_buf2[11]='D'-48;break;
           case 4:time_buf2[9]='T'-48;time_buf2[10]='H'-48;time_buf2[11]='U'-48;break;
           case 5:time_buf2[9]='F'-48;time_buf2[10]='R'-48;time_buf2[11]='I'-48;break;
           case 6:time_buf2[9]='S'-48;time_buf2[10]='A'-48;time_buf2[11]='T'-48;break;
           case 7:time_buf2[9]='S'-48;time_buf2[10]='U'-48;time_buf2[11]='N'-48;break;
          }
  for(i=1;i<18;i++)
   { Write_Dat_1602(time_buf2[i]+48);
            if(i==4|i==6)
          Write_Dat_1602('-');
         if(i==8)
           Write_Dat_1602(' ');
         if(i==11)
           {
            Write_Com_1602(0x80+0x40);
              }
         if(i==13||i==15)
           Write_Dat_1602(':');
   }
Write_Dat_1602(' ');
Write_Dat_1602('T');
Write_Dat_1602('i');
Write_Dat_1602('m');
Write_Dat_1602('_');
Write_Dat_1602('S');
Write_Dat_1602('e');
Write_Dat_1602('t');
if(Set_Mode>0)
  Write_Com_1602(guang_wei);
}

void Time_View()
{ uchar i;
  ds1302_read_time();
  Write_Com_1602(0x80);
  for(i=1;i<18;i++)
   { Write_Dat_1602(time_buf2[i]+48);
            if(i==4|i==6)
          Write_Dat_1602('-');
         if(i==8)
           Write_Dat_1602(' ');
         if(i==11)
           {
            Write_Com_1602(0x80+0x40);
              }
         if(i==13||i==15)
           Write_Dat_1602(':');
   }
  if(Set_Mode>0)
  Write_Com_1602(guang_wei);
}

void Temp_View()
{uint t;
uchar i;
t=ReadTemperature();
temp_buf[5]=0xdf;
temp_buf[6]='C';
temp_buf[3]='.';
Write_Com_1602(0x80+0x49);
if(t&0x8000)
  {temp_buf[0]='-';t=~t;t+=1;}
else
   temp_buf[0]=' ';
if(t&0x0001)
   temp_buf[4]='5';
else
   temp_buf[4]='0';
t=t>>4;
temp_buf[1]=t/10+48;
temp_buf[2]=t%10+48;
for(i=0;i<7;i++)
  Write_Dat_1602(temp_buf[i]);
}
////////////////////////////DS1302驱动///////////////////////////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
        uchar temp;
    DS_RES=1;                                        /*启动DS1302总线*/
        addr=addr|0x01;                                /*最低位置高*/
        /*写入目标地址:addr*/
        for (i=0;i<8;i++)
        {
                if (addr&0x01)
                  DS_IO=1;
                else
              DS_IO=0;
                DS_CLK=1;
                DS_CLK=0;
                addr=addr>>1;
         }

        /*输出数据:temp*/
        for(i=0;i<8;i++)
        {
                temp=temp>>1;
                if(DS_IO)
                  temp|=0x80;
                else
                  temp&=0x7F;
            DS_CLK=1;
                DS_CLK=0;
        }
        DS_RES=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at)
{

        uchar i;
        DS_RES=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addr&0xFE;                                /*最低位置零*/
        for(i=0;i<8;i++)
        {
            if(addr&0x01)
                  DS_IO=1;
                else
                  DS_IO=0;
            DS_CLK=1;
                DS_CLK=0;
                addr=addr>>1;
        }

        /*写入数据:Dat*/
        for (i=0;i<8;i++)
        {

                if (Dat&0x01)
                  DS_IO=1;
                else
                  DS_IO=0;

            DS_CLK=1;
                DS_CLK=0;
                Dat=Dat>>1;
        }
        DS_RES=0;                                                /*停止DS1302总线*/
}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time_buf1[1]=time_buf2[3]*10;
        time_buf1[1]+=time_buf2[4];
        time_buf1[2]=time_buf2[5]*10;
        time_buf1[2]+=time_buf2[6];
        time_buf1[3]=time_buf2[7]*10;
        time_buf1[3]+=time_buf2[8];
        time_buf1[4]=time_buf2[12]*10;
        time_buf1[4]+=time_buf2[13];
        time_buf1[5]=time_buf2[14]*10;
        time_buf1[5]+=time_buf2[15];
        time_buf1[6]=time_buf2[16]*10;
        time_buf1[6]+=time_buf2[17];
        time_buf1[7]=time_buf2[18];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1[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uchar i,tmp;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for(i=0;i<8;i++)
        {           //BCD处理
                tmp=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i]%16;
                time_buf1[i]=time_buf1[i]+tmp*10;
        }
    time_buf2[1]=time_view1;
        time_buf2[2]=time_view2;
        time_buf2[3]=(time_buf1[1]%100)/10;
        time_buf2[4]=time_buf1[1]%10;
        time_buf2[5]=(time_buf1[2]%100)/10;
        time_buf2[6]=time_buf1[2]%10;
        time_buf2[7]=(time_buf1[3]%100)/10;
        time_buf2[8]=time_buf1[3]%10;
        switch(time_buf1[7])
          {case 1:time_buf2[9]='M'-48;time_buf2[10]='O'-48;time_buf2[11]='N'-48;break;
           case 2:time_buf2[9]='T'-48;time_buf2[10]='U'-48;time_buf2[11]='E'-48;break;
           case 3:time_buf2[9]='W'-48;time_buf2[10]='E'-48;time_buf2[11]='D'-48;break;
           case 4:time_buf2[9]='T'-48;time_buf2[10]='H'-48;time_buf2[11]='U'-48;break;
           case 5:time_buf2[9]='F'-48;time_buf2[10]='R'-48;time_buf2[11]='I'-48;break;
           case 6:time_buf2[9]='S'-48;time_buf2[10]='A'-48;time_buf2[11]='T'-48;break;
           case 7:time_buf2[9]='S'-48;time_buf2[10]='U'-48;time_buf2[11]='N'-48;break;
          }
        time_buf2[18]=time_buf1[7];
        time_buf2[12]=(time_buf1[4]%100)/10;
        time_buf2[13]=time_buf1[4]%10;
        time_buf2[14]=(time_buf1[5]%100)/10;
        time_buf2[15]=time_buf1[5]%10;
        time_buf2[16]=(time_buf1[6]%100)/10;
        time_buf2[17]=time_buf1[6]%10;
}

/////////////////////////LCD1602驱动//////////////////////
void Write_Com_1602(uchar Com_1602)
{LCD_RS=0;
LCD_RW=0;
LCD_E=0;
delay_1us(3);
LCD_E=1;
P0=Com_1602;
delay_1us(3);
LCD_E=0;
}

void Write_Dat_1602(uchar Dat_1602)
{LCD_RS=1;
LCD_RW=0;
LCD_E=0;
delay_1us(3);
LCD_E=1;
P0=Dat_1602;
delay_1us(3);
LCD_E=0;

}

void Init_1602()
{
Write_Com_1602(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_1602(0X08);
delay_1ms(5);
Write_Com_1602(0X01);
Write_Com_1602(0X06);
delay_1ms(5);
Write_Com_1602(0X0C);
}

//////////////////////18B20驱动/////////////////////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0);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5);
}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5);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delay(5);
}

void ChangeTemperature(void)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int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低位
b=ReadOneChar();   //高位

b<<=8;
t=a+b;

return(t);
}

void delay_1us(int delay_us)
{while(delay_us)
  {
   delay_us--;
  }

}

void delay_1ms(int delay)
{int delay1;
for(;delay;delay--)
  for(delay1=80;delay1;)
   {delay1--;}
}

void delay(uint i)//延时函数
{
while(i--);
}

网友A(2021-02-01):
Thank you a lot for such sharing and 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