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按键可以和矩阵按键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6-12-21):
4独立按键引脚为P3.4-3.7,矩阵按键引脚为P3.0-3.7,想要用6个按键,独立按键不够,还要两个矩阵按键,但是编程的时候单独使用4个独立按键或是2个矩阵按键都是可以的,但是两个一起使用就不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两种按键不能同时使用吗?编程的时候我是用if语句控制4个独立按键,switch语句控制2个矩阵按键,能不能给点思路,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A:
什么叫同时使用?应该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B:
矩阵按键可以做独立键盘使用

网友C:
可以同时按下 看程序怎么扫描呗

网友D:
可以同时的

网友E:
主要看你程序

网友F:
使用定时器中断,50ms中断一次,先扫描矩阵键盘,然后过50ms进入下一次中断,扫描独立按键,就可以了,不断重复,使用标志位的方法可以切换矩阵键盘和独立按键

网友G:

你可以用P3.0-P3.4加P3.4做四个单独按键,P0.4做公用端,在适当的位置将P0.4赋0,这样这四个矩阵键不就成了独立键了吗,在四个独立按键中只有P0.4不可以用,其它三个,P0.5、P0.6、P0.7不都可以用了吗。

网友H:
随便,看你怎么写程序了

网友I:
用程序可以做到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