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ini 无法下载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

楼主:
arduino mini 无法下载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2016-12-30):
我曾經遇過.1.串列(com X)選用不正確 ,2.另燒錄範例.再回來燒這個範例就可以了 ..3.ˊ原因我還ˊ再找....
我也用過在同一部電腦同一塊版件.好久才可以燒錄一次 ..有時也會出現如樓ˊ主的畫面  ....有時出現上傳中....ˊ然後等很久 ...最後還是失敗原因我並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