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人体红外报警器程序设计

楼主(2016-12-21):
//51单片机简人体红外报警器设计,手动按键控制实现紧急报警、布防、撤防、关闭报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Mode=1,Mode1=0;
uchar t;

sbit s1=P1^0;
sbit s2=P1^2;
sbit s3=P1^1;

bit alarm=1,kai=1;

sbit LR=P2^0;//红灯报警灯
sbit LY=P2^2;//布防灯
sbit LG=P2^1;//红外信号检测灯

sbit Feng=P1^3;//蜂鸣器报警
sbit HR=P0^3;//红外模块接入端口

void delay(uint x)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
{
        LR=0;//蜂鸣器报警,红灯跟随闪烁
        Feng=0;
        delay(80);
        LR=1;
        Feng=1;
        delay(200);
}
void main()
{
        LR=1;//初始化三个灯都是灭
        LG=1;
        LY=1;
        delay(5);
        while(1)
        {
                if(s1==0)                                //紧急手动报警
                {
                                delay(5);            //延时消抖
                                if(s1==0)
                                {
                                        delay(5);
                                        while(!s1);
                                        kai=0;
                                        LY=1;
                                        LG=1;
                                        alarm=0;  //进入报警状态
                                        Mode1=1;  //Mode1置1:紧急报警过程中以防按了布防键取消紧急报警
                                        delay(5);
                                }

                }
                if(s3==0)                           //取消报警
                {

                                delay(5);
                                if(s3==0)
                                {
                                        delay(5);
                                        while(!s3);
                                        LR=1;
                                        LY=1;
                                        Mode=1;
                                        Mode1=0;
                                        alarm=1;
                                        delay(5);
                                }
                }
                if(s2==0)                        //布防
                {
                        if(Mode1==1)    //判断Mode1的状态,如果是紧急报警状态就保持,否则进入布防设置
                        {
                                alarm=0;
                        }
                        else
                        {
                                for(t=0;t<200;t++)
                                {
                                  LY=~LY;
                                  delay(200);
                                }
                                LR=1;
                                LY=0;
                                Mode=0;        //布防状态标识
                                kai=1;
                                delay(5);
                        }

                }
                if(alarm==0)
                {
                        di();
                        delay(100);
                        di();
                        delay(100);
                }
                if(HR==1&&Mode==0)
                {
                        alarm=0;//开始进入报警
                }
                else
                {
                        if(kai)
                        {
                                alarm=1;
                                LR=1;
                        }
                }
                if(HR==1)  //检测红外模块有信号,绿灯亮,否则灭
                {
                        LG=0;
                        delay(200);
                }
                else
                {
                        LG=1;
                }
        }
}

网友A:
试验看看正常不

网友B:
抱走~~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2017-11-28):
51有你真好

网友D(2018-06-22):
有没有PCB图啊

网友E(2018-11-18):
怎么在开发板上面连接线

网友F:
有没有仿真图,原理图呢

网友G:
很好的资料

网友H(2019-06-25):
有没有用红外感应人在五米内一直报警的系统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用红外感应人在五米内一直报警的系统呢

如果人在5米内一直报警,可以采用单次触发模式

网友J:
红外感应范围是多少

网友K(2019-11-06):
你有没有仿真图啊

网友L(2019-12-11):
不可能可以,红外线检测部分实现不了,请楼主认真看看51单片机使用手册,单片机检测不了外部高电平。

网友M:
仿真图没有

网友N(2020-04-20):
是不是要用keil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