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为什么淘宝上买的DS1302N不能用,而买的现成的模块就可以用

楼主(2016-12-21):
我在一家店买的DS1302模块和DS1302N芯片,两个的程序不应该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模块可以用,然后DS1302N就不能用,把DS1302模块上的芯片拿下来换下DS1302N也可以用,说明我做的板子没问题。所以我想问下这两个芯片不一样吗?

网友A:
可能买着不正品的吧

网友B:
这还不简单,买到翻新货了呗

网友C:
可能电路没搭好,晶振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电路没搭好,晶振对不对?

我把芯片取下来换到我的板子上就好了,我描述的很清楚了,大兄弟来灌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买着不正品的吧

关键好几家都是这样,我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简单,买到翻新货了呗

不不不,好几家都一样

网友D(2017-06-23):
跟我遇到的情况一模一样。。。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