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PWM调节程序

楼主(2016-12-2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写51定时器PWM程序这么复杂,本身51定时器不管工作模式在0或1或2都会自动装初值,你如果要来调光或要一个不太精确的PWM波,它都能胜任了。(设晶振12MHZ)模式0最大定时时间=8.192ms,模式1=65.536ms,模式2=256us。只要你打开定时器中断,不用你装定时器初值,它自己装,你就得到8.192ms或65.536ms或256us时间的中断。比如256us的中断时间,中断10次就是2.56ms,你让它5次中断输出高电压,5次中断输出低电压,它就是高1.28ms低就是1.28ms。你让它9次中断输出高,1次中断输出低,就改变了PWM的占空比。

不多说了,下面程序就是只用一个定时器,并带一个按键调节占空比。电路较应该好画了吧。一片89C51,一个BUTTON按键,一个示波器观察波形。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a=5;
unsigned char i=0;
sbit K1=P2^0;
void main()
{   TMOD=0x02;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K1==0)
         {TR0=0;
            a--;
            if(a==0)
              {a=10;}
          while(~K1)
                {TR0=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
   i++;
   if(i>11)
   {i=0;}
  if(i>a)
  {P0=0xff;}
  else P0=0x00;
}

网友A:
简洁精辟,受教了。

网友B(2017-03-14):
非常的简洁明了!希望能看到多一些这样的教程,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C:
这个借鉴啦,正好在学习这个,谢谢您分享

网友D:
来学习下,刚来的小白

网友E:
简单精辟  正好用到 谢谢谢谢

网友F:
看明白了,我最近买了那个8脚STC单片机,15F104w,研究中。。。

网友G:
好的程序,源自好的思路

网友H:
正好需要这个程序!

网友I(2017-05-14):
和我以前写的输出三路pwm控制rgb灯思路差不多

网友J:
非常的简洁,非常的优秀,谢谢分享。

网友K(2017-08-13):
谁有汇编语言的代码?

网友L(2017-09-17):
很厉害   但我想加多一个按键调占空比,一个加一个减,可不懂哪里出问题调不出来

网友M(2017-11-02):
分析的简洁透彻,很棒

网友N(2018-05-19):
我竟然看明白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O:
好教程,受教了

网友P:
为楼主好的构思点赞!

网友Q(2019-04-03):
i和a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R:
呵呵!没看懂,能不能加上备注?谢谢!

网友S:
非常好的思路,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