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把代码全都贴出来,求大神们帮我看看哪错了!十分感谢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4]={0xef,0xdf,0xbf,0x7f}; //位选码

uchar code table1[4]={0x3d,0x28,0x3c,0x61};//显示"锁"字

uchar code table2[4]={0x28,0x70,0x30,0x68};//显示"开"字

uchar code table3[4]={0x74,0x60,0xeb,0x3d};//显示"失败"字

uchar inbuf[4]={0x3d,0x28,0x3c,0x61};      //输入缓冲区

uchar  pm[4]={1,2,3,4};//密码

uchar inbuf[4],pmbuf[4];

uchar temp,enterflag,num2,count;

sbit sda=P3^5;

sbit scl=P3^4;

sbit D1=P3^7;   //蜂鸣器

sbit D2=P3^3;   //复位键

sbit D3=P3^6;   //继电器

void delayus()   //延时几微秒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us();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主机向24c02写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uchar read_byte()  //主机从24c02读数据

{

uchar i,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scl=1;
  delayus();

  k=(k<<1)|sda;

scl=0;

delayus();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设置密码****//

void pmset()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write_add(i,pmbuf[i]);

}

delay(100);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读取密码****//

void readpm()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密码比较****//

uchar pmcmp()

{

char flag;

char t,num1;

t=0;

num1=0;

for(t=0;t<4;t++)

if(pm[t]==pmbuf[t])

  num1++;

if(num1==4)
flag=1;

else{ flag=0;t=4;}

return(flag);

}

//****键盘扫描****//

uchar keyscan()

{
uchar num=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ey,count,pmflag;
uchar i,j;

count=0;

  num2=0;

enterflag=0;

  pmflag=0;

  readpm();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inbuf[i];

        for(j=500;j>0;j--);

     }

  P2=0xff;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1: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0;

count++;

  }

   break;

  case 2: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1;

count++;

    }

        break;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count++;

  }

      break;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break;

case 4: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3;

     count++;

    }

      break;

  case 5: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4;

    count++;

  }

    break;

  case 6: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5;

count++;

}
     break;

    case 7: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6;

    count++;

   }

    break;

  case 8: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7;
count++;

    }

          break;

case 9: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8;

    count++;

  }

      break;

  case 10: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9;

    count++;

    }

     break;

  case 11:  //设置键

     { if(count= =4)

   {count=0;

pmset();

}

for(i=0;i<4;i++)  //擦除缓冲区

  inbuf[i]=table1[i];

      break
}
case 12:     //确认键

      { enterflag=1;

      if(count= =4)

    pmflag=pmcmp();

     else pmflag=0;

    break;

   }

  default:break;

   }

if(enterflag= =1)

   {  enterflag=0;

    count=0;

  for(i=0;i<4;i++)

    pmbuf[i]=0xf7;

    if(pmflag= =1)

    {
P1=0xf0;

   D3=0;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table2[i];

       for(j=500;j>0;j--);

     }

  if(D2= =0)   //复位

    { D3=1;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if(pmflag= =0)

{
    num2++;

   P1=0x0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if(num2= =3)

     {

             while(1)

          { P1=0;

      for(i=0;i<4;i++)

         {

  for(j=500;j>0;j--);

         P2=table[i];

       P0=table3[i];

   for(j=500;j>0;j--);

                for(j=50;j>0;j--)

      D1=~D1;

}
if(D2= =0)    //复位
  {num2=0;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

   }

  }

}

网友A(2016-12-22):
这叫人怎么要看。。。起码要知道那一块有问题吧、

网友B:
手上没电脑,用手机看你这代码特蛋疼!!!

网友B:
你这键盘扫描函数,层层嵌套,中括号可能有少或多的,恕我暂时手里没有电脑。只能推测

网友C:
没错,括号的确是出了问题

网友D: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4]={0xef,0xdf,0xbf,0x7f}; //位选码
uchar code table1[4]={0x3d,0x28,0x3c,0x61};//显示"锁"字
uchar code table2[4]={0x28,0x70,0x30,0x68};//显示"开"字
uchar code table3[4]={0x74,0x60,0xeb,0x3d};//显示"失败"字
uchar inbuf[4]={0x3d,0x28,0x3c,0x61};      //输入缓冲区
uchar  pm[4]={1,2,3,4};//密码
uchar inbuf[4],pmbuf[4];
uchar temp,enterflag,num2,count;

sbit sda=P3^5;
sbit scl=P3^4;
sbit D1=P3^7;   //蜂鸣器
sbit D2=P3^3;   //复位键
sbit D3=P3^6;   //继电器

void delayus()   //延时几微秒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void stop()   //停止信号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respons()  //应答信号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us();

}

void init()   //初始化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主机向24c02写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uchar read_byte()  //主机从24c02读数据
{

        uchar i,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scl=1;
                delayus();

                k=(k<<1)|sda;

                scl=0;
                delayus();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设置密码****//

void pmset()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write_add(i,pmbuf[i]);

        }
        delay(100);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读取密码****//

void readpm()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密码比较****//

uchar pmcmp()
{

        char flag;
        char t,num1;

        t=0;
        num1=0;

        for(t=0;t<4;t++)

        if(pm[t]==pmbuf[t])

        num1++;

        if(num1==4)
        flag=1;

        else{ flag=0;t=4;}

        return(flag);

}

//****键盘扫描****//

uchar keyscan()

{
        uchar num=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return num;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key,count,pmflag;
        uchar i,j;

        count=0;
        num2=0;
        enterflag=0;
        pmflag=0;
        readpm();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inbuf[i];

                        for(j=500;j>0;j--);

                }

                P2=0xff;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1: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0;

                                count++;
                        }
                        break;

                case 2: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1;
                                count++;
                        }
                        break;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count++;
                }
                break;
                /*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break;
*/
        case 4: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3;

                        count++;

                }

                break;

        case 5: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4;

                        count++;

                }

                break;

        case 6: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5;

                        count++;

                }
                break;

        case 7: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6;

                        count++;

                }

                break;

        case 8: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7;
                        count++;

                }

                break;

        case 9: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8;

                        count++;

                }

                break;

        case 10: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9;

                        count++;

                }

                break;

        case 11:  //设置键

                { if(count= =4)

                        {count=0;

                                pmset();

                        }

                        for(i=0;i<4;i++)  //擦除缓冲区

                        inbuf[i]=table1[i];

                        break;
                }
        case 12:     //确认键

                { enterflag=1;

                        if(count= =4)

                        pmflag=pmcmp();

                        else pmflag=0;

                        break;

                }

        default:  break;

        }

        if(enterflag= =1)

        {  enterflag=0;

                count=0;

                for(i=0;i<4;i++)

                pmbuf[i]=0xf7;

                if(pmflag= =1)

                {
                        P1=0xf0;

                        D3=0;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table2[i];

                                        for(j=500;j>0;j--);

                                }

                                if(D2= =0)   //复位

                                { D3=1;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if(pmflag= =0)

                {
                        num2++;

                        P1=0x0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if(num2= =3)

                        {

                                while(1)

                                { P1=0;

                                        for(i=0;i<4;i++)

                                        {

                                                for(j=500;j>0;j--);

                                                P2=table[i];

                                                P0=table3[i];

                                                for(j=500;j>0;j--);

                                                for(j=50;j>0;j--)

                                                D1=~D1;

                                        }
                                        if(D2= =0)    //复位
                                        {num2=0;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
        }
}

网友E: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4]={0xef,0xdf,0xbf,0x7f}; //???
uchar code table1[4]={0x3d,0x28,0x3c,0x61};//??"?"?
uchar code table2[4]={0x28,0x70,0x30,0x68};//??"?"?
uchar code table3[4]={0x74,0x60,0xeb,0x3d};//??"??"?
uchar inbuf[4]={0x3d,0x28,0x3c,0x61};      //?????
uchar  pm[4]={1,2,3,4};//??
uchar inbuf[4],pmbuf[4];
uchar temp,enterflag,num2,count;

sbit sda=P3^5;
sbit scl=P3^4;
sbit D1=P3^7;   //???
sbit D2=P3^3;   //???
sbit D3=P3^6;   //???

void delayus()   //?????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start()  //????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void stop()   //????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respons()  //????

{

        uchar i;

        scl=1;
        delayus();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us();

}

void init()   //???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24c02???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us();
                sda=CY;
                delayus();
                scl=1;
                delayus();
                delayus();
        }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

uchar read_byte()  //???24c02???
{

        uchar i,k;

        scl=0;
        delayus();
        sda=1;
        delayus();

        for(i=0;i<8;i++)
        {

                scl=1;
                delayus();

                k=(k<<1)|sda;

                scl=0;
                delayus();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void pmset()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write_add(i,pmbuf[i]);

        }
        delay(100);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

void readpm()
{
        uchar i;

        for(i=0;i<4;i++)
        {
                init();
                pm[i]=read_add(i);

        }
}

//****????****//

uchar pmcmp()
{

        char flag;
        char t,num1;

        t=0;
        num1=0;

        for(t=0;t<4;t++)

        if(pm[t]==pmbuf[t])

        num1++;

        if(num1==4)
        flag=1;

        else{ flag=0;t=4;}

        return(flag);

}

//****????****//

uchar keyscan()

{
        uchar num=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10);
                        temp=P2;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
        }

        return num;
}
//****???****//

void main()

{ uchar key,count,pmflag;
        uchar i,j;

        count=0;
        num2=0;
        enterflag=0;
        pmflag=0;
        readpm();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inbuf[i];

                        for(j=500;j>0;j--);

                }

                P2=0xff;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1: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0;

                                count++;
                        }
                        break;

                case 2: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1;
                                count++;
                        }
                        break;
        /*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count++;
              // }
                break;

   */
        case 3: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2;

                        count++;

                }
                break;

case 4: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3;

                         count++;

                }

              break;

        case 5: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4;

                        count++;

                }

                break;

        case 6: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5;

                        count++;

                }
                break;

        case 7: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6;

                        count++;

                }

                break;

        case 8: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7;
                        count++;

                }

                break;

        case 9: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8;

                        count++;

                }

                break;

        case 10:

                if(count<4)

                { inbuf[count]=0xf7;

                        pmbuf[count]=9;

                        count++;

                }

                break;

        case 11://
                { //if(count= =4)
                                                                                if(count==4)
                        {count=0;
                                pmset();
                        }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break;
        case 12:
                { enterflag=1;

                        //if(count= =4)
                                                                                                    if(count==4)
                        pmflag=pmcmp();

                        else pmflag=0;

                        break;

                }

        default:
                                         break;

        }

       // if(enterflag= =1)
                                        if(enterflag==1)
        {  enterflag=0;

                count=0;

                for(i=0;i<4;i++)

                pmbuf[i]=0xf7;

                //if(pmflag= =1)
                                                                if(pmflag==1)
                {
                        P1=0xf0;

                        D3=0;

                        while(1)

                        { for(i=0;i<4;i++)

                                {

                                        P2=table[i];

                                        P0=table2[i];

                                        for(j=500;j>0;j--);

                                }

                                //if(D2= =0)   //??
                                                                                                    if(D2==0)
                                { D3=1;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if(pmflag= =0)
                                                                        if(pmflag==0)
                {
                        num2++;

                        P1=0x0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 if(num2= =3)
                                                                                                    if(num2==3)
                        {

                                while(1)

                                { P1=0;

                                        for(i=0;i<4;i++)

                                        {

                                                for(j=500;j>0;j--);

                                                P2=table[i];

                                                P0=table3[i];

                                                for(j=500;j>0;j--);

                                                for(j=50;j>0;j--)

                                                D1=~D1;

                                        }
                                        //if(D2= =0)    //??
                                                                                                    if(D2==0)
                                        {num2=0;

                                                P1=0xff;

                                                for(i=0;i<4;i++)

                                                inbuf[i]=table1[i];

                                                break;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