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看看红色区域的错误在哪?并帮忙改正一下。

楼主:
大神来看看红色区域的错误在哪?并帮忙改正一下。

网友A(2016-12-22):

有可能是程序中输入了汉字标点符号。还有可能是在全角格式下或是在中文格式下输了字符。把错误的一行重新写一遍,确保全部是英文半角字符。也可以从正确的语句中复制过来加以修改。如果修改没有效果,这个错误很有可能在头文件上有了中文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