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蜂鸣器播放音乐 只能显示键值,没有摁遥控器无法使蜂鸣器播放音乐

楼主(2016-12-22):
新手一枚,刚小试了一个代码,想要实现摁遥控器的某一键使蜂鸣器播放音乐,同时数码管显示遥控器键值。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sbit IRIN = P3^2;
sbit Beep =  P1^5 ;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unsigned char IrValue[6];   //用来存放读取到的红外值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n=0;  //n为节拍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ab[] ={
0x18, 0x30, 0x1C , 0x10, //格式为: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频率常数, 节拍常数,
0x20, 0x4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10,
0x1C, 0x10, 0x18 , 0x4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1C, 0x20, 0x18 , 0x20,
0x20, 0x80, 0xFF , 0x20,
0x30, 0x1C, 0x10 , 0x18,
0x20, 0x15, 0x20 , 0x1C,
0x20, 0x20, 0x20 , 0x26,
0x40, 0x20, 0x20 , 0x2B,
0x20, 0x26, 0x20 , 0x20,
0x20, 0x30, 0x80 , 0xFF,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20, 0x1C , 0x10,
0x18,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8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20, 0x10, 0x1C , 0x10,
0x20, 0x20, 0x26 , 0x20,
0x2B, 0x20, 0x30 , 0x20,
0x2B, 0x40, 0x20 , 0x15,
0x1F, 0x05, 0x20 , 0x10,
0x1C, 0x10, 0x20 , 0x20,
0x26, 0x20, 0x2B , 0x20,
0x30, 0x20, 0x2B , 0x4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20, 0x15 , 0x20,
0x1C, 0x20, 0x20 , 0x20,
0x26, 0x40, 0x20 , 0x20,
0x2B, 0x20, 0x26 , 0x20,
0x20, 0x20, 0x30 , 0x30,
0x20, 0x30, 0x1C , 0x10,
0x18, 0x40, 0x1C , 0x20,
0x20, 0x20, 0x26 , 0x40,
0x13, 0x60, 0x18 , 0x20,
0x15, 0x40, 0x13 , 0x40,
0x18, 0x80, 0x00
};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igDisplay(); //动态显示函数
void IrIni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
void show();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1   //采用中断0 控制节拍
{  TH0=0xd8;
   TL0=0xef;
   n--;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m)   //控制频率延时
{
unsigned i=3*m;
while(--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p,m;   //m为频率常数变量
  unsigned char i=0;
  show();
  TMOD&=0x0f;
  TMOD|=0x01;
  TH0=0xd8;TL0=0xef;
  IE=0x82;
   play:
   if (IrValue==0x52)
    {
    a: p=music_tab[i];
       if(p==0x00)       { i=0, DelayMs(1000); goto play;}     //如果碰到结束符,延时1秒,回到开始再来一遍
       else if(p==0xff)  { i=i+1;DelayMs(100),TR0=0; goto a;}  //若碰到休止符,延时100ms,继续取下一音符
            else         {m=music_tab[i++], n=music_tab[i++];}  //取频率常数 和 节拍常数
             TR0=1;                                             //开定时器1
           while(n!=0) Beep=~Beep,delay(m);                         //等待节拍完成, 通过P1口输出音频(可多声道哦!)
       TR0=0;                                             //关定时器1
    }
}
void show()
{
// unsigned char i;
IrInit();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DisplayData[0] = 0x00;
  DisplayData[1] = DIG_CODE[IrValue[4]];
  DisplayData[2] = DIG_CODE[IrValue[5]];
  DisplayData[3] = 0x76;   //01110110
  DisplayData[4] = 0x00;
  DisplayData[5] = DIG_CODE[IrValue[4]];
  DisplayData[6] = DIG_CODE[IrValue[5]];
  DisplayData[7] = 0x76;

  DigDisplay();
}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但是现在只能显示键值,没有摁遥控器无法使蜂鸣器播放音乐,代码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网上太多拿有问题的程序来求“大神”查错,为什么不去读正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太多拿有问题的程序来求“大神”查错,为什么不去读正确的程序?

是这样的,蜂鸣器放音乐和数码管显示键值程序是没有问题的,自己想把两个组合在一起,但是逻辑上有问题,就过来请教了

网友B:
能分享一下你的硬件吗,这个得结合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