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教室节电系统设计

楼主(2016-12-22):
这是我做的一个小的设计,使用了LCD1602显示,DS1302时钟芯片,51最小系统等。

所有资料打包下载:

下面是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ructions.h"

sbit relay = P1^7;  //继电器接口 0:吸合,1:断开

void Read_Time(void); //读取时间
void LCD_DIS_CurrenTime();  //液晶显示当前时间
void LCD_Const0(); //在液晶上显示固定东西
void LCD_Const1();
void LCD_Const2(); //在液晶上显示固定东西

void Key_Handle_Work(void); //工作模式中,按键处理
void Key_Handle_Cfg(void);  //设置模式中,按键处理
void Ds1302_Set_CurrentTime(void);
uchar keyValue = 0;   //键值
uchar relayMode = 0;  //默认为自动模式
uchar workMode = 1;   //0:设置,1:工作
uchar disMode = 0;    //显示模式:0显示当前时间  1显示第一组开关灯时间  2显示第二组开关灯时间

uchar lcdPoint1 = 0;   //lcd显示第一页光标位置
uchar lcdPoint2 = 0;   //lcd显示第二页光标位置
uchar lcdPoint3 = 0;   //lcd显示第三页光标位置

uchar workENA1 = 0;    //第一组工作使能
uchar workENA2 = 0;    //第二组工作使能
void main()
{

//     Uart_Init(9600);//串口初始化
           Ds1302_Init();
           LCD_Init();
           Timer1_Init();
           relay = 1;
           Read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LCD_Const0();
           Read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LCD_DIS_CurrenTime();
        while(1)
         {

                  keyValue = Read_KeyNum();  //读键值

                if(workMode == 1)
                {

                                                                Key_Handle_Work();
               if(relayMode == 0)   //自动模式
                                                         {
                                                                        if(CurrentTime.Week == 1)
                                                                        {
                                                                                workENA1 = WeekENA1.Mon,workENA2 = WeekENA2.Mon;
                                                                        }
                                                                        if(CurrentTime.Week == 2)
                                                                        {
                                                                                workENA1 = WeekENA1.Tue,workENA2 = WeekENA2.Tue;
                                                                        }
                                                                        if(CurrentTime.Week == 3)
                                                                        {
                                                                                workENA1 = WeekENA1.Wed,workENA2 = WeekENA2.Wed;
                                                                        }
                                                                        if(CurrentTime.Week == 4)
                                                                        {
                                                                                workENA1 = WeekENA1.Thu,workENA2 = WeekENA2.Thu;
                                                                        }
                                                                        if(CurrentTime.Week == 5)
                                                                        {
                                                                                workENA1 = WeekENA1.Fri,workENA2 = WeekENA2.Fri;
                                                                        }
                                                                        if(CurrentTime.Week == 6)
                                                                        {
                                                                                workENA1 = WeekENA1.Sat,workENA2 = WeekENA2.Sat;
                                                                        }
                                                                        if(CurrentTime.Week == 7)
                                                                        {
                                                                                workENA1 = WeekENA1.Sun,workENA2 = WeekENA2.Sun;
                                                                        }

                                                                        if(workENA1 == 1||workENA2 == 1)
                                                                        {
                                                                                        if(CurrentTime.Hour==OpenTime1.Hour&&CurrentTime.Minute==OpenTime1.Minute&&CurrentTime.Second==0)
                                                                                        {
                                                                                                relay = 0;
                                                                                        }
                                                                                        if(CurrentTime.Hour==CloseTime1.Hour&&CurrentTime.Minute==CloseTime1.Minute&&CurrentTime.Second==0)
                                                                                        {
                                                                                                relay = 1;
                                                                                        }
                                                                                        //上面是第一组
                                                                                        //下面是第二组
                                                                                        if(CurrentTime.Hour==OpenTime2.Hour&&CurrentTime.Minute==OpenTime2.Minute&&CurrentTime.Second==0)
                                                                                        {
                                                                                                relay = 0;
                                                                                        }
                                                                                        if(CurrentTime.Hour==CloseTime2.Hour&&CurrentTime.Minute==CloseTime2.Minute&&CurrentTime.Second==0)
                                                                                        {
                                                                                                relay = 1;
                                                                                        }
                                                                        }
                                                         }

                                                                 LCD_DIS_CurrenTime();      //显示当前时间
                                                         if(keyValue == 5)
                                                         {
                                                                         LCD_Write_Com(0x80+1);
                                                                        LCD_Write_Com(0x0f); //光标闪烁
                                                                  lcdPoint1 = 1;
                                                                }
                 }

                if(workMode == 0)
                {
                                               Key_Handle_Cfg();
                                                                 relay =1; //关灯(继电器)

                }

         }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uint t;
        TR1=0;
        TH1=(65536-50000) / 256;
  TL1=(65536-50000) %256;
        t++;
        if(t == 20)
        {
                t = 0;
                if(workMode == 1) //处于工作模式的时候才需要读取现在时间
                {
                  Read_Time();               //读取当前时间
                }

        }

  TR1=1;
}

void Key_Handle_Work(void)
{
         if(relayMode == 0)     //如果在自动模式下按下按键 ,就是手动开关灯
         {
                 if(keyValue == 1)
                 {
                         if(workENA1 == 1||workENA2 == 1)
                         {
                         relay = ~relay;
                         }
                 }
         }
        if(keyValue == 2)
        {
                        relayMode++;
                if(relayMode == 0)
                {
            LCD_Write_Char(14,1,'A');
            LCD_Write_Char(15,1,'u');
                }
                if(relayMode == 1)
                {
            LCD_Write_Char(14,1,'O');
            LCD_Write_Char(15,1,'p');
                         relay = 0;
                }
                if(relayMode == 2)
                {
            LCD_Write_Char(14,1,'C');
            LCD_Write_Char(15,1,'l');
                        relay = 1;
                }

                if(relayMode>=3)
                {
                        relayMode = 0;
                        LCD_Write_Char(14,1,'A');
            LCD_Write_Char(15,1,'u');
                }
        }

        if(keyValue == 5)  //按下设置按键
        {
                workMode = 0;
                LCD_Write_Char(14,1,'C');
          LCD_Write_Char(15,1,'F');
     disMode = 0;
                 lcdPoint1 = 0;
     lcdPoint2 = 0;
     lcdPoint3 = 0;

        }

}

void Key_Handle_Cfg(void)
{
    uchar dayMax = 0;
                if(keyValue == 1)  //按下移位
         {
                 if(disMode == 0)     //显示当前时间
                 {
                                                        lcdPoint1++;
                                                        if(lcdPoint1 == 1)         //
                                                 {
                                                         LCD_Write_Com(0x80+1);
                                                 }
                                                        if(lcdPoint1 == 2)
                                                 {
                                                         LCD_Write_Com(0x80+4);
                                                 }
                                                        if(lcdPoint1 == 3)
                                                 {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1 == 4)
                                                 {
                                                         LCD_Write_Com(0xc0+1);
                                                 }
                                                        if(lcdPoint1 == 5)
                                                 {
                                                         LCD_Write_Com(0xc0+4);
                                                 }
                                                        if(lcdPoint1 == 6)
                                                 {
                                                         LCD_Write_Com(0xc0+7);
                                                 }
                                                 if(lcdPoint1>6)
                                                 {
                                                         lcdPoint1 = 1;
                                                         LCD_Write_Com(0x80+1);
                                                 }
                }
                if(disMode == 1)     //显示开关灯时间1
                 {
                                                        lcdPoint2++;
                                                        if(lcdPoint2 == 1)         //
                                                 {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2 == 2)
                                                 {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2 == 3)
                                                 {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2 == 4)
                                                 {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2 == 5)
                                                 {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2 == 6)
                                                 {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2 == 7)
                                                 {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2 == 8)
                                                 {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2 == 9)
                                                 {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2 == 10)
                                                 {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2 == 11)
                                                 {
                                                         LCD_Write_Com(0xc0+15);
                                                 }

                                                 if(lcdPoint2>11)
                                                 {
                                                         lcdPoint2 = 1;
                                                         LCD_Write_Com(0x80+6);
                                                 }
                }
                if(disMode == 2)     //显示开关灯时间2
                {
                                                        lcdPoint3++;
                                                        if(lcdPoint3 == 1)         //
                                                 {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3 == 2)
                                                 {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3 == 3)
                                                 {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3 == 4)
                                                 {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3 == 5)
                                                 {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3 == 6)
                                                 {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3 == 7)
                                                 {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3 == 8)
                                                 {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3 == 9)
                                                 {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3 == 10)
                                                 {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3 == 11)
                                                 {
                                                         LCD_Write_Com(0xc0+15);
                                                 }

                                                 if(lcdPoint3>11)
                                                 {
                                                         lcdPoint3 = 1;
                                                         LCD_Write_Com(0x80+6);
                                                 }
                }

         }
                if(keyValue == 2)  //按下加
         {
                 if(disMode == 0)                 //显示当前时间
                 {
                                                 if(lcdPoint1 == 1)         //指向当前小时
                                         {
                                                 CurrentTime.Hour++;
                                                 if(CurrentTime.Hour>23)
                                                 {CurrentTime.Hour = 0;}

                                                        LCD_Write_Char(0,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80+1);
                                                }

                                                if(lcdPoint1 == 2)          //指向当前分钟
                                         {
                                                        CurrentTime.Minute++;
                                                 if(CurrentTime.Minute>59)
                                                 {CurrentTime.Minute = 0;}
                                                        LCD_Write_Char(3,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4,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80+4);
                                         }

                                                if(lcdPoint1 == 3)          //指向当前秒
                                         {
                                                        CurrentTime.Second++;
                                                 if(CurrentTime.Second>59)
                                                 {CurrentTime.Second = 0;}
                                                        LCD_Write_Char(6,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har(7,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1 == 4)        //指向当前年
                                         {
                                                        CurrentTime.Year++;
                                                 if(CurrentTime.Year>30)
                                                 {CurrentTime.Year = 16;}

                                                 LCD_Write_Char(0,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har(1,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
                                         }
                                                if(lcdPoint1 == 5)        //指向当前月
                                         {
                                                        CurrentTime.Month++;
                                                 if(CurrentTime.Month>12)
                                                 {CurrentTime.Month = 1;}
                                                 LCD_Write_Char(3,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har(4,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om(0xc0+4);

                                         }
                                         if(lcdPoint1==6)            //指向当前日
                                         {
                                                 if(CurrentTime.Month == 1||CurrentTime.Month == 3||CurrentTime.Month == 5||CurrentTime.Month == 7||CurrentTime.Month == 8||CurrentTime.Month == 10||CurrentTime.Month == 12)
                                                 {dayMax = 31;}
                                                 if(CurrentTime.Month == 4||CurrentTime.Month == 6||CurrentTime.Month == 9||CurrentTime.Month == 11)
                                                 {dayMax = 30;}
                                                 if(CurrentTime.Month == 2&&((CurrentTime.Year%4)!=0))
                                                 {dayMax = 28;}
                                                        if(CurrentTime.Month == 2&&((CurrentTime.Year%4)==0))
                                                 {dayMax = 29;}
                                                        CurrentTime.Day++;
                                                 if(CurrentTime.Day>dayMax)
                                                 {CurrentTime.Day = 1;}
                                                 LCD_Write_Char(6,1,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Write_Char(7,1,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Write_Com(0xc0+7);
                                         }
                }
                 if(disMode == 1)                 //显示开关灯时间1
                 {
                                                if(lcdPoint2 == 1)         //指向星期1使能位
                                         {
                                                 WeekENA1.Mon = !WeekENA1.Mon;
                                                 LCD_Write_Char(6,0,WeekENA1.Mon+0x30);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2 == 2)         //指向星期2使能位
                                         {
                                                 WeekENA1.Tue = !WeekENA1.Tue;
                                                 LCD_Write_Char(7,0,WeekENA1.Tue+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2 == 3)         //指向星期3使能位
                                         {
                                                 WeekENA1.Wed = !WeekENA1.Wed;
                                                 LCD_Write_Char(8,0,WeekENA1.Wed+0x30);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2 == 4)         //指向星期4使能位
                                         {
                                                 WeekENA1.Thu = !WeekENA1.Thu;
                                                 LCD_Write_Char(9,0,WeekENA1.Thu+0x30);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2 == 5)         //指向星期5使能位
                                         {
                                                 WeekENA1.Fri = !WeekENA1.Fri;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1.Fri+0x30);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2 == 6)         //指向星期6使能位
                                         {
                                                 WeekENA1.Sat = !WeekENA1.Sat;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1.Sat+0x30);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2 == 7)         //指向星期7使能位
                                          {
                                                 WeekENA1.Sun = !WeekENA1.Sun;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1.Sun+0x30);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2 == 8)
                                                 {
                                                         OpenTime1.Hour++;
                                                         if(OpenTime1.Hour>23)
                                                         {
                                                                 OpenTime1.Hour = 0;
                                                         }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2 == 9)
                                                {
                                                         OpenTime1.Minute++;
                                                         if(OpenTime1.Minute>59)
                                                         {
                                                                 OpenTime1.Minute = 0;
                                                         }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2 == 10)
                                          {
                                                         CloseTime1.Hour++;
                                                         if(CloseTime1.Hour>23)
                                                         {
                                                                 CloseTime1.Hour = 0;
                                                         }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2 == 11)
                                          {
                                                         CloseTime1.Minute++;
                                                         if(CloseTime1.Minute>59)
                                                         {
                                                                 CloseTime1.Minute = 0;
                                                         }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5);
                                          }

                 }
                        if(disMode == 2)                 //显示开关灯时间2
                 {
                                                if(lcdPoint3 == 1)         //指向星期1使能位
                                         {
                                                 WeekENA2.Mon = !WeekENA2.Mon;
                                                 LCD_Write_Char(6,0,WeekENA2.Mon+0x30);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3 == 2)         //指向星期2使能位
                                         {
                                                 WeekENA2.Tue = !WeekENA2.Tue;
                                                 LCD_Write_Char(7,0,WeekENA2.Tue+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3 == 3)         //指向星期3使能位
                                         {
                                                 WeekENA2.Wed = !WeekENA2.Wed;
                                                 LCD_Write_Char(8,0,WeekENA2.Wed+0x30);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3 == 4)         //指向星期4使能位
                                         {
                                                 WeekENA2.Thu = !WeekENA2.Thu;
                                                 LCD_Write_Char(9,0,WeekENA2.Thu+0x30);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3 == 5)         //指向星期5使能位
                                         {
                                                 WeekENA2.Fri = !WeekENA2.Fri;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2.Fri+0x30);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3 == 6)         //指向星期6使能位
                                         {
                                                 WeekENA2.Sat = !WeekENA2.Sat;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2.Sat+0x30);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3 == 7)         //指向星期7使能位
                                         {
                                                 WeekENA2.Sun = !WeekENA2.Sun;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2.Sun+0x30);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3 == 8)
                                                 {
                                                         OpenTime2.Hour++;
                                                         if(OpenTime2.Hour>23)
                                                         {
                                                                 OpenTime2.Hour = 0;
                                                         }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3 == 9)
                                                {
                                                         OpenTime2.Minute++;
                                                         if(OpenTime2.Minute>59)
                                                         {
                                                                 OpenTime2.Minute = 0;
                                                         }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3 == 10)
                                          {
                                                         CloseTime2.Hour++;
                                                         if(CloseTime2.Hour>23)
                                                         {
                                                                 CloseTime2.Hour = 0;
                                                         }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3 == 11)
                                          {
                                                         CloseTime2.Minute++;
                                                         if(CloseTime2.Minute>59)
                                                         {
                                                                 CloseTime2.Minute = 0;
                                                         }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5);
                                          }
                }
         }

                if(keyValue == 3)  //按下减
        {
                if(disMode == 0)                   //显示当前时间
                {
                                                if(lcdPoint1 == 1)         //指向当前小时
                                         {
                                                 CurrentTime.Hour--;
                                                 if(CurrentTime.Hour<0)
                                                 {CurrentTime.Hour = 23;}

                                                        LCD_Write_Char(0,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80+1);
                                                }

                                                if(lcdPoint1 == 2)          //指向当前分钟
                                         {
                                                        CurrentTime.Minute--;
                                                 if(CurrentTime.Minute<0)
                                                 {CurrentTime.Minute = 59;}
                                                        LCD_Write_Char(3,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4,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80+4);
                                         }

                                                if(lcdPoint1 == 3)          //指向当前秒
                                         {
                                                        CurrentTime.Second--;
                                                 if(CurrentTime.Second<0)
                                                 {CurrentTime.Second = 59;}
                                                        LCD_Write_Char(6,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har(7,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1 == 4)        //指向当前年
                                         {
                                                        CurrentTime.Year--;
                                                 if(CurrentTime.Year<16)
                                                 {CurrentTime.Year = 30;}

                                                 LCD_Write_Char(0,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har(1,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
                                         }
                                                if(lcdPoint1 == 5)        //指向当前月
                                         {
                                                        CurrentTime.Month--;
                                                 if(CurrentTime.Month<1)
                                                 {CurrentTime.Month = 12;}
                                                 LCD_Write_Char(3,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har(4,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om(0xc0+4);

                                         }
                                         if(lcdPoint1==6)            //指向当前日
                                         {
                                                 if(CurrentTime.Month == 1||CurrentTime.Month == 3||CurrentTime.Month == 5||CurrentTime.Month == 7||CurrentTime.Month == 8||CurrentTime.Month == 10||CurrentTime.Month == 12)
                                                 {dayMax = 31;}
                                                 if(CurrentTime.Month == 4||CurrentTime.Month == 6||CurrentTime.Month == 9||CurrentTime.Month == 11)
                                                 {dayMax = 30;}
                                                 if(CurrentTime.Month == 2&&((CurrentTime.Year%4)!=0))
                                                 {dayMax = 28;}
                                                        if(CurrentTime.Month == 2&&((CurrentTime.Year%4)==0))
                                                 {dayMax = 29;}
                                                        CurrentTime.Day--;
                                                 if(CurrentTime.Day<1)
                                                 {CurrentTime.Day = dayMax;}
                                                 LCD_Write_Char(6,1,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Write_Char(7,1,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Write_Com(0xc0+7);
                                         }
                }
                if(disMode == 1)                 //显示开关灯时间1
                 {
                                                if(lcdPoint2 == 1)         //指向星期1使能位
                                         {
                                                 WeekENA1.Mon = !WeekENA1.Mon;
                                                 LCD_Write_Char(6,0,WeekENA1.Mon+0x30);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2 == 2)         //指向星期2使能位
                                         {
                                                 WeekENA1.Tue = !WeekENA1.Tue;
                                                 LCD_Write_Char(7,0,WeekENA1.Tue+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2 == 3)         //指向星期3使能位
                                         {
                                                 WeekENA1.Wed = !WeekENA1.Wed;
                                                 LCD_Write_Char(8,0,WeekENA1.Wed+0x30);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2 == 4)         //指向星期4使能位
                                         {
                                                 WeekENA1.Thu = !WeekENA1.Thu;
                                                 LCD_Write_Char(9,0,WeekENA1.Thu+0x30);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2 == 5)         //指向星期5使能位
                                         {
                                                 WeekENA1.Fri = !WeekENA1.Fri;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1.Fri+0x30);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2 == 6)         //指向星期6使能位
                                         {
                                                 WeekENA1.Sat = !WeekENA1.Sat;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1.Sat+0x30);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2 == 7)         //指向星期7使能位
                                          {
                                                 WeekENA1.Sun = !WeekENA1.Sun;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1.Sun+0x30);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2 == 8)
                                                 {
                                                         OpenTime1.Hour--;
                                                         if(OpenTime1.Hour<0)
                                                         {
                                                                 OpenTime1.Hour = 23;
                                                         }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2 == 9)
                                                {
                                                         OpenTime1.Minute--;
                                                         if(OpenTime1.Minute<0)
                                                         {
                                                                 OpenTime1.Minute = 59;
                                                         }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2 == 10)
                                          {
                                                         CloseTime1.Hour--;
                                                         if(CloseTime1.Hour<0)
                                                         {
                                                                 CloseTime1.Hour = 23;
                                                         }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2 == 11)
                                          {
                                                         CloseTime1.Minute--;
                                                         if(CloseTime1.Minute<0)
                                                         {
                                                                 CloseTime1.Minute = 59;
                                                         }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5);
                                          }

                 }
                        if(disMode == 2)                 //显示开关灯时间2
                 {
                                                if(lcdPoint3 == 1)         //指向星期1使能位
                                         {
                                                 WeekENA2.Mon = !WeekENA2.Mon;
                                                 LCD_Write_Char(6,0,WeekENA2.Mon+0x30);
                                                 LCD_Write_Com(0x80+6);
                                                }
                                                if(lcdPoint3 == 2)         //指向星期2使能位
                                         {
                                                 WeekENA2.Tue = !WeekENA2.Tue;
                                                 LCD_Write_Char(7,0,WeekENA2.Tue+0x30);
                                                 LCD_Write_Com(0x80+7);
                                                }
                                                if(lcdPoint3 == 3)         //指向星期3使能位
                                         {
                                                 WeekENA2.Wed = !WeekENA2.Wed;
                                                 LCD_Write_Char(8,0,WeekENA2.Wed+0x30);
                                                 LCD_Write_Com(0x80+8);
                                                }
                                                if(lcdPoint3 == 4)         //指向星期4使能位
                                         {
                                                 WeekENA2.Thu = !WeekENA2.Thu;
                                                 LCD_Write_Char(9,0,WeekENA2.Thu+0x30);
                                                 LCD_Write_Com(0x80+9);
                                                }
                                                if(lcdPoint3 == 5)         //指向星期5使能位
                                         {
                                                 WeekENA2.Fri = !WeekENA2.Fri;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2.Fri+0x30);
                                                 LCD_Write_Com(0x80+10);
                                                }
                                                if(lcdPoint3 == 6)         //指向星期6使能位
                                         {
                                                 WeekENA2.Sat = !WeekENA2.Sat;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2.Sat+0x30);
                                                 LCD_Write_Com(0x80+11);
                                                }
                                                if(lcdPoint3 == 7)         //指向星期7使能位
                                         {
                                                 WeekENA2.Sun = !WeekENA2.Sun;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2.Sun+0x30);
                                                 LCD_Write_Com(0x80+12);
                                                }

                                          if(lcdPoint3 == 8)
                                                 {
                                                         OpenTime2.Hour--;
                                                         if(OpenTime2.Hour<0)
                                                         {
                                                                 OpenTime2.Hour = 23;
                                                         }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3);
                                                 }
                                          if(lcdPoint3 == 9)
                                                {
                                                         OpenTime2.Minute--;
                                                         if(OpenTime2.Minute<0)
                                                         {
                                                                 OpenTime2.Minute = 59;
                                                         }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6);
                                                }
                                                if(lcdPoint3 == 10)
                                          {
                                                         CloseTime2.Hour--;
                                                         if(CloseTime2.Hour<0)
                                                         {
                                                                 CloseTime2.Hour = 23;
                                                         }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2);
                                          }
                                                if(lcdPoint3 == 11)
                                          {
                                                         CloseTime2.Minute--;
                                                         if(CloseTime2.Minute<0)
                                                         {
                                                                 CloseTime2.Minute = 59;
                                                         }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c0+15);
                                          }
                }
        }

        if(keyValue == 4) //按下了翻页按键 ,用于调整显示的内容,只在设置模式里起作用
        {

                disMode++;
                if(disMode>2)
                {
                        disMode = 0;
                }
                if(disMode == 0)
                {
                        LCD_Clear();
                        LCD_Const0();
                        LCD_Write_Char(14,1,'C');
            LCD_Write_Char(15,1,'F');
                        LCD_DIS_CurrenTime();      //显示当前时间
                        LCD_Write_Com(0x80+1);
                        lcdPoint1 = 1;
                }
                if(disMode == 1)
                {
                        LCD_Clear();
                        LCD_Const1();

                        LCD_Write_Char(6,0,WeekENA1.Mon+0x30);
                        LCD_Write_Char(7,0,WeekENA1.Tue+0x30);
                        LCD_Write_Char(8,0,WeekENA1.Wed+0x30);
                        LCD_Write_Char(9,0,WeekENA1.Thu+0x30);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1.Fri+0x30);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1.Sat+0x30);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1.Sun+0x30);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1.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1.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80+6);
                        lcdPoint2 = 1;
                }
                if(disMode == 2)
                {
                        LCD_Clear();
                        LCD_Const2();

                        LCD_Write_Char(6,0,WeekENA2.Mon+0x30);
                        LCD_Write_Char(7,0,WeekENA2.Tue+0x30);
                        LCD_Write_Char(8,0,WeekENA2.Wed+0x30);
                        LCD_Write_Char(9,0,WeekENA2.Thu+0x30);
                        LCD_Write_Char(10,0,WeekENA2.Fri+0x30);
                        LCD_Write_Char(11,0,WeekENA2.Sat+0x30);
                        LCD_Write_Char(12,0,WeekENA2.Sun+0x30);

                  LCD_Write_Char(2,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1,Open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5,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1,Open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1,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2,1,CloseTime2.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4,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15,1,CloseTime2.Minute%10+0x30);
                        LCD_Write_Com(0x80+6);
                        lcdPoint3 = 1;
                }
        }

        if(keyValue == 6)  //按下确认按键
        {
                workMode = 1;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_Clear();
                LCD_Const0();
                Ds1302_Set_CurrentTime();
                relayMode = 0;
                disMode = 0;
                lcdPoint1 = 0;
    lcdPoint2 = 0;
    lcdPoint3 = 0;
        }

}

void Read_Time(void)    //读取时间
{
         uchar Curtime[7];
         v_Get1302(Curtime);
   CurrentTime.Second = bcdtodec(Curtime[0]);
   CurrentTime.Minute = bcdtodec(Curtime[1]);
   CurrentTime.Hour = bcdtodec(Curtime[2]);
   CurrentTime.Day = bcdtodec(Curtime[3]);
   CurrentTime.Month = bcdtodec(Curtime[4]);
         CurrentTime.Week = Conver_week(CurrentTime.Year,CurrentTime.Month,CurrentTime.Day); //自动计算星期

         //CurrentTime.Week = bcdtodec(Curtime[5]);
   CurrentTime.Year = bcdtodec(Curtime[6]);
}

void LCD_DIS_CurrenTime()   //LCD显示当前时间
{

         LCD_Write_Char(0,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1,0,CurrentTime.Hour%10+0x30);

         LCD_Write_Char(3,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4,0,CurrentTime.Minute%10+0x30);

         LCD_Write_Char(6,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har(7,0,CurrentTime.Second%10+0x30);

         LCD_Write_Char(13,0,CurrentTime.Week+0x30);

         LCD_Write_Char(0,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har(1,1,CurrentTime.Year%10+0x30);

         LCD_Write_Char(3,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har(4,1,CurrentTime.Month%10+0x30);

         LCD_Write_Char(6,1,CurrentTime.Day/10+0x30);
         LCD_Write_Char(7,1,CurrentTime.Day%10+0x30);
}

void LCD_Const0()    //显示固定的东西,只需要显示一次
{
         char *s = "Mode:Au";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5,0,'-');
         LCD_Write_Char(10,0,'W');
         LCD_Write_Char(11,0,'-');
         LCD_Write_Char(12,0,'<');
         LCD_Write_Char(14,0,'>');

         LCD_Write_Char(2,1,'-');
         LCD_Write_Char(5,1,'-');
         LCD_Write_String(9,1,s);
}

void LCD_Const1()    //显示固定的东西,只需要显示一次
{
         LCD_Write_Char(0,0,'0');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4,1,'-');

         LCD_Write_Char(0,1,'S');
         LCD_Write_Char(1,1,':');
         LCD_Write_Char(9,1,'X');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3,1,'-');
}

void LCD_Const2()    //显示固定的东西,只需要显示一次
{
         LCD_Write_Char(0,0,'0');
         LCD_Write_Char(1,0,'2');
         LCD_Write_Char(2,0,':');
         LCD_Write_Char(4,1,'-');

         LCD_Write_Char(0,1,'S');
         LCD_Write_Char(1,1,':');
         LCD_Write_Char(9,1,'X');
         LCD_Write_Char(10,1,':');
        LCD_Write_Char(13,1,'-');
}

void Ds1302_Set_CurrentTime(void)
{
          T_RST = 0;                        //RST脚置低
    T_CLK = 0;                        //SCK脚置低
                v_W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Init(CurrentTime.Year,CurrentTime.Month,CurrentTime.Day,CurrentTime.Week,CurrentTime.Hour,CurrentTime.Minute,CurrentTime.Second);

                v_W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网友A:
值得一看?

网友B(2018-10-23):
这是个好东西,可惜我不是看得很懂。原谅我51学得还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