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算器的制作

楼主(2016-12-2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引脚--------------------

bit clr=0;

bit ok=0;

bit xiaoshu=0;

bit jiego=0;

bit first_1=1;

bit first_2=1;

sbit dout = P3^2;

sbit load = P2^0;

sbit din = P2^1;

sbit dclk = P2^2;

sbit beer=P0^1;

sbit LCD1602_RS=P2^3;

sbit LCD1602_RW=P2^4;

sbit LCD1602_E=P2^5;

//---------定义变量--------------------

uchar ch451_key=0xff;

uchar yun_sign;

uchar xiabiao=0;

uchar tab[32];

uchar tab1[]={"welcome to use!"};

uchar tab2[]={" make by JunRu!"};

uchar tab3[]={"ERR0R"};

float opr_1=0,opr_temp=0,end=0,a;

//---------声明函数--------------------

void ch451_init(void); //CH451初始化

void ch451_write(uint command);//写命令或数据到ch451

uchar ch451_read(void); //读按键值

uchar get_char(void);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延时程序

void LCD_inter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入控制字

void LCD_inte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找地址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e);//写入字符

void lcdbusy();//查忙时

void display(void);

void spec(void);

void get_end(void);

void hun_he(uchar n);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LCD初始化;

ch451_init();//CH451初始化

EA = 1;//打开中断

LCD_inter_command(0x01);//清屏

for(i=0;i<=14;i++)

{

LCD_inter_dat(tab1[i]);

beer=0;

delay(4000);//延时

beer=1;

}

LCD_inter_command(0xc0);//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14;i++)

{

LCD_inter_dat(tab2[i]);

beer=0;

delay(4000);//延时

beer=1;

}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LCD_inter_command(0x01);

while(1)

{

if(ok)

{

display();

ok=0;clr=1;

}

}

}

//----------子函数--------------------

void hun_he(uchar n)

{int j;

switch(n)

{

case '+':opr_temp=opr_temp+opr_1;break;

case '-':opr_temp=opr_temp-opr_1;break;

case '*':opr_temp=opr_temp*opr_1;break;

case '/':

{

if(a==0)//减数为零显错

{ LCD_inter_command(0xc0);

for(j=0;j<=4;j++)

{

LCD_inter_dat(tab3[j]);

beer=0;

delay(4000);//延时

beer=1;

}

}

else

{opr_temp=opr_temp/opr_1;}

break;

}

default:break;}

}

void ch451_init(void)//CH451初始化

{

EX0 = 1;

din = 0;

din = 1;

ch451_write(0x403); //开显示

ch451_write(0x580); //BCD译码方式

}

void ch451_write(uint command)//写命令或数据到ch451

{ uchar i;

EX0 = 0;

load = 0;

for(i=0;i<12;i++)

{

din = command&1;

dclk = 0;

command>>=1;

dclk = 1;

}

load = 1;

EX0 = 1;

}

uchar ch451_read(void)//读

按键值

{ uchar key=0x07;

uchar i;

EX0=0;

load = 0;

for(i=0;i<4;i++) //将0111读入

{

din = key &1;

dclk = 0;

key>>=1;

dclk =1;

}

load = 1;

key = 0;

for(i=0;i<7;i++) //从CH451读出按键值

{

key<<=1;

key|= dout;

dclk =0;

dclk =1;

}

EX0 =1;

return key;

}

void EX0_ISR(void)interrupt 0 //中断程序

{

uchar temp;

ch451_key=ch451_read(); //将读出的按键值赋给变量

spec();

if(clr) {LCD_inter_command(0x01);clr=0;}

temp=get_char();

if(temp){tab[xiabiao++]=temp; LCD_inter_dat(temp);}

if(xiabiao>=16)LCD_inter_command(0xc0);//若大于16,则从第2行开始显示

if(ok) get_end();

beer=0;

delay(3000);

beer=1;

}

uchar get_char(void)

{

uchar dis=0;

uint temp=0,temp1=0;

switch(ch451_key)

{

case 0x40:dis='1';break;

case 0x41:dis='2';break;

case 0x42:dis='3';break;

case 0x48:dis='4';break;

case 0x49:dis='5';break;

case 0x4A:dis='6';break;

case 0x50:dis='7';break;

case 0x51:dis='8';break;

case 0x52:dis='9';break;

case 0x58:dis='0';break;

case 0x43:dis='+';break;

case 0x4B:dis='-';break;

case 0x53:dis='x';break;

case 0x5B:dis='/';break;

case 0x44:dis='!';break;

case 0x5A:dis='=';

ok=1; //遇到“=”,开始运算

break;

case 0x59:dis='.';break; //小数点

case 0x5C: //删除键

LCD_inter_command(0x01);

xiabiao=0;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dis;

}

void spec(void) //特殊功能键

{

switch(ch451_key)

{

case 0x4C:LCD_inter_command(0x10);{if(xiabiao>0)xiabiao-=1;}break; //左移

case 0x54:LCD_inter_command(0x14);{xiabiao+=1;}break; //右移

default:break;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延时程序

{

while (k--);

}

void LCD_inter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写入控制字

{

delay(5000);

LCD1602_RS=0;

LCD1602_RW=0;

LCD1602_E=1;

P1=command;

LCD1602_E=0;

lcdbusy();

}

void LCD_init(void)//初始化;

{delay(5000);

LCD_inter_command(0x01);//清屏

delay(5000);

LCD_inter_command(0x38);//设置为8位的数据接口,两行显示,5、7点字符

delay(5000);

LCD_inter_command(0x0E);//显示打开,光标开并闪烁

delay(5000);

}

void LCD_inte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入要显示的数据

{

delay(5000);

LCD1602_RS=1;

LCD1602_RW=0;

LCD1602_E=1;

P1=dat;

LCD1602_E=0;

lcdbusy();

}

void lcdbusy()//查忙

{

P1=0xFF;

LCD1602_RS=0;

LCD1602_RW=1;

LCD1602_E=1;

while((P1&0x80)==1);

}

void display(void) //转化在LCD上显示计算结果

{

int temp=end; //浮点数

int i;

uint xiao_temp;

uint xx; //浮点数的整数部分

if (end>-32769&&end<32768)

{

xx=fabs(end);

xiao_temp=(fabs(end)-xx)*1000;//取出浮点数的小数部分

LCD_inter_command(0xc0);

if(end<0) LCD_inter_dat('-'

);beer=0;delay(4000); beer=1;//判断是否为负数,若是则显示负号

if(xx>9999) LCD_inter_dat((xx/10000)%10+'0'); beer=0;delay(4000);beer=1;

if(xx>999) LCD_inter_dat((xx/1000)%10+'0');beer=0;delay(4000);beer=1; //在LCD上显示千位的数

if(xx>99)LCD_inter_dat((xx/100)%10+'0'); beer=0;delay(4000);beer=1;//百位

if(xx>9)LCD_inter_dat((xx/10)%10+'0');beer=0;delay(4000); beer=1;//十位

LCD_inter_dat(xx%10+'0');beer=0;delay(4000); beer=1;//个位

if(xiao_temp!=0) //显示小数部分

{

LCD_inter_dat('.');beer=0;delay(4000);beer=1;

LCD_inter_dat((xiao_temp/100)%10+'0');beer=0;delay(4000);beer=1;

LCD_inter_dat((xiao_temp/10)%10+'0');beer=0;delay(4000);beer=1;

LCD_inter_dat(xiao_temp%10+'0');beer=0;delay(4000);beer=1;

}

}

else {LCD_inter_command(0xc0);//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i=0;i<=4;i++)

{ LCD_inter_dat(tab3[i]);

beer=0;

delay(4000);//延时

beer=1;

}

}

}

void get_end(void)//计算子程序

{ float xiaoshu=1;

uchar fu_flag=0;

uchar xiao_flag=0;

uchar lianji_sign;

uchar i=0;

uchar j;

uchar n;//正负标记符

while(i<=xiabiao)

{

while(tab[i]<=0x39&&tab[i]>=0x30)

{

n=0;

opr_1*=10;

opr_1+=tab[i++]-0x30;

n='+';

}

switch(tab[i])

{

case '.': xiao_flag=1;break;//遇到小数点跳到“if(xiao_flag)”里

case '!': fu_flag=1;break;

case '+': xiaoshu=1;yun_sign='+';if(opr_temp==0){end=opr_temp=opr_1;}else hun_he(lianji_sign);opr_1=0;lianji_sign='+'; break;

case '-': xiaoshu=1;yun_sign='-';if(opr_temp==0){end=opr_temp=opr_1;}else hun_he(lianji_sign);opr_1=0;lianji_sign='-'; break;

case 'x': xiaoshu=1;yun_sign='x';if(opr_temp==0){end=opr_temp=opr_1;}else hun_he(lianji_sign);opr_1=0;lianji_sign='*';break;

case '/': xiaoshu=1;yun_sign='/';if(opr_temp==0){end=opr_temp=opr_1;}else hun_he(lianji_sign);a=opr_1;opr_1=0;lianji_sign='/';break;

case '=':

switch(yun_sign)//进行运算

{

case '+':end=opr_temp+opr_1;break;

case '-':end=opr_temp-opr_1;break;

case 'x':end=opr_temp*opr_1;break;

case '/':{

if(a==0)//减数为零显错

{ LCD_inter_command(0xc0);

for(j=0;j<=4;j++)

{

LCD_inter_dat(tab3[j]);

beer=0;

delay(4000);//延时

beer=1;

}

}

else

{end=opr_temp/opr_1;}

break;

}

default:break;

}

ok=1;//开始进行显示,标志位置1

xiabiao=0;//小数的标志位清零

break;

default:break;

}

i++;

if(xiao_flag)//表示小数

{

while(tab[i]<=0x39&&tab[i]>=0x30)

{

xiaoshu*=0.1;

switch(n)

{

case '+': opr_1=opr_1+(tab[i++]-0x30)*xiaoshu;break;

case '-': opr_1=opr_1-(tab[i++]-0x30)*xiaosh

u; break ;

default:break; }

xiao_flag=0;

}

}

if(fu_flag)

{

while(tab[i]<=0x39&&tab[i]>=0x30)

{

n=0;

opr_1=-opr_1*10;

opr_1=-(opr_1+(tab[i++]-0x30));

n='-';

fu_flag=0;

}

}

}

opr_1=0;

opr_temp=0;

xiabiao=0;

xiaoshu=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