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ep=0不能做左值 怎么改啊?

楼主(2016-12-22):
for(s=0;s<16;s++) //赋值完成后把缓冲区清零,防止下次输入影响结果
                                temp=0;
                                LCD_Write_Char(0,1,num);
                                ///////////////////////
                                if(num!='=')
                                sign=num; //如果不是等号记下标志位//判断当前符号位并做相应处理
                                else
                                {                                                                                 firstflag=0; //检测到输入=号,判断上次读入的符号
                                        sprintf(temp,"%g",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Write_String(1,1,temp);//显示到液晶屏
                                        sign=0;a=b=0; //用完后所有数据清零
                                        for(s=0;s<16;s++)
                                        temp=0;
                                }

网友A:
没明白,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