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要我用单片机开发板控制直接控制交流接触器,用什么板子?

楼主(2016-12-22):
如题,老板让单片机控制两个接触器KM,这要用什么开发板呀?求解答,本人刚接触自动化控制,不太懂

网友A:
交流接触器怎么控制呀,用继电器不行?

网友B:
手动想弄成全自动的?就在接触器控制部分的启动和停止按键地方,用单片机控制小型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来代替

网友C:
交流接触器,是交流电,你板子是直流点,我感觉你可以加一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D:
先用 单片机比如说 51 控制 继电器 然后用继电器 去控制 交流接触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220伏的,所以你需要使用一个固态继电器来控制接触器的线圈,或者使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先用单片机控制中断继电器,再用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