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程序错误

楼主(2016-12-22):
这是一个设计电子密码锁的程序
keil 编译时出现错误   求大神帮忙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char Pre_KeyNo=16,KeyNo=16;
uchar code Title_Text[]="Your Password...";
uchar DSY_BUFFER[10]="";
uchar UserPassword[10]="";
void LCD_Init();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 str,uchar LineNo);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x,uchar y,uchar *str);
void IIC_24C04_Init();
void Beep();
uchar Rec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er,uchar *Buffer,uchar N);
uchar Send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er,uchar *Buffer,uchar N);
uchar Keys_Scan();

sbit LED_OPEN=P2^7;
sbit BEEP=P3^7;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i;
while (x--) for (i=0;i<120;i++);
}
void Beep()
{
  uchar i;
  for(i=0;i<100;i++)
  {
   DelayMS(1);BEEP=~BEEP;
   }
  }
void Clear_Password()
{
UserPassword[0]='\0';
DSY_BUFFER[0]='\0';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IIC_Password[10];///={"876543"};
  uchar IS_Valid_User = 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DelayMS(10);
  LCD_Init();
  IIC_24C04_Init();
  Display_String(0,0,Title_Text);
  RecString(0xa0,0,IIC_Password,6);
  IIC_Password[6] ='\0';
  while(1)
  {
   P1 = 0xF0;
   if(P1!= 0xF0)KeyNo = Keys_Scan();
   switch(KeyNo)
   {
    case0;case1;case2;case3;case4;
        case5;case6;case7;case8;
          if (i<= 5)
          {
           if(i==0)Display_String(0,1,"       ");
           UserPassword[i] = KeyNo + '0';
           UserPAssword[i+1] = '\0';
           DSY_BUFFER[i] = '*';
           DSY_BUFFER[i+1] = '\0';
           Display_String(0,1,DSY_BUFFER);
           i++;
           }
           break;
case 11://按B键开锁
       if(strcmp(UserPassword,IIC_Password)==0)
           {
            LED_OPEN = 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0,1,"Unlock OK!     ");
                IS_Valid_User = 1;
                }
                else
                {
                 LED_OPEN =1;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0,1,"ERROR      ");
                 IS_Valid_User = 0;
                 }
                 i = 0;
                 break;
  case 10://按A键上锁
         LED_OPEN =1;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0,0,Title_Text);
                 Display_String(0,1,"       ");
                 i = 0;
                 IS_Valid_User = 0;
                 break;
  case 12://按C键设置新密码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if(!IS_Valid_User)Display_string(0,1,"No Rights!      ");
                  else
                  {i = 0;
                   Display_String(0,0"New Password     ");
                   Display_String(0,1,"                ");
                   }
                   break;
        case 13://按13键保存新密码
        if (!IS_Valid_User)Display_String(0,1,"No Right!     ");
        else
        {
        SendString(0xa0,0,UserPassword,6);
        for(i=0;i<7;i++)IIC_Password[i]=UserPassword[i];
        //重新读入刚写的密码
        //RecString(0xa0,0,IIC_Password,6);
        //IIC_Password[6] = '\0';
        i = 0;
        Display_String(0,0,Title_Text);
        Display_String(0,1"Password Saved");
    }
        break;
case 15://按F键消除所以输入
        i = 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0,1,"           ");
        }
        Beep();
        DelayMS(100);
        P1 = 0xF0;
        while(P1 !=0xF0);
        while(P1 == 0xF0);
}
}

    RET
FINI:NOP
     END

网友A:
最好把工程弄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工程弄上来。。

嗯  已经上传了  求帮忙

网友B: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电路设计
功能设计
程序设计
Proteus仿真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欸

网友B:
请对照正确有效的案例: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网友D:
把uint换成int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种没有上拉电阻的按键是怎么进行扫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你的这种没有上拉电阻的按键是怎么进行扫描的!

P1~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P0口内部没有上拉电阻。
单片机应用不但要会编程序,而且要了解单片机片内I/O口硬件结构,还要懂电子技术。

网友F:
修改一下工程,或者上传下

网友G(2018-01-04):
最终代码还有没有呢,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