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128128液晶屏驱动 UC1617S 控制器

楼主:
网上这个液晶驱动基本没有,写了几天,实测基本功能都能实现,供大家参考

下载:

部分程序预览:
/************* 8080接口协议******************************/
#include "128128driver.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ziku.h"
#include "chziku.h"
#include "systick.h"

/************* 定义函数变量******************************/

void lcd_busy(void);
void SysTick_Init(void);
void lcd_clear(void);
extern const struct typFont16 Font16lib[];

/**********************************************************
****************** 配置LCD写命令IO口**********************
**********************************************************/
  void lcd_writecmm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通用接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使能PC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WR|RD;                                                                             //使能读写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PA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S|RST|GPIO_Pin_5|GPIO_Pin_4;                    //使能控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配置LCD写IO口**************************
**********************************************************/
void lcd_write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通用接口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使能PE引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7|D6|D5|D4|D3|D2|D1|D0;                            //使能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
****************** 液晶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lcddat(uint16_t da)                                                               //sm命令还是数据,命令还是数据
{
  lcd_writecmminit();
  lcd_writeinit();
  PS1_L();                                                                  //8080协议
  CSB_L();                                                                                                    //片选
  Delay_us(2);                                                                                                    //延时20us
  RS_H();                                                                                                    //数据有效
  RD_H();
  WR_L();                                                                                                    //写控制命令
  Delay_us(1);
  GPIO_Write(GPIOE,(GPIOE->ODR&0x00ff)|(da<<8));
  da=0;
  Delay_us(1);
  WR_H();
  Delay_us(1);
  CSB_H();
}

/**********************************************************
****************** 液晶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lcdcom(uint16_t cm)
{
  lcd_writecmminit();
  lcd_writeinit();
  PS1_L();                                                                  //8080协议
  CSB_L();                                                                                                    //片选
  Delay_us(2);
  RS_L();                                                                                                    //命令有效
  RD_H();
  WR_L();                                                                                                    //写控制命令
  Delay_us(1);
  GPIO_Write(GPIOE,(GPIOE->ODR&0x00ff)|(cm<<8));
  cm=0;
  Delay_us(1);                                                                                                    //_nop_();
  WR_H();
  Delay_us(1);
  CSB_H();
}

/**********************************************************
****************** LCD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ial(void)
{

    SysTick_Init();
    PS1_L();
        CSB_L();                           //片选有效
        Delay_ms(30);          //延时20us
    RST_L();                           //初始化使能
        Delay_ms(30);          //延时20us
        RST_H();                           //初始化失能
        Delay_ms(200);               //延时200ms

    write_lcdcom(0xac);    //display off
        write_lcdcom(0xc4);           //set LCD MAPPING CONTROL:MX=0,MY=1
        write_lcdcom(0x80);           //disenable partial display
        write_lcdcom(0xa2);                //set line rate:8.5Klps(line rate=frame*duty)
        write_lcdcom(0xeb);     //set bias 1/11
        write_lcdcom(0xf1);     //set com end
    write_lcdcom(127);                //1/128 duty
        write_lcdcom(0x8a);          //SET RAM ADDRESS CONTROL  AC1[1]模式
        write_lcdcom(0xf9);     //SET WINDOW PROGRAM ENABLE
        write_lcdcom(0xc8);         //nline           倒置命令
        write_lcdcom(0x00);         //SET Page_C Address 初始化为0
        write_lcdcom(0x81);     //SET Vbias potentiometer
        write_lcdcom(65);                 //设置分辨率
        write_lcdcom(0x2f);          //set pump control:internal VLCD  11b standard
        write_lcdcom(0x2a);          //set PANEL LOADING
        write_lcdcom(0x27);                //set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0.05%/c
        lcd_clear();            //清屏
        Delay_ms(20);
        write_lcdcom(0xad);     //set Display Enable display on B/W MOwDE

        }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uint16_t x,y;
           for(x=0;x<32;x++)
           {
            write_lcdcom(0x60);                      //set row address RA[3:0]
                  write_lcdcom(0x70);                         //set row address RA[6:4]
            write_lcdcom(0x00+x);               //set page_c address
                  for(y=0;y<128;y++)
                  {
               write_lcddat(0x00);                            //清屏
                  }
    }
}
  /**********************************************************
********************** 位置函数*****************************
**********************************************************/
void Disp_Location(uint8_t x,uint8_t y)
{
            uint8_t yl,yh;
         yl=(y<<4)>>4;
     yh=y>>4;
         write_lcdcom(0x60|yl);                                                                           //set row address RA[3:0]
         write_lcdcom(0x70|yh);                                                                                 //set row address RA[6:4]
         write_lcdcom(0x00+x);                                          //set page_c address

}
/**********************************************************
*****8*16**** 在特定位置显示单个英文字符函数***************
**********************************************************/
void DispChar_EN(uint8_t x,uint8_t y,unsigned char cEChar)                                            //cEChar当前英文字符.x,y起始显示位置
{
   uint8_t ii,jj;                                                                                                    //定义字符个数,位个数,字符长度
   uint8_t ucRelativePostion;                                                                                                    //定义字模相对位置函数
   uint8_t temp;
   uint8_t cytemp1,cytemp2;
   uint8_t mm,newtemp1,newtemp2;
   ucRelativePostion=cEChar-' ';                                                                   //去掉空字符
/***********************************第一列****************************************************************/
       Disp_Location(x,y);
         for(ii=0;ii<16;ii++)
         {
           newtemp1=0;
           temp=ucAscii_1608[ucRelativePostion][ii];
           cytemp1=(temp<<4)>>4;                                               //取低四位转八位
           for(jj=0;jj<4;jj++)
           {
                 if((cytemp1>>jj)&0x01)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1|=mm<<(2*jj);
           }
                   write_lcddat(newtemp1);
         }
/************************************第二列****************************************************************/
     Disp_Location(x+1,y);
            for(ii=0;ii<16;ii++)
         {
           newtemp2=0;
           temp=ucAscii_1608[ucRelativePostion][ii];
           cytemp2=temp>>4;                                                    //取高四位转八位
           for(jj=0;jj<4;jj++)
           {
                 if((cytemp2>>jj)&0x01)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2|=mm<<(2*jj);
           }
                   write_lcddat(newtemp2);
         }
  }
/**********************************************************
***8*16*********在指定位置显示英文字符串函数**************
**********************************************************/
  void DispString_EN(uint8_t x,uint8_t y,unsigned char *ptr)
  {
     while(*ptr!='\0')
         {
           if(x>30)                                                    //8*16字体 检测字符长度
           {
              x=0;
                  y=y+16;
           }
           if(y>127)                                                                                                    //8*16字体  检测字符宽度
           {
              x=0;
                  y=0;
           }
          DispChar_EN(x,y,*ptr);
          x+=2;                                                           //8*16字体  字符串依次右移
          ptr++;
          }
  }

/****************************************************************
***16*16*********在指定位置显示中文字符函数*********************                //先弄个16*16的实验,参数size先不定义
***************************************************************/

void DispChar_CH(uint8_t x,uint8_t y, unsigned char font[2])                //cZChar当前英文字符.x,y起始显示位置
{
         uint8_t nn;
         uint8_t ii,jj;                                                        //nn字模字库中字个数,kk字模0xXX,aa,bb转换扩充位数个数
             uint8_t temp1,temp2,cztemp1,cztemp2,cztemp3,cztemp4;
             uint8_t mm,newtemp1,newtemp2,newtemp3,newtemp4;
  for(nn=0;nn<sizeof(Font16lib)/sizeof(Font16lib[0]);nn++)         {               //遍历字模库,查找汉字
     if( (font[0]==Font16lib[nn].Index[0])&&font[1]==Font16lib[nn].Index[1])
         {
/***********************************第一列****************************************************************/
            Disp_Location(x,y);                                          //扩展后第一列位置
                   for(ii=0;ii<16;ii++)
                {
                   newtemp1=0;
                   temp2=Font16lib[nn].Msk[ii];
                   cztemp1=(temp2<<4)>>4;                                     //第一列低四位
                   for(jj=0;jj<4;jj++)
                   {
                   if((cztemp1>>jj)&0x01)                                                  //从高到低取数位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1|=mm<<(2*jj);                                     //第一列四位扩展到八位
                    }
                    write_lcddat(newtemp1);
                        }
/***********************************第二列****************************************************************/
         Disp_Location(x+1,y);                                        //扩展后第二列位置
                   for(ii=0;ii<16;ii++)
                   {
                    newtemp2=0;
                    temp2=Font16lib[nn].Msk[ii];
                        cztemp2=temp2>>4;                                                                                  //第一列高四位
                        for(jj=0;jj<4;jj++)
                        {
                         if((cztemp2>>jj)&0x01)                                                   //从高到低取数位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2|=mm<<(2*jj);                                       //第二列四位扩展到八位
                        }
                         write_lcddat(newtemp2);
                    }
/***********************************第三列****************************************************************/
          Disp_Location(x+2,y);                                          //扩展后第三列位置
                        for(ii=0;ii<16;ii++)
                        {
                        newtemp3=0;
                        temp1=Font16lib[nn].Msk[ii+16];
                        cztemp3=(temp1<<4)>>4;
                    for(jj=0;jj<4;jj++)
                   {
                   if((cztemp3>>jj)&0x01)                                                      //从高到低取数位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3|=mm<<(2*jj);                                         //第三列四位扩展到八位
               }

           write_lcddat(newtemp3);
                   }
/***********************************第四列****************************************************************/
          Disp_Location(x+3,y);                                           //扩展后第四列位置
                   for(ii=0;ii<16;ii++)
                   {
                   newtemp4=0;
                    temp1=Font16lib[nn].Msk[ii+16];
                    cztemp4=temp1>>4;                                               //第二列高四位

                    for(jj=0;jj<4;jj++)
                    {
                    if((cztemp4>>jj)&0x01)                                                       //从高到低取数位
                         mm=0x03;
                         else
                             mm=0x00;
                        newtemp4|=mm<<(2*jj);                                          //第四列四位扩展到八位
             }
                        write_lcddat(newtemp4);
                        }
                        }
   }
   }
/**********************************************************
***16*16************ 显示中文英文数字字符串函数***********
**********************************************************/
void DispString_CH(uint8_t x,uint8_t y,unsigned char *pztr)
  {
        uint8_t hz=0;
     while(*pztr!='\0')
         {
          if(*pztr<127)                                                                                             //ascii字符与汉字内码的区别在于128做分界,大于界线的为汉字码
         {
                    hz=0;                                                                                                    //显示英文
            if(x>30)                                                  //8*16字体 检测字符长度
           {
              x=0;
                  y=y+16;
           }
           if(y>127)                                                                                                    //8*16字体  检测字符宽度
           {
              x=0;
                  y=0;
           }
          DispChar_EN(x,y,*pztr);
            x+=2;                                                     //8*16字体  字符串依次右移
            pztr++;
         }
         else{
                  hz=1;                                                                                                    //汉字标识
                if(x>27)                                                  //16*16字体 检测字符长度
           {
              x=0;
                 y=y+16;
           }
            if(y>127)                                                                                                  //16*16字体  检测字符宽度
           {
              x=0;
                  y=0;
           }
            DispChar_CH(x,y,pztr);
            x+=4;                                                     //16*16字体  字符串依次右移
            pztr+=2;
           }
         }
  }

/**********************************************************
****************** 点亮一横线函数*************************
**********************************************************/
void Disp_Line(uint8_t sx,uint8_t sy,uint8_t ex,uint8_t ey)        //sx起始Page_C,ex结束Page_C,sy起始行,ey结束行
{
    uint8_t ii,jj;
        for(ii=sx;ii<(ex+1);ii++)
        {
           for(jj=sy;jj<(ey+1);jj++)
           {
           Disp_Location(ii,jj);
                   write_lcddat(0xff);
           }
        }
}

/**********************************************************
****************** 点灭一横线函数*************************
**********************************************************/
void Disp_Linem(uint8_t sx,uint8_t sy,uint8_t ex,uint8_t ey)        //sx起始Page_C,ex结束Page_C,sy起始行,ey结束行
{
    uint8_t ii,jj;
        for(ii=sx;ii<(ex+1);ii++)
        {
           for(jj=sy;jj<(ey+1);jj++)
           {
           Disp_Location(ii,jj);
                   write_lcddat(0x00);
           }
        }
}
/**********************************************************
****************** 全像素函数*****************************
**********************************************************/
void ALL_PixOn(void)
{
    write_lcdcom(0xa5);                                                                                   //像素点全亮
}
/**********************************************************
****************** 全部点亮********************************
**********************************************************/
void display_all(void)
{

           unsigned char kk,jj;

           for(kk=0;kk<com/4;kk++)
           {
                  write_lcdcom(0x60);            //set row address RA[3:0]
                  write_lcdcom(0x70);                //set row address RA[6:4]
                  write_lcdcom(0x00+kk);   //set page_c address
                  for(jj=0;jj<128;jj++)
                  {
             write_lcddat(0xff);
                  }
    }
}
/**********************************************************
****************** 空指令函数*****************************
**********************************************************/
void _nop(void)
{
   write_lcdcom(0xe3);          //空指令
}
/**********************************************************
****************** 系统软重启函数*************************
**********************************************************/
void Sys_Reset(void)
{
   write_lcdcom(0xe2);
}

/**********************************************************
****************** 光标函数*******************************
**********************************************************/
void Disp_Grid(uint8_t x,uint8_t y)
{
     while(1){
           //Disp_Line(x,y,x,y+16);
           DispChar_EN(x,y,'I');
           Delay_s(1);
           DispChar_EN(x,y,' ');
           //Disp_Linem(x,y,x,y+16);
           Delay_s(1);
    }

}
/**********************************************************
****************** 结束行指令******************************
**********************************************************
void End_Com(uint8_t y)
{
  write_lcdcom(0xf1);                //32位命令
   write_lcdcom(0x00+y);             //具体设置
}
/**********************************************************
****************** 软重启函数*****************************
**********************************************************
void Soft_Reset(void)
{
    WR_H();
    RST_L();
    Delay_us(1);
        RST_H();
        Delay_ms(10);
        WR_L();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0-15):
参考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2020-03-27):
虚心请教这个0x80的指令我怎么找不到,是我的uc617s资料太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