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TM32连接USB鼠标并用液晶屏显示鼠标位置的例程吗

楼主(2016-12-23):
如标题

网友A:
网上相关资料较少,我发一份我的 STM32 usb-hid 鼠标+键盘 双接口 复合设备

我调试鼠标 和 键盘后,应该都没问题

鼠标移动数据

网友A: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extern u8 EP1BUSY;                        //键盘数据发送忙标志
extern u8 EP2BUSY;                        //鼠标数据发送忙标志
extern u8 INIT_OK;

int main(void)
{
        Stm32_Clock_Init(9);//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SB配置
        USB_Interrupts_Config();
        Set_USBClock();
        USB_Init();
        delay_ms(1000);                        //等待初始化完成
        while(1)
        {
                if(EP2BUSY==0)
                {
                        EP2BUSY = 1;
//
                        Joystick_Send(1,1);

                }
        }
}

网友B(2019-09-17):
引用 网友A:
网上相关资料较少,我发一份我的 STM32 usb-hid 鼠标+键盘 双接口 复合设备

我调试鼠标 和 键盘后,应该 ...

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