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语言项目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2016-12-23):
我用伟福仿真不能仿真中断啊,keil编译不过,求帮助

网友A:
南京伟福的是要用硬件仿真板 现在很多都是用软件仿真的 直接将HEX文件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7-04):
可以选择用MEDWIN软件仿真

网友C:
proteus7.8

网友D:
仿真用proteus来,软件编译用keil ,这两个软件是可以进行联调的

网友D:
伟福没有用过,keil编译无法通过肯定就是程序错误啦,可以好好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E:
keil可以编译汇编语言啊,是不是格式不对

网友F:
可以用MPLAB啊

网友G:
Proteus呗,加载hex文件就能仿真,C和汇编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