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ROM问题

楼主(2016-12-23):
   昨天做了一个51单片机的外接ROM(AT28C256);单片机采用AT89C52.
   出现的问题是,外接ROM只作为存放数据时,EA接5V,是可以读取的;但是在ROM中烧入代码,再将EA接地,单片机不工作。我记得资料上是将EA接地,是直接从外部ROM中获取代码的。

    请问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硬件上还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ea端子接地后cpu只读取外部rom中的程序
不是读外部ram里的数据

你要是读取外部ram里的数据
与ea接高接地无关

楼主:
我是外接ROM啊,程序放在外部ROM里,EA接地,但单片机不工作。

将EA接5V(启用内部ROM),用CBYTE定址却可以访问外部ROM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