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当按+和0的时候显示屏上就会全部显示+或0,其他键都是...

楼主(2016-12-23):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无符号整形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
sbit lcden=P2^3; //定义引脚
sbit rs=P2^4;//  数据或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0; //  读或写
sbit busy=P0^7;//  忙或闲  标志
char i,j,temp,num,num_1;//定义5个字符标志位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7,8,9,0x2f-0x30, //按键标值 0x2f-0x30是将字符转化为数字,与后面的0x30+i抵消,得i值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0x01是清屏命令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延时z*y
for(y=0;y<110;y++);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就是是否有按键按下
{
do{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rs rw 值为01时,忙标志和地址计数器读出
     lcden=0;     //E=0,禁止读写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E=1,允许读写
      }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0  0  写指令 无输出
rw=0;  lcden=0;//关闭lcd使能
check();//检验按键
lcden=1;//开启lcd使能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1  0   写数据 无输出
rw=0;
lcden=0;//关使能
check();
lcden=1;//使能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0x38); //功能设置命令:8位,2行 DDRAM的地址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write_com(0x80); //检测忙信号//设置访问地址
write_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结果值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P3=0xfe; //1111 1110
if(P3!=0xfe)//p3口最低位非0 执行
{
     if(P3!=0xfe)
    {
      temp=P3&0xf0;//保留高4位的按键值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符号列
        break;
       case 0xd0:num=1;//369列
       break;
        case 0xb0:num=2;//258列
        break;
       case 0x70:num=3;//147列
        break;
     }
  }
    while(P3!=0xfe);//下面为判断按键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
         {
            write_com(0x01); //清屏命令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到table中取将要显示并参与运算a的值 a的初值为'0',结果为输入a值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b的初值为'0' ,结果为输入b值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有按键按下标志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
     i=table1[num];//送显示
     write_date(0x30+i);//将数字转化为字符,对应前面的table1中的i-0x30
}
P3=0xfd;
if(P3!=0xfd)//1111 1101 上次1111 1110 低位向高位移一位  以后类似实现行扫描
{
     delay(5);//去抖
    if(P3!=0xfd)
    {
      temp=P3&0xf0;
      switch(temp)//判断按键位置 下面是四种情况
     {
            case 0xe0:num=4;
          break;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P3!=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j!=0)
         {
             write_com(0x01); //清屏命令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输入a值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输入b值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
     i=table1[num];//显示 找对应的码
    write_date(0x30+i);
}
  P3=0xfb;//1111 1011 逐行扫描
if(P3!=0xfb)
{
     delay(5);
    if(P3!=0xfb)
    {
     temp=P3&0xf0;
      switch(temp)//判断位置
     {
            case 0xe0:num=8;
          break;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P3!=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j!=0)
         {
             write_com(0x01);//清屏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参与运算a的值显示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table[num]; //在表中找对应按下b的值
      }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     i=table1[num];//显示
     write_date(0x30+i);//调用写数据函数
}
  P3=0xf7; //1111 0111 if(P3!=0xf7)
{
     delay(5);
    if(P3!=0xf7)
    {      temp=P3&0xf0;//保留列按下的值 并判断按键位置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P3!=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com(0x01);a=0;b=0;flag=0;fuhao=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
          write_date(0x30);
          P1=0;
        }
         else if(flag==1)//如果按过符号键
        {
          b=b*10;
          write_date(0x30);
         }
       }
      break;
      case 14:{j=1;
      if(fuhao==1){write_com(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加法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余数放低位
              c=c/10;//商放高位
            }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标志位清0
            }
        else if(fuhao==2){write_com(0x80+0x4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这个照理说顺序不对,可显示和上段一样)
             if(a-b>0)
               c=a-b;//减法 a b 大小处理以下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写“-”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乘法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除法 强制类型转换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设置小数点位数
                write_date(0x2e);
              }
               if(a/b<=0)//结果位小数
                write_date(0x30);//先写“0”再“.”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break;
      case
  15:{write_date(0x30+table1[num]);flag=1;fuhao=1;}
      break;
    }
}
}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这是一个计算器的程序,想请大神看看为什么当按+和0的时候显示屏上就会全部显示+或0,其他键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