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公头和母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12-23):
公头和母头的区别?

网友A:
很简单啊,人类也分男女,男的是凸出来,女的是凹进去,串口也一样,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明白没

网友B:
有针的和孔得之分,针的是公的

网友C:
9针rs串口一端是9针,对应的另一端是9孔.......

网友D:
公头母头可以转换,根据实际需要。

网友E:
公头为针,母头为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公头母头可以转换,根据实际需要。

对,公头为针,母头为孔。
设计成这样,为了头和头互相插在一起。

网友F:
公头是针,母头是空

网友G:
公头是插的,母头是被插的

网友H:
很多端口都分公头和母头,是为了插头和插座能连在一起,都一样的头,不能连在一起,只能用线焊在一起

网友I:
串口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

网友J:
一个用来插 一个被插

网友K:
公是插的,母是被插的。虽然比较难听,但帮助理解就很好,哈哈,你不要说出来。

网友L:
很简单啊,人类也分男女,男的是凸出来,女的是凹进去,串口也一样,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

网友M:
公头就像可以插在电脑的鼠标呢个,而母头则是对应的。

网友N:
公头是针的,母头是孔的,刚好配成一对使用。

网友O:
针是公,孔是母

网友P:
公头带针,母头,顾名思义、。。。

网友Q:
如果你用的是TTL电平吗,就是杜邦线了。如果是RS232电平,就像是USB接口一样的。

网友R:
公头就像可以插在电脑的鼠标呢个,而母头则是对应的加一

网友S:
有突出来的针为公头,如果是孔就是母头

网友T:
并口:并行通讯口,即打印机接口,为25针,主要连接打印机、扫描仪、手柄等外设。 串口:串行通讯口,计算机上的COM1和COM2口,分9针和25针,25针串口在新一代ATX主板整合接口中已被淘汰。 公头、母头:并/串口有公头母头差别,插口为公头,接口为母头。

网友U:
公头是带针的 母头是不带的

网友V:
公头很常用,母头用的不广泛

网友W(2017-07-16):
公头是指带针的,母头就是没针的

网友X:
公有针,母没针。。。

网友Y:
公的有针,母的没有

网友Z:
公头就是插头上是针的,母头就是插头上是孔的。

网友AA:
公头是突出来的母头是凹进去的

网友AB:
公的有针,母的有孔

网友AC:
根据接线的需要,公头带插针

网友AD:
公的有尖尖,母的是凹的

网友AE:
公母头是可以对接 匹配的

网友AF:
凹的母的,凸的公的

网友AG:
外面的金属壳是屏蔽,看里面是针的就是公头,是孔的就是母头。

网友AH:
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对插即可

网友AI:
公头是带针的,母头带洞的

网友AJ:
有针的是公的,有孔的是母的。

网友AK:
看里面是针的就是公头,是孔的就是母头。

网友AL:
有针的那头是公头,有孔的那头是母头

网友AM:
公头指的是带针的那头,母头指的是带孔的那头

网友AN:
有针头的为公头,有孔的为母头

网友AO:
公头是针,母头是孔,注意线序

网友AP:
公的有头,母的有洞。。。。。

网友AQ:
一个是凸出来的,一个是凹进去的

网友AR:
凸出的是公头,凹陷的是母口,PC上是母口。

网友AS:
带针的是公头,不带针的是母头   这样区分就可以了

网友AT:
一个是针形  一个是孔型

网友AU:
很简单,现在有两个头,,B可以插到A的里面去,那么B是公头A是母头。

网友AN:
公头为针状,母头是凹进去的

网友AV:
这俩区别 串口相同的脚针,凸出来的叫公头,凹进去的叫母头

网友AW:
针型为公头,座型为母头

网友AX:
出来接口是针的为公,接口孔的为母。

网友AY:
有针的那一端是公头,有孔的那一端是母头,本质上没有区别.

网友AZ:
男针女孔

网友BA:
母头就是带孔·的那端,公头就是带插针的那端

网友BB:
公头是带插针的,而母头是带孔的

网友BC:
公头凸出,母头凹进去,公头插到母头里,就像螺钉螺母

网友BD:
串口:串行通讯口,计算机上的COM1和COM2口,分9针和25针,25针串口在新一代ATX主板整合接口中已被淘汰。  公头、母头:并/串口有公头母头差别,插口为公头,接口为母头。

网友BE:
有针的和孔得之分,针的是公的,串口就和排针一样

网友BF:
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还是要配套的啊

网友BG:
很多端口都分公头和母头,是为了插头和插座能连在一起,公母头是可以对接 匹配的,,针凸的为公,凹的为母

网友BH:
公头为针,母头为孔,一公一母才能插在一起

网友BI:
一个针凸起,一个是有孔的

网友BJ:
公头就是杜邦线的像针的那头,而母头就是凹进去的那头

网友BK:
类似杜邦线公母,可以去搜一下淘宝 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L:
一般一端是针称作正头、公头,另一端是插座称作母头,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