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脉冲高低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我这个程序实现不了啊

楼主(2016-12-2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ul=P1^0;
sbit dir=P1^1;
sbit k1=P3^4;
sbit k2=P3^5;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if(k1==0)
        {
                delay(20);
                if(k1==0)
                {
                        dir=1;
                        while(1)
                        {
                                pul=1;
                                delay(5);
                                pul=0;
                                delay(5);
                        }
                }
        }
        if(k2==0)
        {
                delay(20);
                if(k2==0)
                {
                        dir=1;
                        while(1)
                        {
                                pul=0;
                                delay(5);
                                pul=1;
                                delay(5);
                        }
                }
        }
}

网友A:
if(k2==0)
        {
                delay(20);
                if(k2==0)
                {
                        dir=0;//这里修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while(1)
                        {
                                pul=0;
                                delay(5);
                                pul=1;
                                delay(5);
                        }
                }
        }
}

网友B:
如果只需要正反转不需要调速的话 in1和in2端口分部是高低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