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控制流水灯和数码管

楼主(2016-12-23):
今天学习51的第二天,刚刚学了定时器,仿照例程写了一个定时器计时控制LED灯的程序,一次性通过然后直接上数码管
效果还不错
声明:板子不是金沙滩工作室的,在数码管显示可能和别的板子有很大的区别
先上图
可惜的是不能上传自己的视频。。
下面贴代码
定时器控制LED亮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void main ()
{
        uint count = 0;
        LED = 0;
        TMOD = 0X01;//设置T0为工作模式1
        TH0 = 0XB8;        //装初值
        TL0 = 0X00;
        TR0 = 1;//启动T0
        while (1)
        {
                if (TF0 == 1)  //判断T0是否溢出
                {
                        TF0 = 0;//T0溢出后,清零
                        TH0 = 0XB8;//重新装初值
                        TL0 = 0X00;
                        count ++;
                        if (count == 10) //判断T0是否溢出达到10次,即计时200ms
                        {
                                count = 0;
                                LED = ~LED;
                        }
                }
        }
}

定时器控制数码管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HUMAGUAN P0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数码管显示编码(1-F)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show_shumaguan ( i )
{
        dula = 0;        //开段选
        SHUMAGUAN = table[i];//送数据
        dula = 1;
        dula = 0;

        wela = 0; //开位选
        SHUMAGUAN = 0x00;
        wela = 1;
        wela = 0;
}

void main()
{
        uint count = 0;
        uint i = 0;
        TMOD = 0X01;//选择工作方式为1
        TH0 = 0XB8;//装初值,定时20ms
        TL0 = 0X00;
        TR0 = 1;//启动T0
        while (1)
        {
                if (TF0 == 1)//判断T0是否溢出
                {
                        TF0 = 0;//重装初值
                        TH0 = 0XB8;
                        TL0 = 0X00;
                        count ++;
                        if (count == 10)//判断计时到达500ms
                        {
                                show_shumaguan(i);
                                i ++;
                                if ( i == 16 )
                                        i = 0;
                                count = 0;

                        }
                }
        }
}

大神路过别笑!毕竟新手!还望鼓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