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收发proteus仿真电路图 程序还没有开始写 求思路

楼主:
红外遥控收发仿真电路如下,但是程序目前还没有开始写 求大神给个思路

接收端的单片机程序源码:
//-----------------------------------------------------------------
//  名称: 红外遥控器接收程序
//-----------------------------------------------------------------
//  说明: 程序运行时,根据SONY红外协议接收数据并解码,然后将12位编码
//                以16进制数显示LCD上.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INT8U Disp_Buffer[17];                //显示缓冲
sbit Read_IR = P3^2;                //读取红外输入信号
//接收到的12位红外编码及上次接收的编码
volatile INT16U IR_D12 = 0x000, Old_IR_D12 = 0x000;
volatile INT16U IR_us = 0;        //红外载波时长
extern delay_ms(INT16U x);
extern void Initialize_LCD();
extern void LCD_ShowString(INT8U,INT8U,INT8U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
// INT0中断函数 (通过实测,以70,140为两个时长的上限)
//-----------------------------------------------------------------
void  IR_INT_ISR() interrupt 0
{

}

发送端:
//-----------------------------------------------------------------
//  名称: 红外遥控仿真发射器
//-----------------------------------------------------------------
//  说明: 本例运行时,按键键值以40KHz红外线载波发射出去,所模拟的载波
//                数据格式符合索尼红外遥控编码格式(SIRC).
//
//-----------------------------------------------------------------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INT32U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IRLED = P3^2;                //红外发射管定义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define KEY_IN P1                 //按键输入端口定义
//8组红外编码(每组12位,用3位16进制数表示)
INT16U IR_Codes[] = {0x509,0x334,0x556,0x778,0x9AA,0xFCC,0xDEE,0xAAC};
#define delay12us()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函数(us)
//-----------------------------------------------------------------
void delay_us(INT8U x) { while (--x);}
//-----------------------------------------------------------------
// 延时函数(ms)
//-----------------------------------------------------------------
void delay_ms(INT16U x) { INT8U t; while(x--) for(t = 0; t < 120; t++);}
//-----------------------------------------------------------------
// 输出提示音
//-----------------------------------------------------------------
void Sounder()
{
        INT8U i;for( i = 0; i < 200; i++) { BEEP = ~BEEP; delay_us(240);}
}
//-----------------------------------------------------------------
// 发送N倍的600us载波(1/40K/2=12us)
//-----------------------------------------------------------------
void Emit_IR_Carrier_Nx600us(INT8U N)
{

}

//-----------------------------------------------------------------
// 发送12位数据
//-----------------------------------------------------------------
void Emit_D12(INT16U D12)
{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残缺程序与电路图,求大神帮助,给个编写程序的思路:

网友A(2016-12-25):
没有玩过protel, 有教程吗?

网友B:
仿真怎么运行不了,提示 动态模型LS1运行错误

网友C(2017-01-29):
代码不完整吧?

网友D(2017-03-25):
引用 网友B:
仿真怎么运行不了,提示 动态模型LS1运行错误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分享一下

网友D:
希望能有用

网友E:
程序空的

网友F(2017-05-04):
程序都被扣掉了,不要下载程序,直接运行是可以的,你要是编译了程序就没有了

网友G:
这个一看就很牛

网友H:
为什么程序不完整的?能否发完整的程序?

网友I:
里面主要的程序都扣掉了,还发到这里干嘛!!!下了也是白下啊。

网友J:
程序被扣掉了,没有学习价值

网友K(2017-06-08):
太贵了,便宜点

网友L(2018-02-08):
非常感谢,最近在学C51

网友M:
这个要赞楼主的!!!!!

网友M:
搞了半天程序是空的,无聊

网友N(2018-03-12):
黑币不够下载啊

网友N:
黑币不够求楼主私发一个

网友O(2018-05-07):
下载学习学习,最近用到,多谢分享

网友P(2018-06-11):
好像有错误  运行不了

网友Q(2018-10-18):
引用 网友C:
代码不完整吧?

能用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O:
下载学习学习,最近用到,多谢分享

正准备下载

网友R(2019-01-21):
程序完整吗?

网友S(2019-03-30):
有偿求楼主完整代码,急!

网友T(2019-05-15):
用的哪个版本的PROTEUS?

网友U:
程序是空的,下载了也没用。

网友V(2020-05-03):
代码不完整呀  有完整的吗

网友W(2020-06-08):
代码都是空的呀大哥

网友X:
这主程序都没了。。。还有啥用啊

网友Y(2021-01-30):
内容都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