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救 AD0809转化不成功

楼主:
#include<reg51.h>
void time0_init();
void AD_0809();
sbit ST=P2^6;
sbit OE=P2^5;
sbit EOC=P2^4;
sbit CLK=P2^3;
sbit ALE=P2^6;
uchar v;
uint gatedate;
void main()
{
time0_init();
while(1)
{AD_0809();
}
}
void AD_0809()
{
ST=0;
_nop_();
OE=0;
_nop_();
ST=1;
_nop_();
ST=0;
while(EOC==0);
OE=1;
gatedate=P1;
_nop_();
OE=0;
v=gatedate*5/255;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12;
TH0=(65536-2)/256;
TL0=(65536-2)%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interrupt 2
{
CLK=~CLK;
}

网友A(2016-12-24):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怎么不成功法,你的目的是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DC0808并行A-D(虚拟CLK)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不好意思再问一下,这个虚拟CLK是什么意思,我在仿真时,通过设置定时器给clock时钟信号无法实现AD0808数模转化,但是通过外接DCLOCK时钟信号发生源就又可以实现转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成功法,你的目的是啥

转化电压值去作比较,来判定延时时间,数码管用于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