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仿真程序不会做啊

楼主:
这是老师的要求

题目6 数字温度计设计1
设计任务: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与单片机结合来测量温度
设计要求:利用数字温度传感器DS18B20测量温度信号,计算后在LED数码管上显示相应的温度值。其温度测量范围为-55125℃,精确到0.5℃。
本温度计属于多功能温度计,可以设置上下报警温度,当温度不在设置范围内时,可以报警。
数字温度计所测量的温度采用数字显示,控制器使用单片机89C51,测温传感器使用DS18B20,用3位共阳极LED数码管以串口传送数据,实现温度显示。
从温度传感器DS18B20可以很容易直接读取被测温度值,进行转换即满足设计要求。
DS18B20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半导体公司最新推出的一种改进型智能温度传感器,与传统的热敏电阻等测温元件相比,它能直接读出被测温度,并且可根据实际要求通过简单的编程实现9—12位的数字读数方式。
DS18B20的性能如下:
独特的单线接口仅需要一个端口引脚进行通信
过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串行传输的数据线上,实现多点组网功能。
无须外部器件
可通过数据线供电,电压范围3.0—5.5V
零待机功能
温度以9或12位的数字读数方式
用户可定义报警设置
报警搜索命令识别并标志超过程序限定温度(温度报警条件)的器件
负电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温度计不会因发热而烧毁,但不能正常工作。
DS18B20采用3引脚PR-35封装或8引脚SOIC封装。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x

要求

网友A(2016-12-23):
来个大神看下谢谢

网友B:
#include "reg51.h"

char disp[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char disp_dot[1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c0};

sbit DQ = P1^3;   //定义通信端口

//晶振12MHz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传感器返回值除16得实际温度值
        //为了得到2位小数位,先乘100,再除16,考虑整型数据长度,
        //技巧处理后先乘25,再除4,除4用右移实现

        t = (b*256+a)*25;
        return( t >> 2  );
}

main()
{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counter;
        while(1)
        {
                //温度测量频率没有必要太高,太高反而影响数码显示
                //所以用计数器加以控制
                if(counter-- == 0)
                {
                        tmp = ReadTemperature();
                        counter = 20;
                }

                P2 = 0xff;
                P0 = disp[tmp%10];
                P2 = 0xfb;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tmp/10%10];
                P2 = 0xf7;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_dot[tmp/100%10];
                P2 = 0xef;
                delay_18B20(1000);
                P2 = 0xff;
                P0 = disp[tmp/1000%10];
                P2 = 0xdf;
                delay_18B20(1000);
        }
}

网友C:
楼上的大神

网友D:
一线式DS18B20测温
DS18B20简介
内部组织结构
操作步骤和操作指令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9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E:
这个不是很难啊,主要是要明白DS18B20的操作顺序